电源电路中电解电容的选型和应用

楼主(2016-05-07):
摘要
大家都知道,电解电容是很多电子设备寿命的短板,电源电路里离不开使用各种电容进行滤波、储能、旁路等,了解电解电容的失效模式,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参数合适的电解电容,是保障电源稳定可靠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

一、钽电容的应用选型

1、钽电容的优越特性,可能让你爱不离手

钽电容的工作温度范围宽、温度特性稳定,比容量大,具有独特的自愈特性,能满足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2、钽电容的固有致命弱点,让你恨铁不成钢

普通钽电容的关键成分是Ta2O5,该介质受热后应力会不稳定,可靠使用的电压低,抗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能力都较差,且失效的模式是短路,容易引起高温、火灾等其它伤害。

图1 钽电容的失效示意图

3、可靠应用钽电容的关键

(1)对于上述介绍的钽二氧化锰电容,进行电压降额,如图1所示,钽二氧化锰电容的工作电压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温度高于85℃时推荐使用电压为额定电压的33%,失效风险可大大降低。

图2 钽电容温度电压降额曲线

(2)控制钽电容温度,减小纹波电流和远离热源。

(3)尽量不要将钽电容放在电源输入侧滤波,在接通电源瞬间,大冲击电流易导致钽电容失效。

(4)改用钽聚合物电容:上述介绍的是价格较低的钽二氧化锰电容,它具有较多致命弱点,以致在某些场合被禁用。而钽聚合物电容除了保留钽二氧化锰电容的诸多优点外,其失效风险大大降低。图3示出了钽聚合物电容的推荐使用电压,较钽二氧化锰电容其电压承受能力明显提升。

图3 钽二氧化锰和钽聚合物电容外观

图4 典型钽聚合物电容的温度电压降额特性

二、常规铝电解电容的应用选型

1、铝电解电容的优缺点:

【优点】:具有易获得大容量高耐压、价格低廉等显著优点,常用在电源的输入输出滤波电路。

【缺点】:怕高温。因为铝电解电容的电解质为液态,芯子发热或环境温度较高将导致电解液挥发,长期高温导致电解液干涸失效。

图1 铝电解电容失效示意图

2、电源电路中铝电解的应用注意事项

(1)防止卤素腐蚀

铝电解电容对氯元素、溴元素等非常敏感,如果使用含卤素的助焊剂、清洗剂、固定剂、熏蒸剂,卤化物可能透过封口胶塞侵入电容器内部,极易引起电容阳极腐蚀,在上电后加速电容失效。因此必须严格管控生产工艺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敏感制剂的卤素成分。

(2)存储环境的控制和定期激活

需控制电解电容的存放环境和时间,定期进行上电赋能。

铝电解经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存放饭后,电容阳极氧化膜和电解液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耐压下降、漏电流增大。当突然上电,电容电压接近额定电压后,可能引起过压失效或漏电流过大导致过热失效。

对应单体电容特别是高压类电容,长期存放后需激活处理,建议串接1kΩ保护电阻,逐渐加压到额定电压,维持1小时左右,使得电容阳极氧化膜得以修复,漏电流回到正常水平。

(3)合理布局PCB上的器件,使铝电解电容远离热源

(4)根据产品特性,选取固态电容。

如:在低压大电流输出的应用场合,使用铝固态电容。铝固态电容具有极低的ESR和高纹波电流承受能力,非常适用于低压大电流的整流滤波场合。

图2 常见电解电容外观与固态电容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