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泰克斯VX2508改中继DB9尾插的接法和软件设置

楼主(2016-05-08):
求人没人肯说,自己摸索出的
步骤:     1、接收机(VX2500U/VX2508)音频DB9第2脚(未静噪)经过一个10K电位器(调音效)串联10uF电解(+极接接收机)通过继电器送到发射机DB9的3脚。
              2、接收机DB9的1脚SQL信号串一个5K电位器(调光耦电流)到光耦二极管+端,—端接地,光耦输出接一个晶体管组成的延时开关电路到PTT(发射机DB9的7脚)。
              3、DB9的5脚是地GND。
           4、写频(软件用CE52E汉化的)时顺便把功能--接键定义里尾插设定成External PTT,还要把功能--一般选项2--的电台高级设置里的DATD MODE(数据模式)打开到ENABLE(允许)。不然尾插功能失效。
具体电路自己想,很简单。

网友A(2017-04-2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手头正好有一部2508车台,想做中继的接收机,发射机准备用GM3188,请求进一步明确2508的DB9端口定义和具体的接法,两部车台准备用现成的中继板连接,谢谢

网友B(2019-11-25):
谢谢 正好用上了

网友C(2022-06-19):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手头正好有一部2508车,想做中继的接收机,发射机准备用GM3188,请求进一步明确2508的DB9端口定义和具体的接法,两部车台准备用现成的中继板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