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vba 实现自动排单功能

楼主(2016-05-08):
           工作中发现每次排翻缝计划时,总要把excel总表的订单信息按每个订单预定计划领坯日期,复制到翻缝计划表对应的日期下。今天就琢磨着能否一键搞定,实现自动翻缝排单,没有想到41行代码就能搞定每天要花20分钟的工作量,把过程记录下:
源表一(总表)

目标表二(翻缝计划)

实现思路:
        先获取总表中选取行的所有行号并存入数组中,然后把所在行对应的计划领坯日期去翻缝计划中去查找,找到后获得翻缝计划表里
的日期所在的行号,并向下移动3行插入一空白行,再把总表中相应的订单信息数据对应填下到翻缝计划表的空白行中,同时把对应合约号以红色底纹标识。

自动排单按钮后的vba代码:

Public Sub getrows_to_fanbu()
    Dim a() As Integer
    k = Selection.Cells.Count
    ReDim a(k)
    a(0) = -1
    n = 0
    For Each c In Selection.Cells
    n = n + 1
    a(n) = c.Row
    For i = 0 To n - 1
    If a(n) = a(i) Then
    n = n - 1
    End If
    Next i
    Next c

    Application.StatusBar = "系统正在自动排单中,请耐心等待1分钟左右...."
    Dim currow As Double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 False
    Application.Calculation = xlCalculationManual
    Application.MaxChange = 0.001

   For i = 1 To n

   currow = Application.WorksheetFunction.Match(Sheets("总表").Cells(a(i), 16), Sheets("翻缝计划").Range("k:k"), 1)
   Sheets("翻缝计划").Rows(currow + 3).Resize(1).Insert   '翻缝日期下第二行处插入一空白行
   '翻缝计划表里写入数据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1) = Sheets("总表").Cells(a(i), 2)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2) = Sheets("总表").Cells(a(i), 3)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3) = Sheets("总表").Cells(a(i), 4)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4) = Sheets("总表").Cells(a(i), 5)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5) = Sheets("总表").Cells(a(i), 6)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6) = Sheets("总表").Cells(a(i), 7)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7) = Sheets("总表").Cells(a(i), 8)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8) = Sheets("总表").Cells(a(i), 9)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9) = Sheets("总表").Cells(a(i), 10)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10) = Sheets("总表").Cells(a(i), 11)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11) = Sheets("总表").Cells(a(i), 12)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12) = Sheets("总表").Cells(a(i), 13)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13) = Sheets("总表").Cells(a(i), 14)

    '格式化填写的数据
     Sheets("翻缝计划").Cells(currow + 3, 2).Interior.Color = RGB(255, 0, 0)  '设置合约号单元格的背景色为红色

    'Sheets("").Activate
  '' Sheets("").Range(Cells(currow + 3, 1), Cells(currow + 3, 14)).Select
   'With Selection
    '  .Font.Name = ""
    '  .Font.Size = 10
    '   .Font.FontStyle = ""
  ' End With
   'MsgBox currow

   Next i

   Application.Calculation = xlCalculationAutomatic
   Application.MaxChange = 0.001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 True

   Application.StatusBar = "自动排单成功"

' Dim oe As New Excel.Application
'       Dim ow As Workbook
'       Dim os As Worksheet
'      Set ow = oe.Workbooks.Open("E:\\.xls")
'       Set os = ow.Worksheets("")
'        oe.Visible = False
'For i = 1 To n
          'a(i)
  ' '       os.Cells(2, 4) = ""
   '       os.Cells(3, 2) = ""
   '       os.Cells(4, 2) = ""
   '       os.Cells(4, 6) = "0 "
   '       os.Cells(5, 2) = ""

   '       os.Cells(2, 4) = Trim(Cells(a(i), 2))
   '       os.Cells(3, 2) = Trim(Cells(a(i), 3)) & " " & Trim(Cells(a(i), 4)) & " " & Trim(Cells(a(i), 5))
    '      os.Cells(4, 2) = Trim(Cells(a(i), 6))
    '      os.Cells(4, 6) = Cells(a(i), 7) & " "
    '      os.Cells(5, 2) = Trim(Cells(a(i), 12))
    '      os.PrintOut
'Next i
      ' ow.Save
      ' ow.Close
   '  Set ow = Nothing
   '   oe.Quit
   '
End Sub

使用方法:
      1、选定总表中需要排单的所在行(可以同时选多行)
      2、点击自动排单按钮

编程中遇到的问题:
       因为数据量很大,插入空白行-复制--黏贴,excel每次都要自动计算很耗时,操作10行数据基本需要5分钟左右,为了优化问题,vba源码里在操作数据前,先让excel关闭自动刷新屏幕和关闭自动重算功能,当数据填写完毕并格式化好文本后,再次开启自动重算和自动刷新屏幕,这时会发现自动排单时间由原来5分钟变为12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