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和processing的互动

楼主(2016-05-08):
      先通过arduino R3 串口输出字串,然后用processing来读取串口数据,并且绘制折线图进行显示。
arduino源码:

void setup(){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int num = random(0,1023);
  Serial.print("S");
  Serial.println(num);
  delay(100);
  Serial.print("B");
  Serial.println(num);
  delay(100);
    Serial.print("Q");
  Serial.println(num);
  delay(100);
}

processing源码:

/**
THIS PROGRAM WORKS WITH PulseSensorAmped_Arduino-xx ARDUINO CODE
THE PULSE DATA WINDOW IS SCALEABLE WITH SCROLLBAR AT BOTTOM OF SCREEN
PRESS 'S' OR 's' KEY TO SAVE A PICTURE OF THE SCREEN IN SKETCH FOLDER (.jpg)
MADE BY JOEL MURPHY AUGUST, 2012
*/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PFont font;
Scrollbar scaleBar;

Serial port;

int Sensor;      // HOLDS PULSE SENSOR DATA FROM ARDUINO
int IBI;         // HOLDS TIME BETWEN HEARTBEATS FROM ARDUINO
int BPM;         // HOLDS HEART RATE VALUE FROM ARDUINO
int[] RawY;      // HOLDS HEARTBEAT WAVEFORM DATA BEFORE SCALING
int[] ScaledY;   // USED TO POSITION SCALED HEARTBEAT WAVEFORM
int[] rate;      // USED TO POSITION BPM DATA WAVEFORM
float zoom;      // USED WHEN SCALING PULSE WAVEFORM TO PULSE WINDOW
float offset;    // USED WHEN SCALING PULSE WAVEFORM TO PULSE WINDOW
color eggshell = color(255, 253, 248);
int heart = 0;   // This variable times the heart image 'pulse' on screen
//  THESE VARIABLES DETERMINE THE SIZE OF THE DATA WINDOWS
int PulseWindowWidth = 490;
int PulseWindowHeight = 512;
int BPMWindowWidth = 180;
int BPMWindowHeight = 340;
boolean beat = false;    // set when a heart beat is detected, then cleared when the BPM graph is advanced

void setup() {
  size(700, 600);  // Stage size
  frameRate(100);
  font = loadFont("Arial-BoldMT-24.vlw");
  textFont(font);
  textAlign(CENTER);
  rectMode(CENTER);
  ellipseMode(CENTER);
// Scrollbar constructor inputs: x,y,width,height,minVal,maxVal
  scaleBar = new Scrollbar (400, 575, 180, 12, 0.5, 1.0);  // set parameters for the scale bar
  RawY = new int[PulseWindowWidth];          // initialize raw pulse waveform array
  ScaledY = new int[PulseWindowWidth];       // initialize scaled pulse waveform array
  rate = new int [BPMWindowWidth];           // initialize BPM waveform array
  zoom = 0.75;                               // initialize scale of heartbeat window

// set the visualizer lines to 0
for (int i=0; i<rate.length; i++){
    rate[i] = 555;      // Place BPM graph line at bottom of BPM Window
   }
for (int i=0; i<RawY.length; i++){
    RawY[i] = height/2; // initialize the pulse window data line to V/2
}

// GO FIND THE ARDUINO
  println(Serial.list());    // print a list of available serial ports
  // choose the number between the [] that is connected to the Arduino
  port = new Serial(this, Serial.list()[1], 115200);  // make sure Arduino is talking serial at this baud rate
  port.clear();            // flush buffer
  port.bufferUntil('\n');  // set buffer full flag on receipt of carriage return
}

void draw() {
  background(0);
  noStroke();
// DRAW OUT THE PULSE WINDOW AND BPM WINDOW RECTANGLES
  fill(eggshell);  // color for the window background
  rect(255,height/2,PulseWindowWidth,PulseWindowHeight);
  rect(600,385,BPMWindowWidth,BPMWindowHeight);

// DRAW THE PULSE WAVEFORM
  // prepare pulse data points
  RawY[RawY.length-1] = (1023 - Sensor) - 212;   // place the new raw datapoint at the end of the array
  zoom = scaleBar.getPos();                      // get current waveform scale value
  offset = map(zoom,0.5,1,150,0);                // calculate the offset needed at this scale
  for (int i = 0; i < RawY.length-1; i++) {      // move the pulse waveform by
    RawY[i] = RawY[i+1];                         // shifting all raw datapoints one pixel left
    float dummy = RawY[i] * zoom + offset;       // adjust the raw data to the selected scale
    ScaledY[i] = constrain(int(dummy),44,556);   // transfer the raw data array to the scaled array
  }
  stroke(250,0,0);                               // red is a good color for the pulse waveform
  noFill();
  beginShape();                                  // using beginShape() renders fast
  for (int x = 1; x < ScaledY.length-1; x++) {
    vertex(x+10, ScaledY[x]);                    //draw a line connecting the data points
  }
  endShape();

// DRAW THE BPM WAVE FORM
// first, shift the BPM waveform over to fit then next data point only when a beat is found
if (beat == true){   // move the heart rate line over one pixel every time the heart beats
   beat = false;      // clear beat flag (beat flag waset in serialEvent tab)
   for (int i=0; i<rate.length-1; i++){
     rate[i] = rate[i+1];                  // shift the bpm Y coordinates over one pixel to the left
   }
// then limit and scale the BPM value
   BPM = min(BPM,200);                     // limit the highest BPM value to 200
   float dummy = map(BPM,0,200,555,215);   // map it to the heart rate window Y
   rate[rate.length-1] = int(dummy);       // set the rightmost pixel to the new data point value
}
// GRAPH THE HEART RATE WAVEFORM
stroke(250,0,0);                          // color of heart rate graph
strokeWeight(2);                          // thicker line is easier to read
noFill();
beginShape();
for (int i=0; i < rate.length-1; i++){    // variable 'i' will take the place of pixel x position
   vertex(i+510, rate[i]);                 // display history of heart rate datapoints
}
endShape();

// DRAW THE HEART AND MAYBE MAKE IT BEAT
  fill(250,0,0);
  stroke(250,0,0);
  // the 'heart' variable is set in serialEvent when arduino sees a beat happen
  heart--;                    // heart is used to time how long the heart graphic swells when your heart beats
  heart = max(heart,0);       // don't let the heart variable go into negative numbers
  if (heart > 0){             // if a beat happened recently,
    strokeWeight(8);          // make the heart big
  }
  smooth();   // draw the heart with two bezier curves
  bezier(width-100,50, width-20,-20, width,140, width-100,150);
  bezier(width-100,50, width-190,-20, width-200,140, width-100,150);
  strokeWeight(1);          // reset the strokeWeight for next time

// PRINT THE DATA AND VARIABLE VALUES
  fill(eggshell);                                       // get ready to print text
  text("Pulse Sensor Amped Visualizer 1.1",245,30);     // tell them what you are
  text("IBI " + IBI + "mS",600,585);                    // print the time between heartbeats in mS
  text(BPM + " BPM",600,200);                           // print the Beats Per Minute
  text("Pulse Window Scale " + nf(zoom,1,2), 150, 585); // show the current scale of Pulse Window

//  DO THE SCROLLBAR THINGS
  scaleBar.update (mouseX, mouseY);
  scaleBar.display();

//
}  //end of draw loop

//.............................................scalebar (name of file)............................................................................................................

/**
    THIS SCROLLBAR OBJECT IS BASED ON THE ONE FROM THE BOOK "Processing" by Reas and Fry
*/

class Scrollbar{
int x,y;               //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float sw, sh;          // width and height of scrollbar
float pos;             // position of thumb
float posMin, posMax;  // max and min values of thumb
boolean rollover;      // true when the mouse is over
boolean locked;        // true when it's the active scrollbar
float minVal, maxVal;  // min and max values for the thumb

Scrollbar (int xp, int yp, int w, int h, float miv, float mav){ // values passed from the constructor
  x = xp;
  y = yp;
  sw = w;
  sh = h;
  minVal = miv;
  maxVal = mav;
  pos = x - sh/2;
  posMin = x-sw/2;
  posMax = x + sw/2;  // - sh;
}

// updates the 'over' boolean and position of thumb
void update(int mx, int my) {
   if (over(mx, my) == true){
     rollover = true;            // when the mouse is over the scrollbar, rollover is true
   } else {
     rollover = false;
   }
   if (locked == true){
    pos = constrain (mx, posMin, posMax);
   }
}

// locks the thumb so the mouse can move off and still update
void press(int mx, int my){
   if (rollover == true){
    locked = true;            // when rollover is true, pressing the mouse button will lock the scrollbar on
   }else{
    locked = false;
   }
}

// resets the scrollbar to neutral
void release(){
  locked = false;
}

// returns true if the cursor is over the scrollbar
boolean over(int mx, int my){
  if ((mx > x-sw/2) && (mx < x+sw/2) && (my > y-sh/2) && (my < y+sh/2)){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draws the scrollbar on the screen
void display (){

  noStroke();
  fill(255);
  rect(x, y, sw, sh);      // create the scrollbar
  fill (250,0,0);
  if ((rollover == true) || (locked == true)){
   stroke(250,0,0);
   strokeWeight(8);           // make the scale dot bigger if you're on it
  }
  ellipse(pos, y, sh, sh);     // create the scaling dot
  strokeWeight(1);            // reset strokeWeight
}

// return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thumb
float getPos() {
  float scalar = sw / sw;  // (sw - sh/2);
  float ratio = (pos-(x-sw/2)) * scalar;
  float p = minVal + (ratio/sw * (maxVal - minVal));
  return p;
}
}

//...........................................serialevent (name of file)..........................................................................................................

void serialEvent(Serial port){
   String inData = port.readStringUntil('\n');
   inData = trim(inData);                 // cut off white space (carriage return)

   if (inData.charAt(0) == 'S'){          // leading 'S' for sensor data
     inData = inData.substring(1);        // cut off the leading 'S'

     Sensor = int(inData);       // convert the string to usable int
   }

   if (inData.charAt(0) == 'B'){          // leading 'B' for BPM data
     inData = inData.substring(1);        // cut off the leading 'B'
     BPM = int(inData);                   // convert the string to usable int
     beat = true;                         // set beat flag to advance heart rate graph
     heart = 20;                          // begin heart image 'swell' timer
   }
if (inData.charAt(0) == 'Q'){            // leading 'Q' means IBI data
     inData = inData.substring(1);        // cut off the leading 'Q'
     IBI = int(inData);                   // convert the string to usable int
   }
}

瞧瞧结果

网友A(2016-07-23):
请问楼主,这个显示图形的软件去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