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祥细的NRF24L01程序 不区分收发

楼主(2016-05-08):
       网络上收集的nRF24L01程序,注释祥细,不区分收发,自己优化了程序稳定性,献给需要的朋友,希望你们顺利调通!
需要的自己下载: NRF24L01测试程序【不区分收发 头文件版

下面是部分NRF24L01程序预览:

主程序:

//=========================================================================
//【注释】:
//        此工程内的程序由STC12C5A60S2 11.0592MHz平台测试成功
//        使用前请根据实际情况更改“NRF24L01.H”和“SPI.H”内的引脚配置,有如下6个:CE,IRQ,MOSI,MISO,SCK,CSN
//        按键与LED的引脚配置也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        发送与接收可共用该程序
//        采用头文件的方式编写,使得程序更简洁明了,利于分工合作,新手朋友可以学习这种编程方法
//        编译出现的警告,是有子函数未调用的警告,没有关系的。
//        【功能介绍】:A单片机的按键按下,B单片机LED灯亮,否则灭;B单片机的按键按下,A单片机LED灯亮,否则灭。
//=========================================================================

#include "mcu.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LED_ON                                P3|=(1<<6)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_OFF                        P3&=~(1<<6)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EY_STAUS                (P2&(1<<0))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
            for(b=64;b>0;b--)           // 仅作为粗略延时 中断繁忙时差距很大
                for(a=45;a>0;a--);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while_times = 0;
        init_NRF24L01();
        delayms(300);

        while(1)
        {
                //===== 发送模式 =====
                nrf_TxMod();
                if(KEY_STAUS == 0)                //按键按下,
                {
                        TxBuf[0] = 1;                //把1存入TxBuf[0]中,然后发送出去;接收程序判断RxBuf[0]的值,等于1的话点亮LED
                                                                                //【注:RxBuf数组和TxBuf数组中的元素是对应的】
                }
                else
                {
                        TxBuf[0] = 0;
                }
                nrf_trans(TxBuf);                        //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NRF24L01
                while_times = 30;                //检测是否发送成功 循环检测?次  【可更改,让接收循环次数大于发送循环次数效果较好】
                while(while_times--  ) //发送超时,或者发送成功,跳出循环 进入接收模式
                {
                        get_nrf_sta();                        //获取状态标志
                        if(TX_DS == 1)                        //发送成功,跳出循环
                                break;
                }
                //===== 接收模式 =====
                nrf_RxMod();
                while_times = 120;                //检测是否接收成功 循环检测?次 【可更改,让接收循环次数大于发送循环次数效果较好】
                while(while_times--)         //接收超时或者接收成功,跳出循环 进入发送模式
                {
                        get_nrf_sta();                        //获取状态标志
                        if(RX_DR == 1)                        //接收成功
                        {
                                nrf_read(RxBuf);        //接收成功后,将NRF24L01接收到的数据读到单片机的RxBuf数组中。
                                break;                                                //跳出循环
                        }
                }
                if(RX_DR == 1)                                //是因为接收到数据,而不是因为超时才跳出循环
                {
                        if(RxBuf[0] == 1)
                                LED_ON;
                        else if(RxBuf[0] == 0)
                                LED_OFF;
                }
        }
}

NRF24L01.c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idata nrf_sta;
uchar idata RxBuf[32] =         "0";        //接收缓存 存入idata区
uchar idata TxBuf[32] =         "0";        //发送缓存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 粗略的延时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us(100);
        CE = 0;    // 片选使能
        CSN = 1;   // SPI使能
        SCK = 0;   // SPI时钟拉低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写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允许接收地址频道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0x32);                                                     //设置信道工作频率,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NRF_CONFIG, 0x7c);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掉电模式  1~16CRC校验
}
//==================
//读取状态标志
//==================
void get_nrf_sta(void)
{
        nrf_sta = SPI_Read_Reg(STATUS);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nrf_sta);
}
//==================
//设置为接收模式
//==================
void nrf_RxMod(void)
{
        CE = 0;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Write_Reg(FLUSH_RX,0x00);                         //清除RX_FIFO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NRF_CONFIG, 0x7f);//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接收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100);
}
//==================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数组
//==================
void nrf_read(uchar *rx_buf)
{
                if(RX_DR == 1)                    //收到数据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存入数组
                        SPI_Write_Reg(FLUSH_RX,0x00);//清除rx fifo寄存器
                        CE = 1;
                        delayus(100);
                }
}
//==================
//设置为发送模式
//==================
void nrf_TxMod(void)
{
        CE = 0;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Write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_FIFO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NRF_CONFIG,0x7e);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发射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100);
}
//==================
//发送  不做任何判断只管发送
//==================
void nrf_trans(uchar *tx_buf)
{
        CE = 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所有中断
        SPI_Write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 fifo寄存器        //===== 重要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us(100);                //此延时必须有 因为从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时间,最大需要130us
}
//=========================
//将float数编码装载 保留4位小数
//占用5个字节 数据范围+- 65535.9999
//=========================
void nrf_load_float(uchar a,float num)
{
        if(num > 0)
        {
                TxBuf[a] = '+';
                TxBuf[a+1] = (uint)num/256;
                TxBuf[a+2] = (uint)num%256;
                TxBuf[a+3] = (uint)((num - (int)num)*10000)/256;
                TxBuf[a+4] = (uint)((num - (int)num)*10000)%256;
        }
        else if(num < 0)
        {
                num = -num;
                TxBuf[a] = '-';
                TxBuf[a+1] = (uint)num/256;
                TxBuf[a+2] = (uint)num%256;
                TxBuf[a+3] = (uint)((num - (int)num)*10000)/256;
                TxBuf[a+4] = (uint)((num - (int)num)*10000)%256;
        }
        else
        {
                TxBuf[a] = '0';
                TxBuf[a+1] = 0;
                TxBuf[a+2] = 0;
                TxBuf[a+3] = 0;
                TxBuf[a+4] = 0;
        }
}
//=======================
//将接收到的float数组解码
//占用5个字节 数据范围+- 65535.9999
//=======================
float nrf_unload_float(uchar a)
{
        float num;
        if(RxBuf[a] == '+'){
                num = RxBuf[a+1]*256 + RxBuf[a+2]+ (float)((int)RxBuf[a+3]*256 + RxBuf[a+4])/10000.0;
        }
        else if(RxBuf[a] == '-'){
                num = RxBuf[a+1]*256 + RxBuf[a+2]+ (float)((int)RxBuf[a+3]*256 + RxBuf[a+4])/10000.0;
                num = -num;
        }
        else if(RxBuf[a] == '0')
                num = 0;

        return (num);
}
//=======================
//将float数编码装载 保留2位小数
//占用3个字节 数据范围+- 255.99
//=======================
void nrf_load_sfloat(uchar a,float num)
{
        if(num > 0){
                TxBuf[a] = '+';
                TxBuf[a+1] = (uchar)num;                //转换成uchar类型,自动将保留低8位,去除高位。
                TxBuf[a+2] = (uint)((num - (int)num)*100);
        }
        else if(num < 0){
                num = -num;
                TxBuf[a] = '-';
                TxBuf[a+1] = (uchar)num;
                TxBuf[a+2] = (uint)((num - (int)num)*100);
        }
        else{
                TxBuf[a] = '0';
                TxBuf[a+1] = 0;
                TxBuf[a+2] = 0;
        }
}
//=======================
//将float数解码 保留2位小数
//占用3个字节 数据范围+- 255.99
//======================
float nrf_unload_sfloat(uchar a)        //a是数据包在数组内的起始位置
{
        float num;
        if(RxBuf[a] == '+'){
                num = RxBuf[a+1]+ (float)RxBuf[a+2]/100;
        }
        else if(RxBuf[a] == '-'){
                num = RxBuf[a+1]+ (float)RxBuf[a+2]/100;
                num = -num;
        }
        else if(RxBuf[a] == '0')
                num = 0;

        return (num);
}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收发一体的。我最近也在折腾NRF24L01传输AD的程序,发送和接收都能工作,就是收不到数据,不知道楼主有这方面的程序吗?

网友B(2017-01-13):
很好的资料,正在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3-10-25):
怎么资料没了啊 我想找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