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云连接控制程序

楼主(2016-05-08):
        即便不那么懂单片机,按照操作步骤,也可以在地球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控制家里想要控制的东东啦。ESP8266和单片机IAP15W4K58S4是通过串口通信的,除了电源就两根线……

/************************************************************************************
Copyright,  LCE STUDIO
程序名称:ESP8266 云连接控制程序(18.432MHz)
功能说明: 该程序将ESP8266设置为STATION工作模式,并通过家用wifi热点云服务器建立连接,
                                        手机APP通过注册后并关联该ESP8266模块,通过互联网发送关灯与开灯的指令,
                                         单片机解析后执行
                                        串口1波特率为9600,用于后台监控
                                        串口2波特率为115200,用于与ESP8266模块进行通信
程序版本:1.0 (2015/09)
************************************************************************************/

#include "stc15f2k60s2.h"            // 单片机STC15F2K60S2头文件,可以不再加入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_nop_库函数
#include "delay.h"                        // 延时函数头文件
#include "uart.h"                                // 串行通信函数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strstr库函数

sbit RST = P2^6;
sbit LED1 = P5^0;
sbit LED2 = P5^1;
sbit LED3 = P5^2;

#define Buf_Max 50

unsigned char xdata Rec_Buf[Buf_Max];
unsigned char i = 0;
void CLR_Buf(void);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char code str1[]="AT\r\n";                                                        //  联机指令,返回"OK"
char code str2[]="AT+CWMODE=1\r\n";                                               //  设置ESP8266的工作模式,返回"OK"或者"no change"
char code str3[]="AT+CWJAP=\"WiFi362\",\"1234567890\"\r\n";                                   //  连接到WiFi热点,lces为热点名称,88518851为密码;连接成功返回“OK”
char code str4[]="AT+CIFSR\r\n";                                             //         本机IP地址查询指令
char code str5[]="AT+CIPSTART=\"TCP\",\"192.168.191.1\",8234\r\n";    //  连接到TCP服务器,返回“Linked”
char code str6[]="AT+CIPSEND=6\r\n";                                                                                                    //  发送数据指令
char code str7[]="hello!\r\n";                                                                                                    //  数据内容
char code AT_CLDSTART[]="AT+CLDSTART\r\n";
char code AT_SMARTLINK[]="AT+CWSMARTSTART=1\r\n";
char code AT_LANSTART[]="AT+LANSTART\r\n";

void main()                                                  // 主函数
{

        RST = 1;                                      // ESP8266复位功能脚,拉低会将ESP8266复位
        UartInit();                                                                                                // 初始化串口
        ES = 1;                                       // 串口1中断打开
        IE2 = 0x01;                                   // 串口2中断打开
        EA = 1;                                       // 总中断打开
        DelayMS(1000);                                                                          // 延时一段时间,让ESP8266启动
        DelayUS(100);
  U1SendString(Rec_Buf);                        // 将ESP8266启动信息通过串口1打印出
  U1SendString("\r\n");
  U1SendString("Welcome to LSE STUDIO, Please wait while we are getting the device ready\r\n");
        CLR_Buf();                                                 //清除缓存内容

        while(!Hand("OK"))                            //判断是否握手成功,如果不成功延时一会,再发送AT握手指令
        {
                U2SendString(str1);                         //发送联机指令
                DelayMS(500);
        }
        CLR_Buf();                                    //清除缓存内容
  U1SendString("OK,Succee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ESP8266\r\n");
        LED1 = 0;

        while(!(Hand("OK")|Hand("no change")))        //判断是否设置成功,如不成功,延时后再次发送
        {
                U2SendString(str2);                         //发送设置ESP8266工作模式指令
                DelayMS(500);
        }
        CLR_Buf();
  U1SendString("OK,ESP8266 has been set as Station Mode\r\n");
        U1SendString("OK,Plese Press The Smartlink buttom\r\n");

        DelayMS(1000);
        U2SendString(AT_SMARTLINK);
        DelayMS(1000);
        do                                                                 //此循环完成SMARTLINK 的配置
        {
                LED1=1;
                DelayMS(500);
                LED1=0;
                DelayMS(500);
//                U1SendString(Rec_Buf);
        }while(strstr(Rec_Buf,"WIFI GOT")==NULL); //此循环完成SMARTLINK 的配置
        U1SendString("OK,ESP8266 is configured as SMARTLINK!");
        CLR_Buf();

        U2SendString(AT_CLDSTART); //加入安信可云
        DelayMS(1000);
        do                                                                 //此循环完成安信可云的配置
        {
                LED1=1;
                DelayMS(500);
                LED1=0;
                DelayMS(500);
//                U1SendString(Rec_Buf);
        }while(strstr(Rec_Buf,"OK")==NULL); //此循环完成SMARTLINK 的配置
        U1SendString("OK,ESP8266 is Linked with Cloud Sever!\r\n");
        CLR_Buf();

        U2SendString(AT_LANSTART);//开启内网模式(此模式下,模组会用内网回应手机APP 要查询的ID 和KEY)
        DelayMS(1000);
        do                                                                 //此循环完成安信可云的配置
        {

                LED1=1;
                DelayMS(500);
                LED1=0;
                DelayMS(500);
//                U1SendString(Rec_Buf);
        }while(strstr(Rec_Buf,"OK")==NULL); //此循环完成SMARTLINK 的配置
        U1SendString("OK,ESP8266 Internal LAN mode is Started!\r\n");

  while (1)                                                        // 主循环
    {
                        if(Hand("LIGHT:0"))                            //  收到“openled1”的指令
                                {
                                        ES = 0;
                                        IE2 = 0x0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CLR_Buf();
                                        U1SendString("Command: LEDs turn on, Executed!\r\n");
                                        ES = 1;
                                        IE2 = 0x01;
                                }
                        else if(Hand("LIGHT:1"))                         //  收到“openled2”的指令
                                {
                                        ES = 0;
                                        IE2 = 0x0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CLR_Buf();
                                        U1SendString("Command: LEDs turn off, Executed!\r\n");
                                        ES = 1;
                                        IE2 = 0x01;
                                }
    }
}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
    if(strstr(Rec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R_Buf(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
                        Rec_Buf[k] = 0;
                }
    i = 0;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using 1
{
        ES = 0;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Rec_Buf = SBUF;
                        i++;
                        if(i>Buf_Max)
                                {
                                        i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ES =  1;
}

void U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IE2 = 0x00;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Rec_Buf = S2BUF;
                                i++;
                                if(i>Buf_Max)
                                {
                                        i = 0;
                                }
    }
    if (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
                IE2 = 0x01;
}

网友A:
楼主你好:手机APP从哪里下载?能附上手机APP吗》感谢!

网友B(2016-07-24):
楼主,手机app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6-09-21):
他这个只给了这个完整程序的主程序  其中调用程序都没有加出来  还有串口通讯等  1406428654  可以相互交流哈

网友D(2017-04-29):
楼主,调用程序,和串口通信的程序分享一下。254637162 感谢!

网友E(2017-09-06):
谢谢楼主!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F:
不够详细,全套有没?

网友G(2019-04-15):
手机APP从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