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08):
1:电源不启动:插电源,大电容有300V电压、拔掉电源再次测量大电容2端还是300V电压不下降。给电容放电后,将启动电阻换掉即可。启动电阻在电源输入部分,阻值150K,功率2W。
2: 电源不启动:插电,大电容2端有300V电压,拔掉电源,大电容电压慢慢下降,将电路板全部检查是否有脱焊的现象,补焊完成后,将3842换成新的,通电试机即可。
3:闪灯: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再次试机,如果还是闪灯,请检查输出端取样电阻。0.1欧。3W功率。接在输出线的负极端,将此电阻换新即可。
4:输出电压高,通电,电压高于70多V,充电不转灯,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再次试机,如果还是电压高,请更换光电耦合器、再次试机、还是输出高,更换431基准稳压器,再次试机。
5:吱吱叫,发热,充电不足:通电测量大电容电压,只要低于300V,一般电容失效,更换即可,
6:严重发热,请将风扇换新即可。
7:输出电压不稳定,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后试机,然后将输出端电容63V470UF电容换新试机即可。
8:充电不转灯,用检测仪测试各项数据,然后将358或者324换新试机。
9:充电不稳定,有时候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用测试仪检测各项数据,然后将输入输出电源线。全部换新,补焊线路板试机。
10:通电烧保险:先检测功率管击穿没有,没有的话将4个整流二极管全部换新,试机。
11:通电无输出,通电试机,大电容2端有300V电压,且慢慢下降,首先检测输出端大二极管击。穿没有,补焊,再次试机。
12:通电亮2个红灯:通电试机,空载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将358或324换新试机。
13:通电无输出,能正常启动,指示灯正常,先将输出线换新,对于有继电器的充电器直接短路继电器试机。
14:通电闪灯,请补焊变压器各引脚,然后试机,如果依旧,请检查431、光电耦合器、输出部分各二极管是否短路,变压器磁芯是否松动,电源输入部分10欧小电阻是否开路。或代换3842再次试机。
15:充电不转灯,先用测试仪检测各项数据,一般充新电池电压不高于59.5,充半年左右电池不高于58.8,为正常,高于此电压可能不转灯
16:输出电压低:补焊线路板。试机,然后将输入输出大电容换新再次试机。
17:输出低,发烫,如果输出电压低于40多V,且功率管,变压器发烫,一般为变压器有问题,
18:启动困难,有时候能起到有时候不能启动,补焊线路板,后试机,如果依旧请将输入部分小电容换新再次试机,50V47UF。
19:烧3842,3842换新后试机插电听到一声喀的一声响,这是测量大电容2端电压300V慢慢将,说明3842 又击穿了,先补焊线路板,检查变压器引脚是否松动或者引线是否断开,输出部分大二极管是否开路,线路板是否断裂。
20:以上故障适合于市场上大部分单管电路充电器常见故障,操作过程中可随时咨询技术人员。

常规判断充电器性能好坏
        如48V充电器,最高电压不大于59.6V,大于此电压,充电可能不转灯,低电压不低于55V,低于此电压造成充电不足,长时间容易对电池亏电,电流,如48V20A充电器,最大电流不大于3A。大于3A可能造成电池失水较早,最低不低于2.1A。低压此电流造成充电不足。

注意事项:
1:48V新电池要求充电器参数,最高电压58.5---59.7,不低于58V,低于58V造成充电不足,高于59.7V可能造成充电不转灯。转灯电流约0.4---0.7A,实际电压约55.5V,低于50V造成充电不足,长时间充电电池亏电。
2:4820电池要求充电最大电流2.4----3.3A,低于2.2A充电慢,充电效果差。
3:市场上低于30元的充电器实际功率小,参数设计不精确,请注意区分。
4:充电器稳压电路失效会造成输出电压75---130V,充电电池滚烫不转灯。
5:当新电池出现,续航里程20A电池低于30公里12A电池低于25公里请检查充电器各项参数,如果无法判断是,请更换优质充电器再次使用,即可解决问题。
6:新电池遇到不转灯时,请更换另外一个优质充电器试机。
7:正常情况下。4820新电池充电时间约10小时左右,续航里程40---60公里,4812新电池充电时间约10小时内,里程达到25---40公里,如果正常充电时间超过以上,请更换优质充电器再次使用,反馈信息。
8:有很多充电器内部电路、输入输出连线老化,造成,有时候能充、有时候不能冲。严重影响电池,或者充电过程中电路失效,造成充鼓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直接更换优质充电器再次使用。

网友A(2016-06-07):
写的比较详细,真正的干货。再加点理论知识就更完美了

网友B(2017-02-02):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C(2017-09-29):
感谢分享,写出了常见的故障解决方法。

网友D(2017-12-17):
感谢提供自己积累的经验

网友E(2019-06-27):
我的48v充电器电压输出56v,但是不转灯,电池滚烫,好好学习下!

网友F: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G(2019-08-03):
有配图的话就更好了,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H(2020-12-20):
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I:
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J(2021-02-21):
4:充电器稳压电路失效会造成输出电压75---130V,充电电池滚烫不转灯。这个恐怕是造成充电火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什么办法尽可能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