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C串口通信求解!!!

楼主(2016-05-08):
最近要设计一个广告牌,尺寸16x64,基本功能都实现了,只是要实时显示这一块还没弄明白,就是在电脑上输入想显示的内容,点阵能实时显示,要用到上位机吗?还是用带发送功能的字模软件,求大神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必须用上位机,定好通信协议。

网友B:
如果你能找到带串口发送的字模软件,然后自己定义好协议,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没必要上位机吧,直接用串口通信就好了,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从电脑发字符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处理显示就好了,我这有个这种功能的串口调试助手,需要可以分享给你

网友D(2017-05-04):
串口通信

网友E:
在code中做字模吧,上位机发送字模代码与字模对应。

网友F(2017-07-21):
串口通信问题,可以自己定义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