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为伯努瓦(Gislain)的人,用了3年时间设计制造出独特电子钟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楼主(2016-05-08):
在3毫米厚的有机玻璃上分别安装有1161只二极管,340只晶体管,电阻器346只,红色LED60个,6个磁开关(干簧片)和3个数码管。 该器件供电电压:120V(交流),重量超过6千克,总尺寸:高度:53厘米,宽度:66厘米,厚度:5厘米。

点击图片看超清大图

外壳——3毫米有机玻璃
1161只二极管
340只晶体管
346只电阻
60个红色LED
6磁性开关(干簧片)
3个7段数码管
----
元件总数:1916个
重量:14磅
身高:22英寸
宽度:26英寸
厚度:2英寸
电源:120V,60Hz
功率:2瓦。

网友A: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短路

网友B:
牛人啊,居然没有用集成电路,这手工,真是屌炸天了

网友C:
和那个手工做cpu的人有一比

网友D:
没有难度,精心制作而已,也属于闲了O疼的一类,不过,世界也因这些人而精彩,毕竟,也算挺有创意的吧,呵呵

网友E:
牛逼啊,外国人就是会玩

网友F(2016-06-09):
仔细看了几个局部,这个电子钟视乎不能工作。

网友G:
这个能用吗???估计不能吧 话说挺好看的 只能用来装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了几个局部,这个电子钟视乎不能工作。

厉害,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H:
能够只用电阻、二极管、晶体管 和 磁性开关 兜出原本应是 IC 的功能,佩服,佩服。

网友I(2016-07-30):
能不能用先不说,就是这些器件布局,管脚制作和焊接工艺的耐心就挺佩服的

网友J:
闲的。他开心就好!

网友K(2017-06-10):
看着都头大。。。。

网友L(2019-09-21):
6个磁开关有啥用呢

网友M:
很强大的动手能力了!!

网友M:
对啊。6个磁性开关用来干嘛的??

网友N:
旁边没有线圈,判定6个磁开关是用来看的!

网友O(2019-11-04):
首选惊叹这做工、思路非常好,让人眼前一亮。遗憾的是这不能工作,二极管的数量太多,与逻辑不附,干簧管也是摆设,没有看线圈或电容的振荡电路,不说是晶振了。

网友P:
这个厉害了,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大了

网友Q:
歪果仁的看来是真的有时间鼓捣

网友R:
真的是开了眼界

网友S(2019-12-11):
细思极恐啊,首先是知识和技术,再就是耐心,做事如此,不成功也难啊!

网友T(2020-02-12):
估计是能工作的。是用工频60HZ来驱动的吧。和电网频率的准确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U(2021-04-02):
就是这些器件布局,管脚制作和焊接工艺的耐心就挺佩服的

网友V:
能工作,核心集成电路工作。其余电子元件就是装饰

网友W:
纯属闲的蛋疼搞出来的玩具,为了显摆手工和耐心?

网友X:
这手工,真是屌炸天了,牛人啦!!

网友Y:
这个乍一看厉害,细琢磨更厉害,怎么就能用这么些二极管之类的组成时钟,原谅我基础知识少
不影响我膜拜一下

网友Z(2021-05-02):
应该能用吧,不能用的话用不了三年时间。

网友AA:
过去6年,看了这篇文章,用电阻、二极管、晶体管 和 磁性开关 做出来 IC 的功能  :
1. 数字电路 与动手 挺强与,也兼容美学方面. 精神值得学习!
2. 个人觉得花这么大力气,不可能装饰,应该正常运行.
3. 从图片 只找到了 5个 磁性开关(上边1个,左右分别2个).
4. 从元件 数量 分析功能:
    市电 整流供电 ,LED与数码管驱动,60秒时钟电路,60进制 与 24进制 转换,磁性开关 调整时间.

网友AB:
看似走马灯电路。  计数器 -> 二极管构成的ROM -> LED与数码管

网友AC:
这个立体感真是强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厉害,怎么看出来的

我也与管理同感呢,真不是一般二般的厉害呢不服不行呢

网友AD:
早些年见过一个用这个方式做的LED东东,现在都忘记是个什么功能的,好像就是个流水灯吧,比起这个真是又差很多呢,即便是那个也让人拜服的五体投地呢,我是佩服的紧啊!

网友AE:
除了好看,貌似没啥用,消磨时间而已,不过设计者有情怀就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AF(2021-06-27):
主楼,你能把原理图贴出来算你赢。

网友AG:
这个是艺术品啊!我自认为我自己没这个水平和能力做出来,我敬佩!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厉害,怎么看出来的

没有电容

网友AI:
这分明是晶元放大了N倍后的效果嘛,,,

网友AJ(2022-01-04):
没有运行效果图么?

网友AK:
这手工很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