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可控硅调光程序?

楼主:
如题,,急急急

网友A(2016-05-08):
单片机可控硅调光:http://www.51hei.com/bbs/dpj-33291-1.html

网友B:
额,我也不懂

网友C(2016-10-01):
自私看不到呀

网友D:
⒊ 交流电源通断控制电路
双向晶闸管的一个主要用途是自动控制交流电源的通断(无触点控制)。图10-14为无触点交流电源通断控制电路。双向晶闸管V作为主控元件控制交流电源通断,双向晶闸管在移相触发时,会产生大量谐波,对电网产生干扰。为避免这一缺陷,双向晶闸管通断控制一般采用过零触发。即在交流电压过0时,触发双向晶闸管导通。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工社出版

网友D:
实例20  过零触发双向晶闸管

实例2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D:
把上述2例结合起来,正弦波10ms过零中断,控制发出过零触发脉冲(低电平),就能控制调光。

网友D:
10.3.2 微机控制触发电路
微机控制晶闸管触发电路,其技术关键是正弦交流电压过零信号的获得和触发脉冲的精确控制。

图10-10中IC2可获得正弦交流电压过零信号,触发80C51中断。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工社出版

网友E:
调光分两种 一种是PWM一种是斩波 切相

网友D:
还有第3种,调功。上述介绍的是调功,即正弦波有的半周期导通,有的半周期截止。这样,对电网和外界(谐波发射干扰)影响最小。至于上楼所说的是直流调光,首先要变成直流,那就麻烦了。

网友F(2024-01-24):
引用 网友D:
还有第3种,调功。上述介绍的是调功,即正弦波有的半周期导通,有的半周期截止。这样,对电网和外界(谐波 ...

直流的话可以先交流调角,然后整流成直流。

网友G:
学习可控硅调光,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