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想添加一个报警装置,弹开则灯亮,报警

楼主(2016-05-08):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ORG  00H
START:JB  P2.0,NEXT1
           CLR P2.4
       SJMP NEX1
NEXT1:SETB P2.4
NEX1:JB P2.1,NEXT2
     CLR P2.5
       SJMP NEX2
NEXT2:SETB P2.5
NEX2:JB P2.2,NEXT3
     CLR P2.6
         SJMP NEX3
NEXT3:SETB P2.3
NEX3:JB P2.7,NEXT4
     CLR P2.4
         SJMP NEX4
NEXT4:SETB P2.4
NEX4:SJMP START
END

这样只是按下开关亮,我想相反,并且想添加一个报警装置,弹开则灯亮,报警
哪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你的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没人解答呢?

网友A:
原因之一是无厘头提问。你既没有电路,又没有文字说明,谁知道P2.0~P2.7是什么东东?叫别人揣摩吗?不会提问。类似情况,网上很多。

网友A:
当然,因你的问题非常简单,因此,还是能猜出:P2.0~P2.3接按键,P2.4~P2.7接发光二极管。不过,你的程序又搞乱了。例如NEX3:P2.7,是P2.4吧?后面的P2.4,应该是P2.7吧?

网友A:
原因之二是汇编,现在多数人用C51,不用或不太懂汇编,因此,愿解答汇编的人少。

网友A:
要想添加一个报警装置,可用驱动发光二极管的端口同时驱动报警装置(此时程序可不变)。驱动电路可参阅本坛2016-4-14 17:10帖子中zl2168的回帖。

网友A:
至于要达到按键“弹开则灯亮”,只需将控制指令“SETB”与“CLR”交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