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当外部中断0给低电平时候(已经设置为低电平触发),什么变量会变化?

楼主(2016-05-08):
for(i=0;i<32000;i++); IE0=0;
EX0=1;
语句功能是什么?

还有EX0=0是什么作用?
当外部中断0给低电平时候(已经设置为低电平触发),什么变量会变化?

网友A:
外部中断0给低电平时候(已经设置为低电平触发),在满足中断响应条件下,会触发INT0中断。注意:满足中断响应条件。

网友A:
“for(i=0;i<32000;i++);”是延时语句。

网友A:
“IE=0;”,表示清INT0中断响应标志。

网友A:
“EX=1;”,表示INT0开中(是否能真开中,还需EA=1)。

网友A:
要先开中,才能响应中断,不能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