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求大神给出串口通信协议程序思路

楼主(2016-05-08):
如题!我在编写上位机程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下位机发送上来的数据进行解析,请大神给出思路!

网友A:
常用的串口通讯,无论收发,每次传送的有效数据只有8bit----也就是8位二进制数。所谓通讯协议,其实都是自己制定的,比如我制定一个约定传送电压、电流、时间值的协议:规定每次开始都是先送3遍0x55,接着就是电压值、电流值、时间值,最后送出3遍0xAA表示传送结束。
     对方收到之后,可以依据上述的协议约定,提取出电压、电流、时间值。
     当然,有些通讯协议很复杂,而且是专门组织甚至是国际上统一制定的,比如USB口通讯、蓝牙、更复杂的如TCP/IP协议均是如此,这些只能遵守,无法自己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