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平衡小车的制作过程 含源码

楼主(2016-05-08):
两轮自平衡小车全部的制作资料下载:

调试记录:
2016.12.2
        完成基本角度闭环程序,基本调节出角度的PD,
        富民发现直立可能需要位置闭环+角度闭环+速度闭环。

2016.12.3 pm 13:00
        完成基本速度闭环和位置闭环程序,基本可以按照设定方向前进,
        只是中途的PID参数没有调节好有停顿现象,开始蓝牙控制模式。

2016.12.3 pm 14:43
        完成基本的前进 后退蓝牙控制功能,就是有些时候出现过冲停顿。
        下一步进行转弯控制程序的抒写。

2016.12.3 pm 16:55
         完成基本控制功能,前进、后退、原地左转、原地右转、使用简单
         的蓝牙指令控制,0x01前进、0x02后退、 0x03原地左转、 0x04原
         地右转、0x00什么保持直立状态,下一步进行直立调节,优化静止
         时的状态。

2016.12.5 pm 13:50
        加入了手机APP蓝牙控制 出现问题 抖动过大多次控制容易出现死机
        现象,需要继续直立PID调节参数。

2016.12.22 pm 17:49
        加入了 模糊控制 参数调节的还算可以,只调节了直立参数 速度闭环
        和位置闭环参数还没有调节等待明天调节。

2016.12.31 am 11:13
        所有功能都已完毕。直立、壁障、循迹、蓝牙遥控、由于循迹采用双线
        导致有些时候不稳定、不知道是机械愿意还是软件原因导致直立静止时
        有些抖动。基本可以完成所有多需任务。

这个是去年做的一个两轮自平衡循迹小车,小车采用两片STM32,一块负责图像处理,另一块负责对电机的控制。两块板子之间使用串口通信传输数据。
做这个车子学会了很多,最初两块板子之间串口通信有问题,程序会跑着跑着就跑飞,很是恼火。之后每次需要串口通信才打开中断,解决了跑飞的问题。
以下是车子的图片,和源码。
主程序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1. #include "System_init.h"

  2. /*特别注意:flag变量 不可以更改 否则无法直立*/
  3. extern u8 flag;

  4. /**********主函数**********/
  5. int main(void)
  6. {
  7.         system_init();         //整体系统初始化函数
  8.                 temp_data11 = 80;
  9.         for(;;)
  10.         {
  11.       /*
  12.           函数说明:
  13.           upright_Adjust函数。
  14.           功能:直立控制。
  15.           参数个数:3个。
  16.           1)P参数。
  17.           2)I参数。
  18.           3)D参数。
  19.           此函数是用于直立的函数P是PID中的比例参数
  20.           D是PID的微分参数、直立不用I积分参数。
  21.           */
  22.           /*
  23.           函数说明:
  24.           speed_control函数。
  25.           功能:蓝牙控制函数。
  26.           参数个数:3个。
  27.           1)串口采集参数(不需要更改、放着就可以)
  28.           2)速度控制参数(可以更改最大40最小10)
  29.           3)转角速度控制参数(可修改,最大40最小10)
  30.           */
  31.                              SpeedL(3500);
  32.         SpeedR(3500);
  33.           if(1 == flag)
  34.           {
  36.            //upright_Adjust(400.0,0.0,25.0);                            //9.5

           /*特别注意:flag变量 不可以更改 否则无法直立*/
           flag = 0;
          }
        }
}

以stm32f103rct6为例
测试串口通信数据
MPU数据进行处理
检测X轴加速度,Y轴角速度
参考网上例程
mpu6050.c文件: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System_init.h"

void I2C_Cong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I22C1 有关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 PB6-I2C2_SCL、PB7-I2C2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 配置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2_MPU605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 使I2C1 */
  I2C_Cmd(I2C2, ENABLE);

  /* I2C2 初始化 */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delay_ms(100);
        I2C_WriteByte(PWR_MGMT_1,0x00);
        delay_ms(10);
        I2C_WriteByte(SMPLRT_DIV,0x07);
        delay_ms(10);
        I2C_WriteByte(CONFIG,0x06);
        delay_ms(10);
         I2C_WriteByte(GYRO_CONFIG,0x18);
        delay_ms(10);
         I2C_WriteByte(ACCEL_CONFIG,0x01);
        delay_ms(1000);

}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REG_Address, uint8_t Write_Data)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2, REG_Address);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SendData(I2C2, Write_Data);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I2C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REG_Address)
{
        uint8_t data_byte;
  //*((u8 *)0x4001080c) |=0x80;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u8 *)0x4001080c) &=~0x80;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2,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2, REG_Address);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data_byte = I2C_ReceiveData(I2C2);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return data_byte;
}

void I2C_ReadBuffer(uint8_t* Data_Buffer, uint8_t REG_Address, uint8_t Num_Byte)
{
  //*((u8 *)0x4001080c) |=0x80;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u8 *)0x4001080c) &=~0x80;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2,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2, REG_Address);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_Byte)
  {
    if(Num_Byte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Data_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2);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Data_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_Byte--;
    }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void I2C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vu16 SR1_Tmp = 0;

  do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Read I2C2 SR1 register */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MPU605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 Clear AF flag */
  I2C_ClearFlag(I2C2, I2C_FLAG_AF);
    /*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pazzy.c文件:
#include "pazzy.h"
#include "System_init.h"

#define FMAX    100       /*语言值的满幅值*/
//角度值
int PFF[4]={0,8,16,24};
/*输入量D语言值特征点*/
// 角速度
int DFF[4]={0,16,45,80};
/*输出量U语言值特征点*/
int UFF[7]={0,12,30};
/*采用了调整因子的规则表,大误差时偏重误差,小误差时偏重误差变化*/
/*a0=0.3,a1=0.55,a2=0.74,a3=0.89   */
int rule[7][7]={
//误差变化率 -3,-2,-1, 0, 1, 2, 3             // 误差
                { 2, 2, 2, 2, 2, 1, 1,},          //   -3
                { 2, 1, 1, 1, 1, 1, 2,},          //   -2
                { 2, 1, 0, 0, 0, 0, 0,},          //   -1
            { 2, 2, 2, 2, 2, 2, 2,},          //    0
                { 0, 0, 0, 0, 0, 1, 2,},          //    1
                { 0, 1, 1, 1, 1, 1, 2,},          //    2
                { 1, 1, 2, 2, 2, 2, 2}};          //    3           //    3

/**********************************************************/
float Fuzzy(float P,float D)   /*模糊运算引擎*/
{
        float    U;           /*偏差,偏差微分以及输出值的精确量*/
        float   PF[2],DF[2],UF[4];   /*偏差,偏差微分以及输出值的隶属度*/
        int    Pn,Dn,Un[4];
        double   temp1,temp2;
        /*隶属度的确定*/
        /*根据PD的指定语言值获得有效隶属度*/
        if(P>-PFF[3] && P<pff[3])
        {
                if(P<=-PFF[2])
                {
                        Pn=-2;
                        PF[0]=FMAX*((float)(-PFF[2]-P)/(PFF[3]-PFF[2]));
                }
                else if(P<=-PFF[1])
                {
                        Pn=-1;
                        PF[0]=FMAX*((float)(-PFF[1]-P)/(PFF[2]-PFF[1]));
                }
                else if(P<=PFF[0])
                {
                        Pn=0;
                        PF[0]=FMAX*((float)(-PFF[0]-P)/(PFF[1]-PFF[0]));
                }
                else if(P<=PFF[1])
                {
                        Pn=1; PF[0]=FMAX*((float)(PFF[1]-P)/(PFF[1]-PFF[0]));
                }
                else if(P<=PFF[2])
                {
                        Pn=2; PF[0]=FMAX*((float)(PFF[2]-P)/(PFF[2]-PFF[1]));
                }
                else if(P<=PFF[3])
                {
                        Pn=3; PF[0]= FMAX*((float)(PFF[3]-P)/(PFF[3]-PFF[2]));
                }
        }
        else if(P<=-PFF[3])
        {
                Pn=-2;   PF[0]=FMAX;
        }
        else if(P>=PFF[3])
        {
                Pn=3;   PF[0]=0;
        }
        PF[1]=FMAX-PF[0];

        if(D>-DFF[3] && D<dff[3])
        {
                if(D<=-DFF[2])
                {
                        Dn=-2;DF[0]=FMAX*((float)(-DFF[2]-D)/(DFF[3]-DFF[2]));
                }
                else if(D<=-DFF[1])
                {
                        Dn=-1;
                        DF[0]=FMAX*((float)(-DFF[1]-D)/(DFF[2]-DFF[1]));
                }
                else if(D<=DFF[0])
                {
                        Dn=0;
                        DF[0]=FMAX*((float)(-DFF[0]-D)/(DFF[1]-DFF[0]));
                }
                else if(D<=DFF[1])
                {
                        Dn=1;
                        DF[0]=FMAX*((float)(DFF[1]-D)/(DFF[1]-DFF[0]));
                }
                else if(D<=DFF[2])
                {
                        Dn=2; DF[0]=FMAX*((float)(DFF[2]-D)/(DFF[2]-DFF[1]));
                }
                else if(D<=DFF[3])
                {
                        Dn=3; DF[0]=FMAX*((float)(DFF[3]-D)/(DFF[3]-DFF[2]));
                }
        }
        else if(D<=-DFF[3])
        {
                Dn=-2;
                DF[0]=FMAX;
        }
        else if(D>=DFF[3])
        {
                Dn=3;
                DF[0]=0;
        }
        DF[1]=FMAX-DF[0];

        /*使用误差范围优化后的规则表rule[7][7]*/
        /*输出值使用13个隶属函数,中心值由UFF[7]指定*/
        /*一般都是四个规则有效*/
        Un[0]=rule[Pn-1+3][Dn-1+3];
        Un[1]=rule[Pn+3][Dn-1+3];
        Un[2]=rule[Pn-1+3][Dn+3];
        Un[3]=rule[Pn+3][Dn+3];

        if(PF[0]<=DF[0])
        UF[0]=PF[0];
        else
        UF[0]=DF[0];

        if(PF[1]<=DF[0])
        UF[1]=PF[1];
        else
        UF[1]=DF[0];
        if(PF[0]<=DF[1])
        UF[2]=PF[0];
        else
        UF[2]=DF[1];
        if(PF[1]<=DF[1])
        UF[3]=PF[1];
        else
        UF[3]=DF[1];
        /*同隶属函数输出语言值求大*/
        if(Un[0]==Un[1])
        {
                if(UF[0]>UF[1])
                UF[1]=0;
                else
                UF[0]=0;
        }
        if(Un[0]==Un[2])
        {
                if(UF[0]>UF[2])
                UF[2]=0;
                else
                UF[0]=0;
        }
        if(Un[0]==Un[3])
        {
                if(UF[0]>UF[3])
                UF[3]=0;
                else
                UF[0]=0;
        }
        if(Un[1]==Un[2])
        {
                if(UF[1]>UF[2])
                UF[2]=0;
                else
                UF[1]=0;
        }
        if(Un[1]==Un[3])
        {
                if(UF[1]>UF[3])
                UF[3]=0;
                else
                UF[1]=0;
        }
        if(Un[2]==Un[3])
        {
                if(UF[2]>UF[3])
                UF[3]=0;
                else
                UF[2]=0;
        }
        /*重心法反模糊*/
        /*Un[]原值为输出隶属函数标号,转换为隶属函数值*/
        if(Un[0]>=0)
        Un[0]=UFF[Un[0]];
        else
        Un[0]=-UFF[-Un[0]];
        if(Un[1]>=0)
        Un[1]=UFF[Un[1]];
        else
        Un[1]=-UFF[-Un[1]];
        if(Un[2]>=0)
        Un[2]=UFF[Un[2]];
        else
        Un[2]=-UFF[-Un[2]];
        if(Un[3]>=0)
        Un[3]=UFF[Un[3]];
        else
        Un[3]=-UFF[-Un[3]];

        temp1=UF[0]*Un[0]+UF[1]*Un[1]+UF[2]*Un[2]+UF[3]*Un[3]; //因为选定隶属函数为三角形,且对称,故可以证明中心在中间的特征点上(横坐标)。
        temp2=UF[0]+UF[1]+UF[2]+UF[3];
        U=temp1/temp2;

        return U; //最后的输出
}

网友A:
楼主这调试怎么在未来调的

网友B(2016-06-27):
楼主牛人说明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C(2017-03-16):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7-04-30):
楼主牛人说明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E(2017-06-01):
不过后期调试有点麻烦

网友F(2017-10-25):
准备着手

网友G:
我最近也做了平衡小车

网友H(2017-12-21):
楼主有没有做过ti的tms320f28069

网友I(2018-02-26):
一直在找这个,但是黑币不够下载!

网友I:
楼主用的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还是减速电机?

网友J:
真心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K(2018-11-30):
楼主技术果然高超

网友L(2021-12-13):
楼主谢谢分享正在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