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滴传感器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6-05-08):
“接上5V电源电源灯亮,感应板上没有水滴时,DO输出为高电平,开关指示灯灭 ,滴上一滴水,DO输出为低电平,开关指示灯亮”
资料上面是这样说的,但是我通上电时候不管有没有水滴开关指示灯都是亮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回帖奖励 +2

电压什么的对不对,你把这个模块的资料上传一起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A:
电压什么的对不对,你把这个模块的资料上传一起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什么的对不对,你把这个模块的资料上传一起研究一下看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是什么 原因?分享一下呀 楼主!

网友D:
回帖奖励 +2

那模块上应该有个可调电阻,你上电没水滴的时候调节到开关指示灯灭。记住慢慢调,刚刚正好灭就行了,调过头了有水滴也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 原因?分享一下呀 楼主!

慢慢调上面的电位器,先调给上面的灯灭,然后滴上水,慢慢调电位器到灯亮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调上面的电位器,先调给上面的灯灭,然后滴上水,慢慢调电位器到灯亮的时候就可以了

  哦哦  so 嘎!

网友E(2018-02-22):
那模块上应该有个可调电阻,你上电没水滴的时候调节到开关指示灯灭。记住慢慢调,刚刚正好灭就行了,调过头了有水滴也不会亮的。

网友F(2020-04-12):
我想问一下,如果板子斜着安装的话无法存水会不会影响使用?如果水平安装的话,又无法自动清除上面的水滴,会影响后续使用,用在智能门窗领域。

网友G(2024-05-18):
引用 网友D:
那模块上应该有个可调电阻,你上电没水滴的时候调节到开关指示灯灭。记住慢慢调,刚刚正好灭就行了,调过头 ...

电位器调了还是在亮咋办呀

网友H:
应该由于电路连接错误、元件损坏或程序设置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以下是可能导致开关指示灯异常亮起的原因: 1. 电路连接问题  接线错误:检查所有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线、地线以及信号线是否按照说明书或设计图正确连接。2. 接触不良: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或有氧化现象,确保所有连接都牢固可靠。 3.元件损坏或性能不佳 4. 感应板损坏:检查感应板是否有损坏或污染,有时灰尘或水垢可能会影响其正常工作。 5.指示灯或电阻损坏:检查开关指示灯和相关电阻是否正常工作,可以通过测量其电阻值来判断。 6.程序设置问题  错误的程序配置:如果设备是由微控制器或其他可编程逻辑设备控制,检查程序设置是否正确,确保DO输出在没有水滴时为高电平。 7.固件问题:确保使用的固件或软件是最新版本,并且与硬件兼容。 8.环境因素影响  温度和湿度:过高或过低的环境温度、湿度可能会影响电子元件的性能,尤其是那些对环境敏感的感应器。

网友I:
当下雨时,传感器会检测到雨滴并产生电信号,这个信号会被转化为命令,使窗户自动关闭。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编程来进一步定制雨滴感应传感器的行为。 例如,我们可以设置当检测到一定数量的雨滴时,传感器会发送一个特定的信号或执行一个特定的动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位器调了还是在亮咋办呀

看看是不是接线接错了 电位器调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