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双串口程序(串口1和串口2信号通信)

楼主(2016-05-09):
STC12C5A60S2双串口程序。串口1P3.0和P3.1、串口2P1.3和P1.2。
/***********************************************************************
时间:2012.11.24
芯片:STC12C5A60S2
晶振:22.1184MHz  波特率:9600bps
引脚定义:串行口1:发送————TxD/P3.1; 接收———.000—RxD/P3
         串行口2:        发送————TxD2/P1.3;接收————RxD2/P1.2
功能描述:STC12双串口通信(中断方式)
          当串行口1接收数据后,将此数据由串行口2发送出去
          当串行口2接收数据后,将此数据由串行口1发送出去
***********************************************************************/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temp1=0xaa,temp2=0x55;
/****************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    //串口1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REN=1允许接收
    TH1 = 0xFA;           //定时器1初值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1中断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S2REN=1允许接收
    BRT = 0xFA;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AUXR = 0x10;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串行口1发送****************/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若TI=0,在此等待
    TI = 0;
}
/****************串行口2发送****************/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2BUF = c;
    while(!(S2CON&S2TI));  //若S2TI=0,在此等待
    S2CON&=~S2TI;          //S2TI=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600;y>0;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while(1)
        {P0=temp2;
//如果串口1接收到数据,将此数据由串口2发送
                if(flag1==1)
                {

                        flag1=0;
                        UART_2SendOneByte(temp1);

                }
                delay(300);
                P0=temp1;
//如果串口2接收到数据,将此数据由串口1发送
                if(flag2==1)
                {

                        flag2=0;
                        UART_1SendOneByte(temp2);
                }
                delay(300);
        }
}
/************串行口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flag1=1;
                temp1=SBUF;
        }
}
/************串行口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S2RI)
        {

                S2CON&=~S2RI;
                flag2=1;
                temp2=S2BUF;
        }
}

网友A(2017-10-25):
我想知道<STC12C5A60S2.h>这个头文件是自己写的吗?keil 里貌似没有这个东西。我是新手,在做一个项目,一个串口接收传感器232信号,一个上传给上位机,不会搞,求大佬赐教

网友B(2017-04-07):
多谢楼主,很好的例程

网友C(2017-08-05):
这例程看的我想哭,对我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D:
楼主了不起啊啊,,,加油,,你是最棒的。

网友E(2017-10-25):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这个头文件是自己写的吗?keil 里貌似没有这个东西。我是新手,在做一个项目,一个串口接收 ...

这个stc官方有提供的 ,不是自己写的,这里可以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A:
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做了测试,为什么接收的数据不是我发的呢?

网友A:
楼主,我用了你的程序做了测试,为什么接收到的不是我发送的呢?

网友G(2018-04-25):
怎么把这个程序里面的波特率调为115200呢?

网友G:
还有晶振怎么设定为11.0592呢?

网友H:
太好了,正好需要呢

网友I(2018-06-15):
引用 网友F:

串口助手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J(2018-11-06):
测试了,接收会乱码。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J:
是我搞错了,我的晶振是11.0592,初值应该改成FDH,初学者请谅解!

网友K(2019-01-08):
我想请教下。一定要用串口2和串口1一块工作嘛?我想只用串口二能发出数据可以吗

网友K:
十万火急。因为要交作品了。就这个串口2的还没调试好。看到的话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回复谢谢啊

网友L(2019-08-28):
最近在搞双串口通信,有点懵逼的感觉,感谢楼主的例子,太有帮助了

网友M(2020-03-11):
引用 网友J:
是我搞错了,我的晶振是11.0592,初值应该改成FDH,初学者请谅解!

我的也是晶振11.0592,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 我应该改代码的什么地方,我是小白一个 能不能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N:
感谢楼主的例子,太有帮助了

网友O(2021-01-01):
引用 网友F:

使用宏晶的串口STC-ISP下载头文件即可

网友P(2024-02-26):
简直太棒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库里自带的吧,你看他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应该是51单片机的一种

网友Q(2024-03-27):
最近正好碰到双串口案例,需要资料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