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自己画原件封装,封装向导里面的类型怎么选

楼主:
最好说详细点 第一次画 百度也没有搜到 谢谢了

网友A(2016-05-10):
回帖奖励 +1

这里有一个ad的视频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50031-1.html

网友B:
DXP的书上应该有呀!

网友C:
回帖奖励 +1

用什么封装就直接选择了

网友D:
新手来这里学习中

网友E:
也有简单办法,复制一同类原件,在库文件中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