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控制51单片机控制点阵实现表情变化

楼主(2016-05-09):
最近在做实现语音控制单片机表情变化,这里点阵用到了8*8的点阵级联和16*16点阵的级联显示,点阵显示的表情用取模软件即可实现,主要是点阵的级联及程序的编写和优化。显示各种图形表情。
    大致思路是这样的,语音模块是串口通讯,模块识别到所讲的话后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在中断里面接收数据,{这里讲一下接收数据的方法,一般是先比较帧头,帧头对了就开始接收,在接受完一组数据后,对其进行校验,校验位等于数据位之和这里校验的方法大家可一自己做做算法,用用其他更好的校验方法。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和现有的那句数据进行比较,(这里用比较函数即可实现,如果是该组数据则执行相应的表情或者其他动作。如果不是则发送命令给语音模块重新发送这一命令,大致接收数据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个人一般是这样做的。如果有更好的思路不妨交流交流。。)}。

网友A:
看了一下 楼主这个思路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复杂了一点,另外对那个语音模块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识别率怎么样?

网友B:
我也在研究,有时间交流

楼主(2016-09-07):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楼主这个思路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复杂了一点,另外对那个语音模块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这款语音模块
串口控制很方便,有指令模式和循环检测模式,指令模式的识别率比循环检测模式的识别率要高,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语音进行垃圾词处理,大大的提高了识别率  减少了误识别,这个做了一个语音控制室内照明灯的开关,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  需要交流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这是语音模块的连接  我用的这款
这款语音模块识别率不错,有指令模式和是循环检测模式,指令模式的识别率比循环检测模式的识别率要高,最主要的是能够采用垃圾词,大大的提高了识别率减小了误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