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中断计数程序为什么按键它都不在显示屏计数的

楼主(2016-05-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count=0;

uchar code seg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wei[]={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s(int date)
{
uint a,b,h,j;
        a=date/1000;
        b=date%1000/100;
        h=date%100/10;
        j=date%10;
        P2=0XFF;
        P0=segcode[a];
        P2=wei[0];
        delay(10);
        P2=0XFF;
        P0=segcode[b];
        P2=wei[1];
        delay(10);
        P2=0XFF;
        P0=segcode[h];
        P2=wei[2];
        delay(10);
        P2=0XFF;
        P0=segcode[j];
        P2=wei[3];
        delay(10);
        P2=0xff;
}
void ex0() interrupt 0
{

   dispcount++;
        if(dispcount==255)
        {
        dispcount=0;
        }
}

void main()

{TCON=0X01;
        IE=0X82;

        while(1)
        {

                xs(dispcount);
        }

}

网友A:
首先,先看你的程序,是否能进入中断程序和显示函数是否正确, 在这两个都正确的情况下,再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