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Arduino/Genuino Uno. Arduino IDE编译错误

楼主(2016-05-09):
在连接测试DHT11温湿度感应模块,连上之后,代码编译不成功,显示:Error compiling for board Arduino/Genuino Uno.不知道什么原因,测量光强电阻是没有问题的。代码如下,望各位大神看一下:
#include<dht11.h>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n");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Serial.print("Read sensor");
  switch(chk)
  {
    case DHTLIB_OK;
    Serial.println("OK");
    break;
    case DHTLIB_ERROR_CHECKSUM;
    Serial.println("Checksun error");
    break;
    case DHTLIB_ERROR_TIMEOUT;
    Serial.println("Time out error");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ln("Unknown error");
    break;
  }
  Serial.print("Humidity(%):");
  Serial.println(DHT11.humidity);
  Serial.println("Temperature(oC):");
  Serial.println(DHT11.temperature);
  delay(1000);
}

网友A:
include用双引号。头文件和主程序放在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