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新手求帮忙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实在写不来了

楼主(2016-05-09):
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RC,晶振为24M。DS1302时钟+DS18B20+LCD12864显示,四按键操作(设置键+加减+减键+复位键),要求实现万年历和温度显示,可调闹钟及时间等。

网友A:
查论坛里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啊。。

各部分引脚图在我相册里,希望大神能帮我看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各部分原理图和引脚在我的相册里,希望有大神能帮我看下,感激不尽!

楼主:
我照着修改了些,可是LCD老是只有背光却显示不出字来!

网友B:
一、本次实验所需器材

1、Arduino板

2、1602液晶板: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它由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每行之间也有间隔,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不能很好地显示图形。目前,尽管各厂家对其各自产品命名不尽相同,但均提供几乎都同样规格的1602模块或者兼容模块。1602最初采用的LCD控制器是HD44780,在各厂家生产的1602模块中,基本上也都采用了与之兼容的控制IC,所以从特性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买到的1602模块,在端口标记上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从左向右,有的从右向左,但特性上是一样的。本实验中使用的1602板,最里面的孔为1号,最靠近边上的那个为16号。

1602实物图片:

1

1602的规格情况:
显示容量         16*2个字符
芯片工作电压         4.5-5.5V
工作电流         2,0MA(5.0V)
模块最佳工作电压         5.0V
字符尺寸         2.95*4.35(WXH)mm

1602管脚介绍:

第1脚:VSS为电源负极

第2脚:VCC接5V电源正极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本实验使用了一个1KΩ电阻)。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第6脚:E(或EN)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端。

第15~16脚:背灯电源。15脚背光正极,16脚背光负极。

1602字符集介绍: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01000001B(41H),显示时模块把地址41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字母“A”。

     1602的16进制ASCII码表地址可从百度搜索,这里不在列出,只写用法。如:感叹号!的ASCII为0x21,字母B的ASCII为0x42。

1602指令集:

image

3、电阻:1KΩ(1个)

4、杜邦线:若干

5、面包板:一个
二、8位连接法实验

1、硬件连接方式1602-8_bb

2、代码:

int DI = 12;
    int RW = 11;
    int DB[] = {3, 4, 5, 6, 7, 8, 9, 10};//使用数组来定义总线需要的管脚
    int Enable = 2;

    void LcdCommandWrite(int value) {
    // 定义所有引脚
    int i = 0;
    for (i=DB[0]; i <= DI; i++) //总线赋值
    {
       digitalWrite(i,value & 01);//因为1602液晶信号识别是D7-D0(不是D0-D7),这里是用来反转信号。
       value >>= 1;
    }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

    void LcdDataWrite(int value) {
    // 定义所有引脚
    int i = 0;
    digitalWrite(DI, HIGH);
    digitalWrite(RW, LOW);
    for (i=DB[0]; i <= DB[7]; i++) {
       digitalWrite(i,value & 01);
       value >>= 1;
    }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Enable; i <= DI;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 短暂的停顿后初始化LCD
    // 用于LCD控制需要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64);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50);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6);  // 输入方式设定
                             // 自动增量,没有显示移位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E);  // 显示设置
                             // 开启显示屏,光标显示,无闪烁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0);
    LcdCommandWrite(0x80);  // 显示设置
                             // 开启显示屏,光标显示,无闪烁
    delay(20);
    }

    void loop (void) {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80+3);
      delay(10);
      // 写入欢迎信息
      LcdDataWrite('H');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R');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D');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c0+2);  // 定义光标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位置
      delay(10);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k');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c');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d');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
      LcdDataWrite('n');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t');
      delay(5000);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m');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x');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u');
      LcdDataWrite('y');
      LcdDataWrite('i');
      delay(3000);
      LcdCommandWrite(0x02); //设置模式为新文字替换老文字,无新文字的地方显示不变。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80+5); //定义光标位置为第一行第6个位置
      delay(10);
      LcdDataWrite('t');
      LcdDataWrite('h');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d');
      LcdDataWrite('m');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n');
      delay(5000);
    }

3、实验效果

三、四位连接法

4位连接法,可以省出几个数字端口。

1、连接方法

1602-4_bb

2、代码

int LCD1602_RS=12;
    int LCD1602_RW=11;
    int LCD1602_EN=10;
    int DB[] = { 6, 7, 8, 9};
    char str1[]="Welcome to";
    char str2[]="wikicode.net";
    char str3[]="This is the";
    char str4[]="4-bit interface";

    void LCD_Command_Write(int command)
    {
    int i,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Data_Write(int dat)
    {
    int i=0,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HIGH);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 int x, int y )
    {
      int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Command_Write(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int x,int y,int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Data_Write(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int X,int Y,char *s)
    {
        LCD_SET_XY( X, Y );    //设置地址
        while (*s)             //写字符串
        {
          LCD_Data_Write(*s);
          s ++;
        }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6; i <= 12;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28);//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6);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c);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80);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

    void loop (void)
    {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3,0,str1);//第1行,第4个地址起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2,1,str2);//第2行,第2个地址起
       delay(50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0,0,str3);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0,1,str4);
       delay(5000);

    }

这里仅做了显示字符串的方法,也可以利用LCD_Write_Char这个过程来显示字符,如:LCD_Write_Char(1,0,0x3a)显示“:”,这里不再举例,在下面的时钟的代码中,会有所利用。

3、实现效果

四、利用Arduino+1602实现时钟

1、硬件连接:采用四位连接法。

2、代码

int LCD1602_RS=12;
    int LCD1602_RW=11;
    int LCD1602_EN=10;
    int DB[] = { 6, 7, 8, 9};
    char logtxt[]="Local Time";
    char *sec[60]={"00","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

    void LCD_Command_Write(int command)
    {
    int i,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Data_Write(int dat)
    {
    int i=0,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HIGH);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 int x, int y )
    {
      int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Command_Write(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int x,int y,int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Data_Write(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int X,int Y,char *s)
    {
        LCD_SET_XY( X, Y );    //设置地址
        while (*s)             //写字符串
        {
          LCD_Data_Write(*s);
          s ++;
        }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6; i <= 12;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28);//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6);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c);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80);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

    void loop (void)
    {

       for(int index=0,minindex=59,hourindex=12;index<60;index++)   //这里来设定现在时间,目前设定为12:59:00

       {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3,0,logtxt);
         LCD_Write_String(3,1,sec[hourindex]);
         LCD_Write_Char(6,1,0x3a);//显示:
         LCD_Write_String(7,1,sec[minindex]);
         LCD_Write_Char(10,1,0x3a);
         LCD_Write_String(11,1,sec[index]);

         delay(950);
         if (index==59)
         {
           index=-1;
           minindex++;
           if (minindex==60)
           {
             minindex=0;
             hourindex++;
             if (hourindex==24)
             {
               hourindex=0;
             }
           }

         }
       }

    }

网友C(2017-01-02):
本论坛里有参考

网友D:
我也在论坛里看到过

网友E:
你用的是24M的晶振,如果说你直接找网上的程序直接用的话,像DS1302,DS18B20这些要求时序很严格的元件就很有可能出问题!请认真查看数据手册,和你程序中的延时时间!

网友F:
去百度下人家的代码,理解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