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级汉字字形库嵌入2812片内FLASH

楼主(2016-05-10):
如何把一级汉字字形库嵌入2812片内FLASH

介绍一下把一级汉字字形库嵌入2812片内FLASH的过程:
1,  找一个16x16的汉字字形库,网上比较容易找到,一般名为hzk16.dat。
2,  用UltraEdit软件以十六进制方式打开这个.dat文件,掐头去尾,只保留一级汉字库部分。
3,  “Ctrl + A”选中所有数据,右键选择“十六进抽复制选定视图”。这样就把字形库中存放的十六进制数制转成文本格式放到剪贴板里了。
4,  新建一个WORD文档,“Ctrl + V”粘贴文档,利用WORD编辑的列选择功能(按住Alt再用鼠标纵向划框可以纵向选择内容)以及替换功能将文档编辑成一个asm格式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sect    “Hzk16” *将数据定义到Hzk16这个自定义空间*
Hzk16:
        .word    0x0004, 0x2F7E, 0xF904, 0xA904, 0xAA14, 0xAA7C, 0xAC54, 0xAA54
        .word    0xAA54, 0xA954, 0xE974, 0xAD54, 0x0A04, 0x0804, 0x0814, 0x080C
              …
5,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把WORD里的内容拷贝到文本文档,将文本文档改名为hzk16.asm。
6,  安装可以烧写2812FLASH的CCS插件――On-Chip Flash Programmer(可以在TI的网站上下载),安装后打开CCS,可以看到工具栏多了一个小闪电的图标,这就是On-Chip Flash Programmer了。
7,  打开一个工程文件(可以是以前的调试程序,没有对FLASH操作的),加入hzk16.asm。
8,  编辑cmd文件,新定义一个数据段,指定0x003d8000开始,长度为0x10000。相关语句如下:
/*PAGE 1:里*/
FLASHJ2F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10000
/*SECTIONS里面*/
Hzk16             : > FLASHJ2F,    PAGE = 1
9,  编译链接后生成.out文件。
10,打开On-Chip Flash Programmer插件,按说明进行简单设置就可以执行烧写了。烧写后可以通过CCS的“View Memory”来查看烧写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