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02液晶显示屏实现时钟

楼主(2016-05-10):
一、本次实验所需器材1、Arduino板
2、1602液晶板: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它由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每行之间也有间隔,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不能很好地显示图形。目前,尽管各厂家对其各自产品命名不尽相同,但均提供几乎都同样规格的1602模块或者兼容模块。1602最初采用的LCD控制器是HD44780,在各厂家生产的1602模块中,基本上也都采用了与之兼容的控制IC,所以从特性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买到的1602模块,在端口标记上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从左向右,有的从右向左,但特性上是一样的。本实验中使用的1602板,最里面的孔为1号,最靠近边上的那个为16号。
1602实物图片:

1602的规格情况:
显示容量16*2个字符
芯片工作电压4.5-5.5V
工作电流2,0MA(5.0V)
模块最佳工作电压5.0V
字符尺寸2.95*4.35(WXH)mm
1602管脚介绍:
第1脚:VSS为电源负极
第2脚:VCC接5V电源正极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本实验使用了一个1KΩ电阻)。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第6脚:E(或EN)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端。
第15~16脚:背灯电源。15脚背光正极,16脚背光负极。
1602字符集介绍:
      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01000001B(41H),显示时模块把地址41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字母“A”。
     1602的16进制ASCII码表地址可从百度搜索,这里不在列出,只写用法。如:感叹号!的ASCII为0x21,字母B的ASCII为0x42。
1602指令集:

3、电阻:1KΩ(1个)
4、杜邦线:若干
5、面包板:一个
二、8位连接法实验

1、硬件连接方式
2、代码:
int DI = 12;    int RW = 11;    int DB[] = {3, 4, 5, 6, 7, 8, 9, 10};//使用数组来定义总线需要的管脚    int Enable = 2;         void LcdCommandWrite(int value) {    // 定义所有引脚    int i = 0;    for (i=DB[0]; i <= DI; i++) //总线赋值    {       digitalWrite(i,value & 01);//因为1602液晶信号识别是D7-D0(不是D0-D7),这里是用来反转信号。       value >>= 1;    }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         void LcdDataWrite(int value) {    // 定义所有引脚    int i = 0;    digitalWrite(DI, HIGH);    digitalWrite(RW, LOW);    for (i=DB[0]; i <= DB[7]; i++) {       digitalWrite(i,value & 01);       value >>= 1;    }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Enable,LOW);    delayMicroseconds(1);  // 延时1ms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Enable; i <= DI;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 短暂的停顿后初始化LCD    // 用于LCD控制需要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64);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50);                         LcdCommandWrite(0x38);  // 设置为8-bit接口,2行显示,5x7文字大小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6);  // 输入方式设定                             // 自动增量,没有显示移位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E);  // 显示设置                             // 开启显示屏,光标显示,无闪烁    delay(20);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0);                         LcdCommandWrite(0x80);  // 显示设置                             // 开启显示屏,光标显示,无闪烁    delay(20);                         }         void loop (void) {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80+3);      delay(10);                           // 写入欢迎信息      LcdDataWrite('H');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R');      LcdDataWrite('L');      LcdDataWrite('D');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c0+2);  // 定义光标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位置        delay(10);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k');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c');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d');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      LcdDataWrite('n');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t');      delay(5000);      LcdCommandWrite(0x01);  // 屏幕清空,光标位置归零        delay(10);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m');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x');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o');      LcdDataWrite('w');      LcdDataWrite('u');      LcdDataWrite('y');      LcdDataWrite('i');      delay(3000);      LcdCommandWrite(0x02); //设置模式为新文字替换老文字,无新文字的地方显示不变。      delay(10);      LcdCommandWrite(0x80+5); //定义光标位置为第一行第6个位置      delay(10);        LcdDataWrite('t');      LcdDataWrite('h');      LcdDataWrite('e');      LcdDataWrite(' ');      LcdDataWrite('a');      LcdDataWrite('d');      LcdDataWrite('m');      LcdDataWrite('i');      LcdDataWrite('n');      delay(5000);    }

3、实验效果
三、四位连接法4位连接法,可以省出几个数字端口。
1、连接方法

2、代码
int LCD1602_RS=12;       int LCD1602_RW=11;       int LCD1602_EN=10;       int DB[] = { 6, 7, 8, 9};    char str1[]="Welcome to";    char str2[]="wikicode.net";    char str3[]="This is the";    char str4[]="4-bit interface";         void LCD_Command_Write(int command)    {    int i,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Data_Write(int dat)    {    int i=0,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HIGH);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 int x, int y )    {      int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Command_Write(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int x,int y,int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Data_Write(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int X,int Y,char *s)    {        LCD_SET_XY( X, Y );    //设置地址        while (*s)             //写字符串        {          LCD_Data_Write(*s);             s ++;        }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6; i <= 12;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28);//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6);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c);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80);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         void loop (void)    {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3,0,str1);//第1行,第4个地址起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2,1,str2);//第2行,第2个地址起       delay(50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0,0,str3);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0,1,str4);       delay(5000);         }

这里仅做了显示字符串的方法,也可以利用LCD_Write_Char这个过程来显示字符,如:LCD_Write_Char(1,0,0x3a)显示“:”,这里不再举例,在下面的时钟的代码中,会有所利用。
3、实现效果
四、利用Arduino+1602实现时钟1、硬件连接:采用四位连接法。
2、代码
int LCD1602_RS=12;       int LCD1602_RW=11;       int LCD1602_EN=10;       int DB[] = { 6, 7, 8, 9};    char logtxt[]="Local Time";    char *sec[60]={"00","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        void LCD_Command_Write(int command)    {    int i,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command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Data_Write(int dat)    {    int i=0,temp;    digitalWrite( LCD1602_RS,HIGH);    digitalWrite( LCD1602_RW,LOW);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f0;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temp=(dat & 0x0f)<<4;    for (i=DB[0]; i <= 9; i++)    {       digitalWrite(i,temp & 0x80);       temp <<= 1;    }         digitalWrite( LCD1602_E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LCD1602_EN,LOW);    }         void LCD_SET_XY( int x, int y )    {      int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Command_Write(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int x,int y,int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Data_Write(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int X,int Y,char *s)    {        LCD_SET_XY( X, Y );    //设置地址        while (*s)             //写字符串        {          LCD_Data_Write(*s);             s ++;        }    }         void setup (void)    {      int i = 0;      for (i=6; i <= 12; i++)       {         pinMode(i,OUTPUT);       }      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28);//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6);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c);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80);      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         void loop (void)    {       for(int index=0,minindex=59,hourindex=12;index<60;index++)   //这里来设定现在时间,目前设定为12:59:00       {         LCD_Command_Write(0x01);         delay(50);         LCD_Write_String(3,0,logtxt);         LCD_Write_String(3,1,sec[hourindex]);         LCD_Write_Char(6,1,0x3a);//显示:         LCD_Write_String(7,1,sec[minindex]);         LCD_Write_Char(10,1,0x3a);         LCD_Write_String(11,1,sec[index]);         delay(950);         if (index==59)         {           index=-1;           minindex++;           if (minindex==60)           {             minindex=0;             hourindex++;             if (hourindex==24)             {               hourindex=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