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正弦波频率的调节,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感激万分

楼主(2016-05-10):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h"
#include"da762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a,b,c,j=3;

void main()
{
        P0=0xff;
        P2=0xff;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0为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X0=1;
        EX1=1;                                //打开外部中断允许为位
        IT0=0;                                 //关闭t0定时器中断允许位
        IT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12864液晶
        lcd_display();
        ms=500;
        fro=ms;

//        while(!flag);        //等待按键处理
//        flag=0;
        TH0=(65536-917431/fro)/256; //10^6*(1/fro)/(12/11059200)=917431/fro
        TL0=(65536-917431/fro)%256;
        TR0=1;
        while(1)
        {
           write_f(ms);
           key();
        }
}
void INT0_key() interrupt 0//键盘扫描
{
        uchar a,b,c;
        for(c=40;c>0;c--)
                for(b=50;b>0;b--)
                        for(a=250;a>0;a--)
                                {
                                        key();
                                }
}
void INT1_exit_sin() interrupt 2 //退出正弦波输出死循环
{
        uchar exit;
        exit=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1^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1^6;                   //液晶读写/写控制
sbit LCD_EN = P1^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P1^4;                        //串/并方式控制

uchar code dis1[]={"频率:"};
uchar code dis2[]={"Hz"};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i;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write_dat(dis1[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0,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2[i]!='\0')
        {
                write_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
//LCD初始化设定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5);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key1=P3^7;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5;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800,0x86B,0x8D6,0x940,0x9AA,0xA12,0xA79,0xADE,0xB41,0xBA1,
0xC00,0xC5B,0xCB3,0xD08,0xD5A,0xDA7,0xDF1,0xE37,0xE78,0xEB5,
0xEED,0xF20,0xF4E,0xF77,0xF9B,0xFB9,0xFD2,0xFE6,0xFF4,0xFFC,
0xFFF,0xFFC,0xFF4,0xFE6,0xFD2,0xFB9,0xF9B,0xF77,0xF4E,0xF20,
...

unsigned int fro;
uchar i;
int ms;
unsigned char exit=0;

void write_f(int ms)
{
        lcd_pos(0,3);
        write_dat(0x30+ms/1000);
//        write_dat('.');                          //小数点显示
        write_dat(0x30+ms/100%10);
        write_dat(0x30+ms/10%10);
        write_dat(0x30+ms%10);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ms=ms+50;
                        if(ms>1000)
                                ms=5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ms=ms-50;
                        if(ms<100)
                                ms=1000;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5);
                if(key3==0)
                {
                        ms=500;
                        while(!key3);
                }
        }
}

void write_sin()//输出正弦波循环
{
        if(TF0==1)
        {
                TH0=(65536-917431/fro)/256;
                TL0=(65536-917431/fro)%256;
                TF0=0;
                for(i=0;i<120;i++)
                {
                        P2=tab[i]&0xff;
                        P1=tab[i]>>8;
                }
                i++;
                if(i>119)
                {
                        i=0;
                }
        }
        if(exit==1)
        {
                exit=0;
                TR0=0;
        //        break;
        }
}

网友A:
你的 fro 在初始化以后就没有被重新赋值国 你需要在按键处理的时候 加上一句 fro = ms; 或者在主函数的while(1)循环里面加一句 fro = 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fro 在初始化以后就没有被重新赋值国 你需要在按键处理的时候 加上一句 fro = ms; 或者在主函数的whi ...

加了也没起什么作用!我的程序好像无法实现输出正弦波,请问你有做过类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