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编译器程序能成功却仿真不成功

楼主(2016-05-10):
为什么在编译器程序能成功却仿真不成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都有放弃单片机了。但是还得考试啊。加油

网友B:
编译成功仅说明程序语法无错,不能说明程序功能无错,只有仿真成功才能说明程序功能基本无错。

网友B:
不能仿真成功还需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仔细查找不成功的原因,排错后重新编译,生成新的hex文件,再次仿真,直至最后仿真成功。

网友B:
还是要学习。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对照练习,必有收获。

网友B: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对照练习,必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对照练习,必有收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我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网友D:
如题:编译成功只能说明程序语法无错,仿真不对说明程序达不到理想的功能,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