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字库LCD12864(ST7920)的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
中文字库LCD12864(ST7920)的Proteus仿真

/*-----------------------------------------------
  名称:LCD12864 字库液晶 芯片组st7920
  公司:
  网站:
  编写:
  日期:
  修改: Erics C.L. YOU
  内容: 修改了显示数组IC_DAT为1 3 2 4顺序的bug
  版本: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
/*                    定义数组                                    */
/******************************************************************/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2[];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

/******************************************************************/
/*                    定义接口信息                                */
/******************************************************************/
sbit    RS =P2^4;
sbit    WRD=P2^5;
sbit    E=  P2^6;
sbit    PSB=P2^1;
sbit    RES=P2^3;

/******************************************************************/
/*                    函数声明                                    */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void    DisplayLine(unsigned char line1,unsigned char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nsigned char code *adde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code *adder1);

//显示的是1行 31行 21行 41行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2[]={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E:\..\小猪减肥.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1[] =                  // 数据表
{
      0x02,0x08,0x00,0x08,0x00,0x00,0x04,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D0,0x06,0x04,0x08,0x03,0x02,0x00,0x38,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1,0x00,0x09,0x43,0x00,0x04,0xA1,0x80,0x41,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2,0x00,0x29,0x00,0x00,0x14,0x80,0x00,0x8E,0x00,0xE7,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液晶初始化-字库                              */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液晶初始化-图形                             */
/******************************************************************/
void     initina2(void)           //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E,0);  //EXFUNCTION(DL=8BITS,RE=1,G=1)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CLEAR SCREE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itina2();            //调用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ms(200);
         // DisplayGraphic(Photo1);  //显示图片1
         // delayms(50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1
          delayms(240);
          delayms(24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2);     //显示中文汉字2
          delayms(240);
                  delayms(240);
        }
      }

/******************************************************************/
/*                    函数声明                                    */
/******************************************************************/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code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16;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16;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88,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16;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8,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16;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
/*                    函数声明                                    */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是,传送命令,当DI=1,传送数据.
        {
            WRD=0;
            RS=DI;
            delay(1);
            P0=data1;
            E=1;
            delay(1);
            E=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延时10×n毫秒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200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中文字库LCD12864(ST7920)的Proteus仿真.rar

网友A(2016-06-06):
为什么我下载了不能打开啊,我用的proteus8.0

网友B(2016-12-25):
为什么显示不了数字和字符,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C(2017-04-14):
其实根本就打不开,仿真的结果也不是上面说的那种。

网友D:
怎么没有绘图子程序,,连图像数据都有??发我学习吓呗

网友E(2017-05-21):
请教楼主,汉字和英文同时显示怎么样?可以显示吗?会出现乱码吗?

网友F:
图形显示不了,英文显示不了,没有解决

网友F(2017-06-23):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中文

中文 数字 字母

中文 数字 字母

图像

图像

网友G(2018-04-06):
我发送“1001”字符,为什么报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那程序呢

网友G:
如果将修改后的程序发给我,我设计的MCSBOY电路图就给谁

网友H(2018-05-17):
难受,新手一只前来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你好,能不能发我程序和带字库的液晶感激不尽,真的有用,在做毕设,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J(2018-06-28):
牛X 在也不用傻傻鼓捣板子了

网友J:
修改了也不发新程序 不好吧

网友K(2018-11-15):
修改了也不发新程序 不好吧36

网友L(2019-04-24):
写得很好,就是我的屏幕显示不是很清楚

网友M(2019-10-15):
这种资料非常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可以吧修改好的发上来吗 我的一仿真就报错 系统win10

网友O:
为什么我的不能显示数字

网友P:
        这种资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Q(2019-12-2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了不能打开啊,我用的proteus8.0

用7.8的可以,

网友R(2020-03-25):
图片怎么显示呢?

网友S:
很给力,有用

网友T(2020-04-24):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我发送“1001”字符,为什么报错了

同问,解决了嘛

网友V:
Hi
I want to simulate LCD128x64 ST7920 in proteus v8.9.
Where can I download its library?
Thanks

网友W(2020-06-01):
这个是ST7920的封装吗?现在市面上的ST7920不都是分上下两屏嘛,也没有NC1和NC2脚啊

网友X(2020-11-18):
这种资料很适合新人,赞赞赞

网友Y(2021-01-04):
刚下载了,谢谢,这个模型好像旧版本有,我的8.9就没有

网友Z(2021-02-21):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天仔细研究12864带中文字库的显示原理,修改后的程序效果图为:

太强了呀

网友Z:
确确实实是可以的,不过大家得用7.8版本得到才能打开

网友AA:
请问一下啊那个汉字的表示怎么来的啊

网友AB(2021-05-11):
这个挺好的,可以直接仿真12864了,学习一下

网友AC(2021-09-09):
不错,可以打开的。给力

网友AD:
因为这个模型功能有限,所以我实现了一个新的,支持串行接口和4bit接口,也支持绘图和ASCII。

github.com/cdhigh/lcd12864_st7920_proteus

网友AE(2023-02-05):
这种资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太给力了!

网友AF:
仿真原理图与程序中的接口定义不一样,不可能仿真出结果

网友AG(2023-03-12):
这种资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太给力了!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AH(2024-02-21):
这种资料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太给力了!.

网友AI(2024-04-03):
nice,太给力了

网友AJ:
不错,很好终于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AJ:
很给力  适合我这种啥也不懂的。

网友AK:
PROTEUS里那个12864元件必须放在一个特定位置才会显示。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L:
大神们,为什么下载的程序写进去之后屏幕量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M(2025-04-13):
引用 网友AK:
PROTEUS里那个12864元件必须放在一个特定位置才会显示。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

你好,请问要怎么改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