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erminated comment怎么解决

楼主:
帮帮忙,

网友A(2016-05-10):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就这样谁能看出来问题?

网友B:
注释没有结束”,一般而言发生在注释标示:/**/没有写全,可能只写了前面的/*没有写后面部分

网友C(2019-12-07):
就这一点看不出来,贴全程序出来啊

网友D:
是程序中左大括号与右大括号没有成对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