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万用表Proteus仿真+汇编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万用表仿真,原理图如下:

仿真及完整程序的下载地址:

c语言版本的单片机万用表51黑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0069-1.html

万用表的程序源码如下:
                                org                0000h                                ;单片机复位地址
                                ajmp         main                                ;转移到主程序处

                                org                0100h                                ;main被定位在0x0100处
main:                          mov         sp,#80h                            ;初始化堆栈指针
                                mov                DPTR,#0E000h
                                mov                A,#00h
                                movx        @DPTR,A
                                setb        C
                                mov                P3.0,C
                                call        DELAY_5ms

JUDGE:                        mov                A,P1                                ;判断测量种类
                                anl                A,#0Fh
                                cjne        A,#00h,NON_CAP
                                call        CAP_MEA
NON_CAP:                cjne        A,#01h,NON_V
                                call        V_MEA
NON_V:                        cjne        A,#02h,NON_A
                                call        A_MEA
NON_A:                        call        R_MEA

CAP_MEA:                mov                A,#00h                                ;测量电容
                                clr                C
                                mov                P3.0,C

DELAY_1S:                mov                R5,#2Eh                                ;设置R5初始计数值
DELAY_1S1:                mov                R6,#58h                                ;设置R6初始计数值
DELAY_1S2:                mov                R7,#7Ah                                ;设置R7初始计数值
DELAY_1S3:                djnz        R7,DELAY_1S3                ;延时时间为 Time=( ( (R7*2)+2+1 )*R6+2+1 )*R5+1
                                djnz        R6,DELAY_1S2                ;
                                djnz        R5,DELAY_1S1                ;
                                setb        C
                                nop
                                nop
                                mov                P3.0,C
READC:                        mov                P2,#00h
                                setb        C
                                mov                P3.1,C
                                nop
                                clr                C
                                mov                P3.1,C
                                nop
                                call        DELAY_5ms
                                mov                DPTR,#0000h
                                movx        A,@DPTR
                                mov                B,A                                        ;防止数据溢出
                                mov                A,#0E6h
                                subb        A,B
                                jc                LARGERC
                                mov                B,A
                                subb        A,#31h
                                jc                MIDDLEC
LESSC:                        mov                A,#30h
                                ajmp        CALCULATEC
LARGERC:                mov                A,#00h
                                ajmp        CALCULATEC
MIDDLEC:                mov                A,B
CALCULATEC:                mov                R1,#40h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BFh
                                inc                r1
                                mov                DPTR,#TABLE1                ;查找表格
                                movc        A,@A+DPTR
                                mov                B,A
                                mov                @R1,#0BFh
                                anl                A,#0F0h
                                swap        A
                                mov                DPTR,#SEGMENT7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1
                                mov                A,B
                                anl                A,#0Fh
                                mov                DPTR,#SEGMENT7
                                movc        A,@A+DPTR
                                mov                @r1,A
LOOPC:                        call        DISPLAY
                                ajmp        LOOPC
                                ret

V_MEA:                        mov                A,#00h                                ;测量电压
READV:                        mov                P2,#20h
                                setb        C
                                mov                P3.1,C
                                nop
                                clr                C
                                mov                P3.1,C
                                nop
                                call        DELAY_5ms
                                mov                DPTR,#2000h
                                movx        A,@DPTR
                                mov                R2,#00h
                                mov                R3,A
                                mov                R6,#01h
                                mov                R7,#0F4h
                                call        MULD2                                ;乘以500
                                clr                C
                                mov                A,r5
                                add                A,#60h                                ;加96修正
                                mov                r5,A
                                mov                A,r4
                                addc        A,#00h
                                mov                r4,A
                                mov                A,r3
                                addc        A,#00h
                                mov                r3,A
                                mov                A,r2
                                addc        A,#00h
                                mov                r2,A
                                mov                r0,#30h
                                mov                r1,#34h
                                mov                A,R2
                                mov                @r1,A
                                inc                r1
                                mov                A,R3
                                mov                @r1,A
                                inc                r1
                                mov                A,R4
                                mov                @r1,A
                                inc                r1
                                mov                A,R5
                                mov                @r1,A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FFh
                                call        DIVD4                                ;除以255
                                mov                r1,#38h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Ah
                                call        DIVD4
                                mov                43h,33h
                                call        DIVD4
                                mov                42h,33h
                                call        DIVD4
                                mov                41h,33h
                                mov                r0,#40h
                                mov                @r0,#00h
                                inc                r0
                                mov                A,41h
                                mov                DPTR,#SEGMENT7
                                movc        A,@A+DPTR
                                orl                A,#80h
                                mov                @r0,A
                                inc                r0
                                mov                A,42h
                                mov                DPTR,#SEGMENT7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r0
                                mov                A,43h
                                mov                DPTR,#SEGMENT7
                                movc        A,@A+DPTR
                                mov                @r0,A
LOOPV:                        call        DISPLAY
                                nop
                                ajmp        LOOPV
                                ret

A_MEA:                        mov                A,#00h                        ;测量电流
READA:                        mov                P2,#40h                        ;采样
                                setb        C
                                mov                P3.1,C
                                nop
                                clr                C
                                mov                P3.1,C
                                nop
                                call        DELAY_5ms
                                mov                DPTR,#4000h
                                movx        A,@DPTR                        ;读取采样值
                                mov                B,A
                                mov                A,#0B6h
                                clr                C                                ;以下根据范围设置数值以防溢出
                                subb        A,B
                                jc                LARGERA
                                mov                A,B
                                subb        A,#16h
                                jc                LESSA
                                ajmp        MIDDLEA
LARGERA:                mov                A,#0B6h
                                ajmp        CALCULATEA
LESSA:                        mov                A,#16h
                                ajmp        CALCULATEA
MIDDLEA:                mov                A,B
CALCULATEA:                mov                r2,#0C3h
                                mov                r3,#50h
                                mov                r6,#00h
                                mov                r7,A
                                call        MULD2                        ;乘以50000
                                clr                C
                                mov                A,r5
                                subb        A,#70h                        ;以下减去102000
                                mov                r5,A
                                mov                37h,A
                                mov                A,r4
                                subb        A,#8Eh
                                mov                r4,A
                                mov                36h,A
                                mov                A,r3
                                subb        A,#01h
                                mov                r3,A
                                mov                35h,A
                                mov                A,r2
                                subb        A,#00h
                                mov                r2,A
                                mov                34h,A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1h
                                inc                r1
                                mov                @r1,#5Eh
                                inc                r1
                                mov                @r1,#0A0h
                                call        DIVD4                        ;除以89760
                                mov                r1,#38h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Ah
                                mov                DPTR,#SEGMENT7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mov                43h,A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mov                42h,A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cjne        A,#3Fh,NOTEQU
                                mov                A,#00h
NOTEQU:                        mov                41h,A
                                mov                40h,#00h
LOOPA:                        call        DISPLAY
                                nop
                                ajmp        LOOPA
                                ret

R_MEA:                        mov                A,#00h                                ;测量电阻
READR:                        mov                P2,#60h                                ;采样
                                setb        C
                                mov                P3.1,C
                                nop
                                clr                C
                                mov                P3.1,C
                                nop
                                call        DELAY_5ms
                                mov                DPTR,#6000h
                                movx        A,@DPTR                                ;读取采样值
                                mov                R2,#00h
                                mov                R3,A
                                mov                R6,#03h
                                mov                R7,#0E8h
                                call        MULD2                                ;乘以1000
                                mov                r0,#30h
                                mov                r1,#34h
                                mov                A,R2
                                mov                @r1,A
                                inc                r1
                                mov                A,R3
                                mov                @r1,A
                                inc                r1
                                mov                A,R4
                                mov                @r1,A
                                inc                r1
                                mov                A,R5
                                mov                @r1,A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FFh
                                call        DIVD4                                ;除以255
                                mov                r1,#38h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0h
                                inc                r1
                                mov                @r1,#0Ah
                                mov                DPTR,#SEGMENT7
                                call        DIVD4                                ;连续进行4次除以10的操作
                                mov                A,33h                                ;取得10进制值
                                movc        A,@A+DPTR
                                mov                43h,A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mov                42h,A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mov                41h,A
                                call        DIVD4
                                mov                A,33h
                                movc        A,@A+DPTR
                                cjne        A,#3Fh,NONZERO
                                mov                A,#00h
NONZERO:                mov                40h,A
LOOPR:                        call        DISPLAY
                                nop
                                ajmp        LOOPR

                                ret

DELAY_5ms:                mov                R5,#01h                                ;设置R5初始计数值
DELAY_5ms1:                mov                R6,#16h                                ;设置R6初始计数值
DELAY_5ms2:                mov                R7,#70h                                ;设置R7初始计数值
DELAY_5ms3:                djnz        R7,DELAY_5ms3                ;延时时间为 Time=( ( (R7*2)+2+1 )*R6+2+1 )*R5+1
                                djnz        R6,DELAY_5ms2                ;
                                djnz        R5,DELAY_5ms1                ;
                                ret

TABLE1:                        DB                10h,11h,12h,14h,15h,16h,17h,18h                ;电容量表格0.1uF---1uF
                                DB                20h,22h,24h,25h,27h,28h,30h,31h
                                DB                33h,34h,35h,36h,38h,40h,41h,43h
                                DB                45h,47h,50h,52h,55h,57h,59h,60h
                                DB                61h,63h,65h,68h,70h,72h,75h,77h
                                DB                80h,82h,85h,88h,90h,93h,95h,97h
                                DB                99h

SEGMENT7:                DB                3Fh                                        ;7段数码管字符0的abcdefg的值,a在最低位,最高位始终保留为0
                                DB                06h                                        ;7段数码管字符1的abcdefg的值
                                DB                5Bh                                        ;7段数码管字符2的abcdefg的值
                                DB                4Fh                                        ;7段数码管字符3的abcdefg的值
                                DB                66h                                        ;7段数码管字符4的abcdefg的值
                                DB                6Dh                                        ;7段数码管字符5的abcdefg的值
                                DB                7Dh                                        ;7段数码管字符6的abcdefg的值
                                DB                07h                                        ;7段数码管字符7的abcdefg的值
                                DB                7Fh                                        ;7段数码管字符8的abcdefg的值
                                DB                6Fh                                        ;7段数码管字符9的abcdefg的值

                                                        ;                3Fh======0 0 1 1 1 1 1 1
                                                        ;                                 h g f e d c b a
                                                        ;                    a
                                                        ;                ■■■■■
                                                        ;                ■                ■
                                                        ;           f■      ■b
                                                        ;                ■  g   ■
                                                        ;                ■■■■■
                                                        ;                ■      ■
                                                        ;           e■                ■c
                                                        ;                ■      ■
                                                        ;                ■■■■■
                                                        ;                        d

DISPLAY:                mov                DPTR,#0E000h                ;写第一位数码管
                                mov                r1,#40h
                                mov                A,@r1
                                movx        @DPTR,A
                                setb        C
                                mov                P3.2,C
                                clr                C
                                mov                P3.2,C
                                call        DELAY_5ms
                                setb        C
                                mov                P3.2,C
                                inc                r1

                                mov                A,@r1                                ;写第二位数码管
                                movx        @DPTR,A
                                setb        C
                                mov                P3.3,C
                                clr                C
                                mov                P3.3,C
                                call        DELAY_5ms
                                setb        C
                                mov                P3.3,C
                                inc                r1

                                mov                A,@r1                                ;写第三位数码管
                                movx        @DPTR,A
                                setb        C
                                mov                P3.4,C
                                clr                C
                                mov                P3.4,C
                                call        DELAY_5ms
                                setb        C
                                mov                P3.4,C
                                inc                r1

                                mov                A,@r1                                ;写第四位数码管
                                movx        @DPTR,A
                                setb        C
                                mov                P3.5,C
                                clr                C
                                mov                P3.5,C
                                call        DELAY_5ms
                                setb        C
                                mov                P3.5,C
                                ret

DEBUG_OUT:                mov                DPTR,#0E000h                ;调试输出
                                movx        @DPTR,A
D_LOOP:                        setb        C
                                mov                P3.5,C
                                clr                C
                                mov                P3.5,C
                                ajmp        D_LOOP
                                ret

;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乘法
;被乘数在R2(高位)、R3(低位)中,乘数在R6(高位)、R7(低位)中。
;乘积在R2(高位)、R3、R4、R5(低位)中。
;用到累加器A,B,PSW,R2~R7。
;永远不会产生进位。
;在出口时总是清除C。
;若结果超出2个字节范围则OV=1。
;无需调用其它子程序。
MULD2:
                                MOV         A,R3
                                MOV         B,R7
                                MUL         AB
                                MOV         R4,B
                                MOV         R5,A
                                MOV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4
                                MOV         R4,A
                                CLR         A
                                ADDC         A,B
                                MOV         R3,A
                                MOV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R3
                                ADDC        A,B
                                MOV         R3,A
                                CLR         A
                                RLC         A
                                XCH         A,R2
                                MOV        B,R6
                                MUL        AB
                                ADD         A,R3
                                MOV         R3,A
                                MOV         A,R2
                                ADDC        A,B
                                MOV         R2,A
                                ORL        A,R3
                                JZ        MULD21
                                SETB        OV
                                RET
MULD21:
                                CLR        OV
                                RET

;四字节无符号数除法
;R0存放着被除数,除数,商数的地址。
;从R0开始的连续四个字节为结果的余数,入口时可以为任意,但在出口时发生变化。
;其后的连续4个字节在入口时是被除数,出口时是商数。
;再其后的连续四个字节在入口时是除数,出口时保持不变。
;用到累加器A,B,PSW,R0~R7。
;如果除数为零,则置OV=1标志,否则清零。
;在出口时总是清除C,请注意!
;无需调用其它子程序。
DIVD4:
                                MOV        A,R0
                                MOV        B,A
                                ADD        A,#08h
                                MOV        R1,A
                                MOV        A,#00h
                                ORL        A,@R1
                                INC        R1
                                ORL        A,@R1
                                INC        R1
                                ORL        A,@R1
                                INC        R1
                                ORL        A,@R1
                                JZ        DIVD45
                                MOV        R1,B
                                MOV        R2,#04h
DIVD41:
                                MOV        @R1,#00h
                                INC        R1
                                DJNZ        R2,DIVD41
                                MOV        R3,#20h
DIVD42:
                                MOV        R2,#08h
                                MOV        A,B
                                MOV        R0,A
                                ADD        A,#07h
                                MOV        R1,A
                                CLR        C
DIVD43:
                                MOV        A,@R1
                                RLC        A
                                MOV        @R1,A
                                DEC        R1
                                DJNZ        R2,DIVD43
                                MOV        A,R0
                                ADD        A,#03h
                                MOV        R1,A
                                MOV        A,R0
                                ADD        A,#0Bh
                                MOV        R0,A
                                MOV        A,@R1
                                SUBB        A,@R0
                                MOV        R4,A
                                DEC        R1
                                DEC        R0
                                MOV        A,@R1
                                SUBB        A,@R0
                                MOV        R5,A
                                DEC        R1
                                DEC        R0
                                MOV        A,@R1
                                SUBB        A,@R0
                                MOV        R6,A
                                DEC        R1
                                DEC        R0
                                MOV        A,@R1
                                SUBB        A,@R0
                                MOV        R7,A
                                JC        DIVD44
                                MOV        A,B
                                MOV        R0,A
                                ADD        A,#03h
                                MOV        R1,A
                                MOV        A,R4
                                MOV        @R1,A
                                DEC        R1
                                MOV        A,R5
                                MOV        @R1,A
                                DEC        R1
                                MOV        A,R6
                                MOV        @R1,A
                                DEC        R1
                                MOV        A,R7
                                MOV        @R1,A
                                MOV        A,R0
                                ADD        A,#07h
                                MOV        R1,A
                                INC        @R1
DIVD44:
                                DJNZ        R3,DIVD42
                                MOV        R0,B
                                CLR        OV
                                CLR        C
                                RET
DIVD45:
                                SETB        OV
                                CLR        C
                                RET

                                end

网友A(2020-05-07):
楼主的程序能满足我这个题目以下的要求吗?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 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 (1)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显示的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 (2)要求 ①测量范围:电阻100Ω~1MΩ,电容100pF~1uF,电感100uH~10mH; ②测量精度为:±5%; ③用LCD为显示器,显示其值; ④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