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人体感应灯,内含proteus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6-05-10):
课设做的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人体感应灯,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灯的亮灭。光线较亮时,灯不亮;光线较暗时,且一定距离内有人经过,灯才会亮。下面有做的proteus仿真和程序,下图显示用开关模拟热释电红外感应模块。。。焊接后灯接继电器常闭灯常亮,常开灯不亮,无法实现其功能,为什么??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设计,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K=P0^0;
sbit GM=P1^0;
sbit RT=P1^5;
sbit KZ=P3^5;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x);
void work();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ork();
        }
}
void init()
{
  GM=0;
  RT=0;
}
void work()
{
  if(QK==1)
  {
     if(GM==1)
         {
            delay(20);
                if(GM==1)
                {
                  if(RT==1)
                  {
                  KZ=0;
                }
                else
                {
                if(RT==0)
                   KZ=1;
                else
                   KZ=0;
                delay(5000);
           }
        }
}
else
{
   delay(20);
   if(GM==0)
   {
      KZ=1;
        }
   }
}
else
   KZ=1;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
     for(j=110;j>0;j--)        ;
         }
}

网友B(2017-04-05):
楼主 你好  能不能把仿真也放上来 看一下

网友C(2017-06-01):
哪种型号的

网友D(2017-12-20):
新人没有黑币,想问问楼主这个有没有代码的

网友E(2018-04-16):
有仿真吗?

网友F(2018-07-26):
新人如何下载

网友G:
高手,学习了下,谢谢楼主

网友F(2018-11-07):
试试能不能下载

网友H:
你能告诉我仿真在哪

网友I(2018-12-11):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J(2019-02-20):
继电器改用双向可控硅是否更合适些?

网友K(2019-03-24):
挑毛病~~~~
sbit QK=P0^0;?????起什么作用。仿真p0.0什么都未接!
图中的继电器在仿真时不会动作的!!需选择仿真会动作的(搜Relay不带方框的并将dc12v改为dc5v)

网友L(2019-05-25):
有代码么??

网友M(2019-11-12):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M:
可不可以给详细一点的资料  谢谢

网友N(2020-08-28):
为什么感应模块画成电建啊

网友O(2021-05-21):
楼主意思是gm,rt的外部输入正常,怀疑代码由问题?
再问个题外话,P1是准双向模式?如果是,先拉低再拉高是不是不太妥当?望各位大佬解惑
sbit GM=P1^0;
sbit RT=P1^5;

GM=0;
  RT=0

网友P: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

网友P:
sbit QK=P0^0;
sbit GM=P1^0;
这两个是什么?

网友Q(2022-12-21):
真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