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求助

楼主(2016-05-10):
请教高人,我这程序有何问题QQ:619493038,用89C2051,P1口输出外接反相器,作为SEG驱动口,P3口为扫描信号,其它,按键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t=0;
unsigned char hour=0,min=0,sec=0;
unsigned char base5ms=0;
unsigned char alarm_h=0,alarm_m=0;
bit flash05s=0;
bit Alarm=0;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7=P3^7;

void init_t0();
void scan_key();
void count_time();
void disp_time();
void check_alarm();
void clock();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alarm_on_off();
void adj_time();
void adj_alarm();
void disp_alarm();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H0=60736/256;  // 重新装初值
TL0=60736%256;
base5ms++;     //全局变量+1,代表一个5ms
}

void main()
{
init_t0();
while(1)
{
    if(P3_4==0)
   scan_key();
  switch(set)
  {
   case 0: clock(); break;
   case 1: adj_time();break;
   case 2: adj_alarm();break;
   case 3: alarm_on_off();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 定时器T0,方式一,16位定时器
TH0=60736/256;  //装初值  12M晶振 4.8ms溢出一次,加上装初值的时间,中断保存现场的时间,
TL0=60736%256;     //应该大约是5ms
IE=0x82;     //开总中断,开定时器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void scan_key()
{
delay(1);      //延时1ms,软件去除按键抖动 (注:1ms是不是有点短啊,实际测试为准吧)
if(P3_4==0)
set++;
if(set>=4)
set=0;
while(P3_4==0){;}
}
void clock()
{
count_time();
disp_time();
check_alarm();
}
void count_time()
{
if(base5ms<=100)
  flash05s=0;
else
  flash05s=1;
if(base5ms>=200)
{
  sec++;
     base5ms=0;
}
if(sec==60)
{
  min++;
  sec=0;
}
if(min==60)
{
  hour++;
  min=0;
}
if(hour==24)
{
  hour=0;
    }
}
void disp_time()
{
P1=seg_code[hour/10];
P3&=0xf7;    //P3.3=0;
delay(1);
P1=seg_code[hour%10];
P3&=0xfb;      //p3.2=0;
delay(1);
if(flash05s==1)     //没间隔0.5S,小数点闪烁一次
{
    if(P3_2==0)
   P1_7=0;
    else
   P1_7=1;
   }
delay(1);
P1=seg_code[min/10];
P3&=0xfd;          //p3.1=0;
delay(1);
if(Alarm==1)
{
  if(P3_1==0)
   P1_7=0;
  else
   P1_7=1;
  delay(1);
}
P1=seg_code[min%10];
P3&=0xfe;    //p3.0=0;
delay(1);
}
void check_alarm()
{
if(Alarm==1)
{
     if(hour==alarm_h)
  {
       if(min==alarm_m)
        if(P3_0==0)
     {
      P1_7=0;
     delay(1);
     }
       else
     P1_7=1;
  }
  if(P3_5==0||P3_7==0)
  {
   delay(1);
   if(P3_5==0||P3_7==0)
   Alarm=0;
  }
   }
}
void alarm_on_off()
{
unsigned char i;
    if(P3_5==0)
Alarm=1;
    for(i=0; i<30; i++)
{
     disp_alarm();
  P1=seg_code[alarm_m/10];
  P3=0xfd;
  delay(1);
  if(P3_1==0)
  {
   if(Alarm==1)
   P1_7=0;
  }
  else
   P1_7=1;
   delay(1);
}

if(P3_7==0){
  delay(1);
if(P3-7==0)
  Alarm=0;
for(i=0;i<30;i++)
{
  disp_alarm();
  P1=seg_code[alarm_m/10];
  P3=0xfd;
  delay(1);
  if(P3_1==0)
  {
   if(Alarm==1)
    P1_7=0;
   else P1_7=1;
  }
  delay(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k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k; i++)
  for(j=0; j<300; j++);

}
void adj_time()
{
  unsigned char i;
    if(P3_5==0)
{
     delay(1);
     if(P3_5==0)
  hour++;
     if(hour==24)
  hour=0;
     for(i=0; i<30; i++)
  {
      disp_time();
      if(P3_2==0)
    P1_7=0;
      else
    P1_7=1;
      delay(1);
     }
}
if(P3_7==0)
{
       delay(1);
    if(P3_7==0)
    min++;
    if(min==60)
    min=0;
    for(i=0; i<30; i++)
    {
      disp_time();
      if(P3_2==0)
    P1_7=0;
     else
    P1_7=1;
      delay(1);
    }
     }
}
void adj_alarm()
{
unsigned char i;
if(P3_5==0)
{
  delay(1);
  if(P3_5==0)
  alarm_h++;
  if(alarm_h==24)
  alarm_h=0;
  for(i=0;i<30;i++)
  {
   disp_alarm();
  }
}
if(P3_7==0)
{
  delay(1);
  if(P3_7==0)
  alarm_m++;
  if(alarm_m==60)
  alarm_m=0;
  for(i=0;i<30;i++)
  {
   disp_alarm();
  }
}
}
void disp_alarm()
{
P1=seg_code[alarm_h/10];
P3=0xf7;
delay(1);
if(P3_3==0)
P1_7=0;
else
P1_7=1;
delay(1);
P1=seg_code[alarm_h%10];
P3=0xfd;
delay(1);
P1=seg_code[alarm_m/10];
    P3=0xfd;
delay(1);

网友A:
介绍你去看今天本坛51单片机专栏刚上传的“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6位显示时分秒,你的只有4位,能同时显示时分秒吗?

网友A:
程序层次简单清晰,每句都有注解,便于理解。电路结构合理(串行输出),性价比高。仿真演示生动,还可按键校正时分秒。

网友A:
完全可以移植到你的89c2051,只需改写头文件和定义输出控制端口。只耗费10个I/O端口,比你少,而且是增加了校时功能。

网友B:
你写的51程序,没有自己的风格。。好难看懂

网友A: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看看有否“风格”?再做结论

网友A:
至于“好难看懂”,与钻进去的深度有关。站在表面,远远一瞥,当然难看懂。

网友A:
回复390146413:你说的“没有自己的风格”,是指本坛51单片机专栏上传的“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吗?这话装在别人身上,有50%的可能性。但装在上述案例身上,就超过100%错了。你可以在各种网各种书上查找,有相同电路在该案例发布前的,我这里悬赏1000黑币等你来拿。程序是配电路的,电路不同,程序当然不同。何况上述案例是有校时功能的,我好像没看到有校时功能的(这一点我有点孤陋寡闻),但相信有,比较少。

网友C(2017-06-15):
移植到你的89c2051,只需改写头文件和定义输出控制端口

网友D:
没看懂,应该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