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数码管扫描求助

楼主(2016-05-10):
oid minute_display()  //分钟控制程序
{
        int min_shi,min_ge;
        min_shi=min/10;
        min_ge=min%10;

        if(flag==2&&k!=1)
                k++;
        else
        {
                k=0;
                dula=1;
                P0=~table[min_ge];
                dula=0;
                wela1=1;
                P1=0x00;
                wela1=0;
                wela2=1;
                P1=0x08;
                wela2=0;
                delay(1);
                dula=1;
                P0=0xff;
                dula=0;

                dula=1;
                P0=~table[min_shi];
                dula=0;
                wela1=1;
                P1=0x00;
                wela1=0;
                wela2=1;
                P1=0x04;
                wela2=0;
                delay(1);
                dula=1;
                P0=0xff;
                dula=0;
        }
}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数码管的动态扫描程序,建议看一下郭天翔的单片机教程:http://www.51hei.com/sp/

网友A:
关于数码管消隐的处理: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

网友B: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里面有5个动态扫描显示电路、程序和仿真实例。

网友B: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B:
实例57  74LS139选通4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B: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B: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B: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C:
网上有C51教程建议lz先自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