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这h桥怎么解释呢,,驱动直流电不可控吗

楼主(2016-05-10):
这h桥怎么解释呢,,驱动直流电不可控吗,,??

网友A:
驱动直流电??是直流电机吧,h桥你可以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29636-1.html

网友B: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内有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网友B:
里面也是H桥L298N驱动的

网友C:
你这分明就是不可控器件

网友D:
可控的整流后电机转向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