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单片机计步器程序

楼主(2016-05-11):
adxl345芯片实现的计步器,显示用的是1602液晶屏,下面可以下载完整的程序.

完整的源代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程序1:1602液晶显示的adxl345加速度 计步器版本: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16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1010 011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0011 1010
sbit sclk=P0^0;
sbit sda=P0^1;

float  dis_datax,dis_datay,dis_dataz,acc,acc1=1000;
uchar BUF[8];
uchar wan, qian, bai, shi ,ge,flag,miao,miao1,n;
uint count;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e----------------eee-e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6us()                 //6us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_ms(u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6us();                 //延时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6us();                 //延时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return CY;
}

void 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uchar ADXL345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        write_com(0x80);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k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k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6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1010 0110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0011 0010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1010 0111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i == 5)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else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10);
}

void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        delay(500);                                          //上电延时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2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6);   //0000 0110速率设定为6.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float operation(uchar starti)
{
        float  dis_data        ;
        int temp;
        temp=(BUF[starti+1]<<8)+BUF[starti];  //合成数据
//        write_com(0x80);
        if(temp<0)
        {
                temp=-temp;
                flag=1;

        }
        else flag=0; //显示空格

    dis_data=(float)temp*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return dis_data;
}
void display_x()         //显示x轴
{
   conversion(dis_datax);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com(0x80);
        if(flag==0)        write_dat(' ');
        else write_dat('-');
        write_dat('X');
        write_dat(':');
        write_dat(qian);

        write_dat('.');
        write_dat(bai);
        write_dat(shi);
        write_dat('g');
}

void display_y()        //显示y轴
{

  // dis_datay=operation(2);
    conversion(dis_datay);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com(0x80+8);
        if(flag==0)         write_dat(' ');
        else write_dat('-');
        write_dat('Y');
        write_dat(':');
        write_dat(qian);

        write_dat('.');
        write_dat(bai);
        write_dat(shi);
        write_dat('g');

}

void display_z()           //显示z轴
{

//  dis_dataz=operation(4);
    conversion(dis_dataz);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write_com(0x80+0x40);
        if(flag==0)                  write_dat(' ');
        else write_dat('-');
        write_dat('Z');
        write_dat(':');
        write_dat(qian);

        write_dat('.');
        write_dat(bai);
        write_dat(shi);
        write_dat('g');
}

void countstep()
{
        dis_datax=operation(0);
        dis_datay=operation(2);
   dis_dataz=operation(4);

        acc1=acc;
        acc=sqrt(dis_dataz*dis_dataz+dis_datax*dis_datax+dis_datay*dis_datay)  ;
        if(acc1<990&&acc>1010)
//        if(fabs(acc-acc1)>140&&miao1!=miao)

        {
        //        miao1=miao;
                count++;
        }
        write_com(0x80);
        conversion(acc);
        write_dat('A');
        write_dat(':');
        write_dat(qian);

        write_dat('.');
        write_dat(bai);
        write_dat(shi);
        write_dat('g');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C');
        write_dat('o');
        write_dat('u');
        write_dat('n');
        write_dat('t');
        write_dat(':');
        write_dat(count/100+0x30);
        write_dat((count%100)/10+0x30);
        write_dat(count%10+0x30);

}
void ADXL345_Measure()                         //测量角度值并显示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        display_x();                 //---------显示X轴
//        display_y();                 //---------显示Y轴
//        display_z();                 //---------显示Z轴
        countstep();

}

void main()
{
        init();
        Init_ADXL345();
        while(1)
        {
        ADXL345_Measure();
           }
}

程序2:ds1302+5110液晶显示的adxl345加速度 计步器版本:http://www.51hei.com/bbs/dpj-50084-1.html

网友A:
我也想做,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B:
下来学习adxl345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C:
正是急需的时候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D(2016-08-26):
感谢分享!找了好久,还是论坛有货

网友E(2016-10-17):
这个压缩包有仿真图吗

网友E:
可以给个仿真图吗

网友E: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e----------------eee-e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为什么加0x30

网友F(2016-11-24):
正需要呢  谢谢分享

网友G:
大神,能给个原图吗?

网友G:
大神能给个元器件清单吗?

网友H:
求全部程序

网友I:
不错不错 正想做这个呢

网友I:
Tbucuo 不错  可是 我烧录不行学习学习吧

网友J(2017-02-28):
请问记步数原理是什么,要怎么做才能记一步

网友K(2017-04-11):
引用 网友E: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0x30的ASCII码是0

网友L:
请问楼主ADXL345有没仿真?是用什么代替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给个原图吗?

你用哪种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N(2017-05-12):
请问stc板子 怎么修改管脚

网友O:
正是急需的时候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P:
大神  怎么获得黑币

网友P:
引用 网友I:
Tbucuo 不错  可是 我烧录不行学习学习吧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也想要知道全部的  你有吗

网友R:
很想下载,但是下载不了

网友P:
用的是lcd1602显示屏吗

网友S(2017-07-10):
这个可以!是个参考

网友T(2017-12-19):
有个小问题,这个程序烧进单片机后液晶屏为什么没亮呢?

网友U(2018-03-28):
正需要,试试可以不

网友V:
下载下来是假的 不要被骗了

网友W:
请问一个程序是基于51还是52的呢?

网友W:
敢问大神用的可是SPI通信方式/

网友X(2018-05-07):
引用 网友Y:

你的STC板子的管脚怎么修改的

网友Z(2018-07-06):
我这个也是在51上找的,但是只亮屏,不显示

网友AA(2019-03-30):
引用 网友AB:

同问,现在拟解决了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0x30对应字符'0'

网友AD:
感谢分享,已经在测试了

网友AE(2019-05-08):
引用 网友E:
可以给个仿真图吗

adxl345在仿真里库里找不到

网友AF:
acc=sqrt(dis_dataz*dis_dataz+dis_datax*dis_datax+dis_datay*dis_datay)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F:
acc1=acc;
        acc=sqrt(dis_dataz*dis_dataz+dis_datax*dis_datax+dis_datay*dis_datay)  ;
        if(acc1<990&&acc>1010)
什么意思

网友AG:
硬件连接图呢?拍几张啊

网友AH(2019-12-03):
想要一个基于mpu6050的计步程序

网友AI(2020-03-04):
主函数空?

网友AJ(2021-05-12):
Proteus里面找不到ADXL怎么办

网友AK(2022-04-24):
引用 网友AJ:
Proteus里面找不到ADXL怎么办

同问,这个仿真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