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设计制作 原理图+pcb+程序源码+教程 12864液晶显示

楼主:
分享个51单片机做的万年历给大家伙,资料仅供参考,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概不负责。

万年历原理图:

万年历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12864万年历V5.2版本:多功能菜单、多风格主界面,生日、节日、节气、农历时段多功能提示,闹钟、音乐、温度、屏幕自检
一、电源电压4.8V—5.2V,可以直接用电脑USB供电。
二、程序修改说明
1、如果你编译通不过,就是你用的KEIL库文件不全,请换个完整版本的KEIL,或到我店铺购买,本程序是完全编译通过,且没有1个警告;
2、本程序由于农历,节气等数据很占空间,编译后有19K多,请使用程序存储器20K以上的51单片机,比如STC89C55STC89C58STC89C516,AT89C55,AT89S54,SST89C58等;
3、如果你的汉字显示不全或乱码,比如“三“显示不了,那是你的KEIL没有打补丁,并不是程序问题,至于什么补丁你可以网上搜或向我索要;
4、在修改位定义的时候需要将Soundplay.h文件下的sbit    BeepIO  = P3^7; sbit KEY_1 = P2^7;一起修改;
5、蜂鸣器请最好使用无源蜂鸣器或小喇叭,这样音质会很好。
三、生日、节气和节日提示说明
1、本万年历的各种提示会在主界面第四行交替显示,其中生日和节气优先显示。

元件清单:
名称数量说明
STC89C54(STC89C516)单片机1内存≥20K的51单片机都可以
DS13021
DS18B201
40DIP座1
8DIP座1
3DIP座1
20芯座1
20芯插针1
10K排阻1可以不安装
无源蜂鸣器1
CR2032电池1
电池座1
电源座1
按键4
开关1
32768HZ晶振1
11.0592MHZ晶振1
S8050三极管1
30P电容2
103电容1可以不安装
10uF电解1
4.7K电阻1
10K电阻2
220uF电解1可以不安装
PCB1
12864液晶1ST7920驱动字库液晶
柱子4

部分源码预览:
/*****************************************************************************/
//12864液晶万年历 时钟2010年最新 V5.2版
//设计: 杨黎民
//程序部分开始
//更新日期:2016
//主要特点:多功能菜单、多风格主界面,生日、节日、节气、农历时段多功能提示,闹钟、音乐、温度、屏幕自检
//5.1增加了调整时间反白和闹钟设置反白显示
//5.2调整了生日和节气优先显示
/****************************************************************************/
//头文件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oundPlay.h"//音乐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扬声器定义
sbit        beep   = P3^7;//扬声器
/*****************************************************************************/
//温度传感器定义
sbit DQ = P2 ^ 0;//ds18B20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flagdat,t,hh1;//温度正负标志
/*****************************************************************************/
//键盘引脚定义
//sbit KEY_1 = P2^7;  //左上,在音乐文件SoundPlay.h中已定义
sbit KEY_2 = P2^6;         //左下
sbit KEY_3 = P2^5;         //右上
sbit KEY_4 = P2^4;         //右下
/****************************************************************************/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2 ^ 1;//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2 ^ 2;//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2 ^ 3;//ds1302_Rst(复位线)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year,year1;//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unsigned char shi,ge,sec_temp,min_temp,hour_temp,secl,selx,e=0,hh1,mm1,k,mm,ss,n;
char n1,n2;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 0;//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
//-----------------------------------------------
//TS12864并口相关设定//
#define        BUSY_FLAG        P0_7                                                //液晶模块忙标志
#define        MPU_RS_CH        P1_5                                                //寄存器选择输入
#define        MPU_RW_CH        P1_6                                                //读写控制
#define        MPU_ENABLE        P1_7                                                //使能控制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数据口
//-----------------------------------------------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OFF                        0                                                        //逻辑关
#define        ON                        1                                                        //逻辑开
//-----------------------------------------------
//液晶模块指令集定义
#define        cClearDisplay        0x01                                        //清显示指令
#define        cEntryModeSet        0x06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cDisplayOnCtrl        0x0c                                        //设置开显控制
#define        cFunctionSetB        0x30                                        //功能设定(基本指令)
#define        cFunctionSetE        0x34                                        //功能设定(扩充指令)
#define        cFuncDrawOn                0x36                                        //设置绘图功能
//-----------------------------------------------
uchar xdata lcdPosX, lcdPosY;                                                        //X,Y坐标
uchar xdata halfScr, halfLineCnt, basicBlock;                        //半屏,半屏行数,N*8块
//-----------------------------------------------
//子程序声明和用法
bit scanKey1 (void);
//按键1检测
void procKey (void);
//按键处理子程序
void lcdInit (void);
//初始化LCD子程序
void lcdClear (void);
//清除LCD文本屏幕子程序
void lcdWriteCommand (uchar Command);
//写入控制命令到LCD子程序
//输入参数:LCD控制指令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写入显示数据到LCD子程序
//输入参数:显示数据
void checkLcdBusy (void);
//检测LCD忙碌子程序
void displayPhoto (uchar *bmp, uchar bmpCls);
//全屏显示图形子程序
//输入参数:*bmp=图形数据
//bmpCls=清除图形屏幕选项(OFF为不清屏,即显示图形,ON为清屏)
void 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
//字符反白显示
//输入参数:CX=要反白字符的行(0-3)
//CY=要反白字符的列(0-7)
//width=要反白字符的长度(1-16)
void wrPosition (void);
//坐标写入子程序
void dispString (uchar X, Y, speed, uchar *msg);
//显示字符串子程序
//输入参数:X=行(0-3), Y=列(0-7), speed=显示速度(毫秒), msg=字符数据
void beepBl (void);
//蜂鸣器响一声子程序
void delayMs (uchar ms);
//延时(毫秒)子程序
//输入参数:毫秒数
void delaySec (uchar sec);
//延时(秒)子程序
//输入参数:秒数
void init_dz();
void clear_img();
//===============================================
//12864液晶驱动
//===============================================
void lcdInit (void)
{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E);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B);
        lcdClear();
        lcdWriteCommand(cEntryModeSet);
        lcdWriteCommand(cDisplayOnCtrl);
        if(k==1){clear_img();lcdClear();
        }
        if(k==0){lcdClear(); clear_img();init_dz();
        }
}
//===============================================
void lcdClear (void)
{
        lcdWriteCommand(cClearDisplay);
}
//===============================================
void lcdWriteCommand (uchar Command)
{
        checkLcdBusy();
        MPU_RS_CH = LOW;
        MPU_RW_CH = LOW;
        LCD_DATA = Command;
        MPU_ENABLE = HIGH;
        delayMs(1);
        MPU_ENABLE = LOW;
}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checkLcdBusy();
        MPU_RS_CH = HIGH;
        MPU_RW_CH = LOW;
        LCD_DATA = Data;
        MPU_ENABLE = HIGH;
        delayMs(1);
        MPU_ENABLE = LOW;
}
//===============================================
void checkLcdBusy (void)
{
        LCD_DATA = 0xff;
        MPU_RS_CH = LOW;
        MPU_RW_CH = HIGH;
        MPU_ENABLE = HIGH;
        while (BUSY_FLAG);
        MPU_ENABLE = LOW;
}
//===============================================
void displayPhoto (uchar *bmp, uchar bmpCls)
{
        lcdPosX = 0x80;
        halfScr = 2;

        for (;halfScr != 0; halfScr--)
        {
                lcdPosY = 0x80;
                halfLineCnt = 32;

                for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16;
                        wrPosition ();

                        for (;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bmpCls == OFF)
                                {
                                        lcdWriteData (*bmp++);
                                }
                                else if (bmpCls == ON)
                                {
                                        lcdWriteData (0x00);
                                }
                        }
                        lcdPosY++;
                }
                lcdPosX = 0x88;
        }
        lcdWriteCommand(cFuncDrawOn);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B);
}
//===============================================
void 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
{
        displayPhoto(OFF,ON);
        lcdPosY = 0x80;

        if (CX == 0)
        {
                CX = 0x80;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1)
        {
                CX = 0x80;
                halfLineCnt = 32;
        }
        else if (CX == 2)
        {
                CX = 0x88;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3)
        {
                CX = 0x88;
                halfLineCnt = 32;
        }
        lcdPosX = CX + CY;

    for (;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width;
                wrPosition();

                for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halfLineCnt > 16)
                        {
                                lcdWriteData(0x00);
                        }
                        else
                        {
                                lcdWriteData (0xff);
                        }
                }
                lcdPosY++;
        }

        lcdWriteCommand(cFuncDrawOn);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B);
}
//===============================================
void wrPosition (void)
{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E);
        lcdWriteCommand(lcdPosY);
        lcdWriteCommand(lcdPosX);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B);
}
//===============================================
void dispString (uchar X, Y, speed, uchar *msg)
{
        if (X == 0)
        {
                X = 0x80;
        }
        else if (X == 1)
        {
                X = 0x90;
        }
        else if (X == 2)
        {
                X = 0x88;
        }
        else if (X == 3)
        {
                X = 0x98;
        }
        Y = X + Y;
        lcdWriteCommand(Y);
        while (*msg)
        {
                lcdWriteData(*msg++);
                delayMs(speed);
        }
}
//===============================================
void delayMs (uchar ms)
{
        uchar i;
        while (--ms)
        {
                for (i = 0; i < 125; i++);
        }
}
/********************************************************************************************************
清理图片缓冲区
********************************************************************************************************/
void clear_img()
{
        uchar i,j;
        for(i=0;i<32;i++)
        {
                lcdWriteCommand(0x80+i);
                lcdWriteCommand(0x80);
                for(j=0;j<16;j++)
                {
                        lcdWriteData(0x00);
                }
        }
        for(i=0;i<32;i++)
        {
                lcdWriteCommand(0x80+i);
                lcdWriteCommand(0x88);
                for(j=0;j<16;j++)
                {
                        lcdWriteData(0x00);
                }
        }
}
/******************************************************************************/
uchar code powerOnPhoto []={
/*--  一幅图像 KISS- 正向取模,字节正序*/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9F,0x00,0x00,0x0F,0x0E,0x00,0x00,0x00,0x00,0x19,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B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D,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FF,0xE1,0xFF,0xFF,0xFF,0xFF,0xFC,0xC5,0x92,0xFF,0xB7,0xB8,0xC9,0x80,0x7F,0xFF,
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FC,0x4F,0xEF,0x3F,0xC8,0x1A,0x20,0xC0,0x00,0x00,
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75,0x86,0xF6,0xC0,0x00,0x00,
0xFF,0x03,0xEF,0x9F,0xFB,0xFF,0xF8,0x7F,0xFF,0xFF,0xFB,0xDF,0xFE,0xC0,0x7F,0xFF,
...

0x00,0x07,0xFF,0xE0,0xFE,0x00,0x03,0x09,0x80,0x00,0x07,0xFF,0xFF,0x80,0x00,0x00,
0x00,0x07,0xFF,0x80,0x7C,0x00,0x07,0xB1,0x80,0x00,0x07,0x83,0xFF,0x00,0x00,0x00,
0xFF,0x07,0xFF,0x0C,0x00,0x00,0x7F,0xB3,0xC0,0x00,0x06,0x01,0xFE,0x03,0xFF,0xFF,
0x00,0x07,0xFF,0x03,0x00,0x00,0x1F,0x43,0xFC,0x00,0x06,0x38,0xFE,0x00,0x00,0x00,
...

0x00,0x01,0xFF,0xFF,0xF8,0x40,0x00,0x00,0x00,0x21,0x80,0x00,0x10,0x00,0x00,0x00,
0xFF,0xC1,0xFF,0xFF,0xFC,0x40,0x00,0x00,0x00,0x2E,0x00,0x00,0x10,0x4F,0xFF,0xFF,
0x00,0x01,0xFF,0xFF,0xFE,0x2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FF,0xFF,0xA0,0x00,0x00,0x00,0xC0,0x00,0x01,0xF8,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powerOnPhoto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tab[12][64]={
        {// 图片数字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E,0x70,
         0x1C,0x38,0x3C,0x3C,0x38,0x1C,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C,0x38,0x1C,0x3C,0x3C,
         0x1C,0x38,0x0E,0x7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3,0xC0,
         0x1F,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
         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
         0x03,0xC0,0x03,0xC0,0x1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1C,0x78,
         0x38,0x3C,0x78,0x3C,0x78,0x1C,0x7C,0x1C,0x38,0x1C,0x00,0x3C,0x00,0x3C,0x00,0x78,
         0x00,0x70,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7,0x00,0x0E,0x0E,0x1C,0x0E,0x38,0x0C,
         0x70,0x1C,0x7F,0xFC,0x7F,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E0,0x1C,0xF0,
         0x38,0x78,0x38,0x3C,0x38,0x3C,0x38,0x3C,0x00,0x3C,0x00,0x78,0x00,0xF0,0x07,0xE0,
         0x00,0x70,0x00,0x38,0x00,0x1C,0x00,0x1E,0x00,0x1E,0x38,0x1E,0x78,0x1E,0x78,0x1C,
         0x38,0x3C,0x3C,0x7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F0,
         0x00,0xF0,0x01,0xF0,0x01,0xF0,0x03,0xF0,0x07,0x70,0x06,0x70,0x0E,0x70,0x1C,0x70,
         0x18,0x70,0x38,0x70,0x30,0x70,0x60,0x70,0xFF,0xFF,0x00,0x70,0x00,0x70,0x00,0x70,
         0x00,0x70,0x00,0x70,0x00,0xF8,0x07,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C,0x1F,0xFC,
         0x38,0x00,0x38,0x00,0x38,0x00,0x38,0x00,0x38,0x00,0x3F,0xF0,0x3E,0x78,0x38,0x3C,
         0x38,0x1C,0x00,0x1E,0x00,0x1E,0x00,0x1E,0x00,0x1E,0x38,0x1E,0x78,0x1C,0x78,0x3C,
         0x38,0x3C,0x1C,0x7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0,0x0F,0x38,
         0x1C,0x3C,0x3C,0x3C,0x38,0x00,0x38,0x00,0x78,0x00,0x78,0x00,0x7B,0xF0,0x7E,0x78,
         0x7C,0x3C,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38,0x1C,
         0x3C,0x3C,0x1E,0x78,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E,0x3F,0xFC,
         0x38,0x1C,0x30,0x18,0x70,0x38,0x70,0x30,0x00,0x70,0x00,0x60,0x00,0xE0,0x00,0xC0,
         0x01,0xC0,0x01,0xC0,0x03,0xC0,0x03,0x80,0x03,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
         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E0,0x1C,0x78,
         0x38,0x1C,0x78,0x1C,0x70,0x1E,0x78,0x1E,0x78,0x1C,0x3C,0x1C,0x1F,0x38,0x0F,0xE0,
         0x0F,0xF0,0x3C,0xF8,0x38,0x3C,0x70,0x1C,0x70,0x1E,0x70,0x1E,0x70,0x1E,0x70,0x1E,
         0x38,0x1C,0x1C,0x38,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数字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E0,0x1C,0x70,
         0x38,0x38,0x78,0x1C,0x78,0x1C,0x70,0x1E,0x70,0x1E,0x70,0x1E,0x78,0x1E,0x78,0x3E,
         0x78,0x3E,0x3C,0x7E,0x0F,0xDE,0x00,0x1E,0x00,0x1C,0x00,0x3C,0x00,0x3C,0x3C,0x38,
         0x3C,0x70,0x3C,0xE0,0x1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图片"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
code uchar year_code[] = {
0x0C,0x96,0x45, //2000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week;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
table_addr=(year)*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
temp3=temp2-1;
}
else
{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
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
{
year=0x63;c=1;
}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day_moon=temp1|temp2;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_week(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week得出阴历BCD数据
*/
code uchar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
算法:日期+年份+所过闰年数+月较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但如果是在
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
星期数为0
*/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if (c==0){year+=0x64;}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temp1=year/0x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temp1;
temp2=temp2%0x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大于0xff,避免使用整型数据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0x4==0&&month<3)temp2-=1;
week=temp2%0x7;
}*/
//test
uchar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
函数功能: 二十四节气数据库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yy,mo,dd) 对应 年月日
出口参数: unsigned char(0-24) 1-24对应二十四节气
作者    : TOTOP
二十四节气数据库(1901--2050)
数据格式说明:
如1901年的节气为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6,21][ 4,19][ 6,21][ 5,21][ 6,22][ 6,22][ 8,23][ 8,24][ 8,24][ 8,24][ 8,23][ 8,22]
[ 9, 6][11, 4][ 9, 6][10, 6][ 9, 7][ 9, 7][ 7, 8][ 7, 9][ 7, 9][ 7, 9][ 7, 8][ 7,15]
上面第一行数据为每月节气对应公历日期,15减去每月第一个节气,每月第二个节气减去15得第二
行,这样每月两个节气对应数据都小于16,每月用一个字节存放,高位存放第一个节气数据,低位存
放第二个节气的数据,可得下表
****************************************************************************************************************************/
uchar code jieqi_code[]=
{
       0x96,0xB4,0xA5,0xB5,0xA6,0xA6,0x87,0x88,0x88,0x78,0x87,0x86,     //2000
       0xA5,0xB3,0xA5,0xA5,0xA6,0xA6,0x88,0x88,0x88,0x78,0x87,0x87,     //2001
       0xA5,0xB4,0x96,0xA5,0x96,0x96,0x88,0x78,0x78,0x78,0x87,0x87,     //2002
       0x95,0xB4,0x96,0xA5,0x96,0x97,0x88,0x78,0x78,0x69,0x78,0x87,     //2003
...
    };
uchar jieqi (uchar y2,m2,d2)
{
uchar temp,d,y,y1,m;
uint addr;
d=d2/16*10+d2%16;
m=m2/16*10+m2%16;
y1=y2/16*10+y2%16+2000;
y=y1-2000;
addr=y*12+m-1;
if(d<15)
{
temp=15-d;
if((jieqi_code[addr]>>4)==temp) return (m*2-1);
else return (0);
}
if(d==15) return (0);
if(d>15)
{
temp=d-15;
if((jieqi_code[addr]&0x0f)==temp) return (m*2);
else return (0);
}
}

/******************************************************************************/
//公历节日数据库表
/******************************************************************************/
void days ()  //公历节日数据库
       {
        uchar j;
        j=jieqi(yy,mo,dd);
                if(t/2%2==0)//设置变化的时间,默认是2秒
                {           //以下自己添加生日、节日信息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2 ){dispString(3, 0, 1, "后天是奇奇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3 ){dispString(3, 0, 1, "明天是奇奇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4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奇奇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7 ){dispString(3, 0, 1, "后天是老婆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8 ){dispString(3, 0, 1, "明天是老婆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9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1 ){dispString(3, 0, 1, "后天是我的生日!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2 ){dispString(3, 0, 1, "明天是我的生日!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3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我的生日!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3 && day_moon== 0x23 ){dispString(3, 0, 1, "后天是爸爸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3 && day_moon== 0x24 ){dispString(3, 0, 1, "明天是爸爸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3 && day_moon== 0x25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1 && day_moon== 0x30 ){dispString(3, 0, 1, "后天是妈妈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2 && day_moon== 0x01 ){dispString(3, 0, 1, "明天是妈妈的生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02 && day_moon== 0x02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农历节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29 ){dispString(3, 0, 1, "    明天大年    ");}
   else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30 ){dispString(3, 0, 1, "    大年三十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5 && day_moon== 0x05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端午节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15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中秋节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1 && day_moon== 0x15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元宵节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2 && day_moon== 0x02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龙抬头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7 && day_moon== 0x07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七夕!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7 && day_moon== 0x15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鬼节!   ");}
   else                if ( month_moon== 0x09 && day_moon== 0x09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重阳节  ");}
   else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08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腊八节  ");}
                //国立节日
   else     if ( mo == 0x01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    元旦快乐!   ");}//1月
   else                if ( mo == 0x01 && dd == 0x28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麻风日");}

   else                if ( mo == 0x02 && dd == 0x02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湿地日");}//2月
   else                if ( mo == 0x02 && dd == 0x13 ){dispString(3, 0, 1, "  明天情人节了  ");}
   else                if ( mo == 0x02 && dd == 0x14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情人节  ");}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海豹日");}//3月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03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全国爱耳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08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3.8 妇女节");}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12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植树节  ");}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14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警察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15 ){dispString(3, 0, 1, "今天消费者权益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17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航海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2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森林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22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水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23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气象日");}
   else                if ( mo == 0x03 && dd == 0x24 ){dispString(3, 0, 1,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else                if ( mo == 0x04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愚人节,小心上当");}//4
   else                if ( mo == 0x04 && dd == 0x07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卫生日");}
   else                if ( mo == 0x04 && dd == 0x08 ){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复活节!   ");}
   else                if ( mo == 0x04 && dd == 0x13 ){dispString(3, 0, 1, "  黑色星期五!   ");}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劳动节  ");}//5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04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08 ){dispString(3, 0, 1, "今天世界红十字日");}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12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05 ){dispString(3, 0, 1, "近日注意母亲节! ");}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15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
   else                if ( mo == 0x05 && dd == 0x3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儿童节");}//6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05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26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06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13 ){dispString(3, 0, 1, "近日注意父亲节! ");}
   else                if ( mo == 0x06 && dd == 0x15 ){dispString(3, 0, 1, "近日注意父亲节! ");}

   else                if ( mo == 0x07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香港回归记念日! ");}//7
   else                if ( mo == 0x07 && dd == 0x07 ){dispString(3, 0, 1, "抗日战争记念日! ");}
   else                if ( mo == 0x07 && dd == 0x1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

   else                if ( mo == 0x08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8
   else                if ( mo == 0x08 && dd == 0x08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中国男子节");}
   else                if ( mo == 0x08 && dd == 0x15 ){dispString(3, 0, 1, "抗战胜利记念日!");}

   else                if ( mo == 0x09 && dd == 0x10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教师节  ");}//9
   else                if ( mo == 0x09 && dd == 0x18 ){dispString(3, 0, 1, "九·一八事变记念");}
   else                if ( mo == 0x09 && dd == 0x20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爱牙日");}
   else                if ( mo == 0x09 && dd == 0x27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

   else                if ( mo == 0x10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是国庆节  ");}//10
   else                if ( mo == 0x10 && dd == 0x04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动物日");}
   else                if ( mo == 0x10 && dd == 0x24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联合国日! ");}
   else                if ( mo == 0x10 && dd == 0x12 ){dispString(3, 0, 1, "明天国际教师节! ");}
   else                if ( mo == 0x10 && dd == 0x13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国际教师节");}

   else                if ( mo == 0x11 && dd == 0x10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青年节");}//11
   else                if ( mo == 0x11 && dd == 0x17 ){dispString(3, 0, 1, "今天是世界学生节");}

   else                if ( mo == 0x12 && dd == 0x01 ){dispString(3, 0, 1, "今天世界艾滋病日");}//12
   else                if ( mo == 0x12 && dd == 0x23 ){dispString(3, 0, 1, "  明晚平安夜!   ");}
   else                if ( mo == 0x12 && dd == 0x24 ){dispString(3, 0, 1, "  今晚平安夜!   ");}
   else                if ( mo == 0x12 && dd == 0x25 ){dispString(3, 0, 1, "    圣诞快乐    ");}
   else                if ( mo == 0x12 && dd == 0x31 ){dispString(3, 0, 1, "    明日元旦    ");}
                  }
                else{
                        //二十四节气
               if (j==1){dispString(3, 0, 1, "    今天小寒    ");}
   else        if (j==2){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大寒    ");}
   else        if (j==3){dispString(3, 0, 1, "    今天立春    ");}
   else        if (j==4){dispString(3, 0, 1, "    今天雨水    ");}
   else        if (j==5){dispString(3, 0, 1, "    今天惊蛰    ");}
   else        if (j==6){dispString(3, 0, 1, "    今天春分    ");}
   else        if (j==7){dispString(3, 0, 1, "    今天清明    ");}
   else        if (j==8){dispString(3, 0, 1, "    今天谷雨    ");}
   else        if (j==9){dispString(3, 0, 1, "    今天立夏    ");}
   else        if (j==10){dispString(3, 0, 1, "    今天小满    ");}
   else        if (j==11){dispString(3, 0, 1, "    今天芒种    ");}
   else        if (j==12){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夏至    ");}
   else        if (j==13){dispString(3, 0, 1, "    今天小暑    ");}
   else        if (j==14){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大暑    ");}
   else        if (j==15){dispString(3, 0, 1, "    今天立秋    ");}
   else        if (j==16){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处暑    ");}
   else        if (j==17){dispString(3, 0, 1, "    今天白露    ");}
   else        if (j==18){dispString(3, 0, 1, "    今天秋分    ");}
   else        if (j==19){dispString(3, 0, 1, "    今天寒露    ");}
   else        if (j==20){dispString(3, 0, 1, "    今天霜降    ");}
   else        if (j==21){dispString(3, 0, 1, "    今天立冬    ");}
   else        if (j==22){dispString(3, 0, 1, "    今天小雪    ");}
   else        if (j==23){dispString(3, 0, 1, "    今天大雪    ");}
   else        if (j==24){dispString(3, 0, 1, "    今天冬至    ");}

   //非节日时显示时晨信息
   else {   if ( hh >= 0x04 && hh <  0x06 ){dispString(3, 0, 1, "  凌晨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06 && hh <  0x08 ){dispString(3, 0, 1, "  早晨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08 && hh <  0x12 ){dispString(3, 0, 1, "  上午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12)               {dispString(3, 0, 1, "  中午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13 && hh <  0x18 ){dispString(3, 0, 1, "  下午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18 && hh <  0x22 ){dispString(3, 0, 1, "  晚上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22 && hh <= 0x23 ){dispString(3, 0, 1, "  夜里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if ( hh >= 0x00 && hh <  0x04 ){dispString(3, 0, 1, "  深夜  点  分  ");
                        lcdWriteCommand(0x9b);
                        if(hh1/10 != 0){lcdWriteData((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hh1%10+0x30);
                    lcdWriteCommand(0x9d);          //":"
                    if(mm/16 != 0){lcdWriteData((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dWriteData(0x20);}//同上
                lcdWriteData(mm%16+0x30); }
                        }

                }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nsigned 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声明(当各函数的排列适当时可不用声明)
void lcm_w_ss(void);void lcm_w_mm(void);
void lcm_w_hh(void);void lcm_w_dd(void);
void lcm_w_mo(void);void lcm_w_yy(void);
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void Init_1302(void);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void read_clockS(void);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void updata (void);
void lcmnongli();
void lcmjieqi();
void lcmshengxiao();
/*****************************************************************************/
//农历显示
/******************************************************************************/
void lcmnongli()
{
uchar yue,ri;
year_sun=yy;
month_sun=mo;
day_sun=dd;
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yue=(month_moon/16)*10+month_moon%16;
year1=yue;
ri=(day_moon/16)*10+day_moon%16;  //显示农历月
  if(yue==1){dispString(1, 0, 1, "正"); }
  if(yue==2){dispString(1, 0, 1, "二"); }
  if(yue==3){dispString(1, 0, 1, "三"); }
  if(yue==4){dispString(1, 0, 1, "四"); }
  if(yue==5){dispString(1, 0, 1, "五"); }
  if(yue==6){dispString(1, 0, 1, "六"); }
  if(yue==7){dispString(1, 0, 1, "七"); }
  if(yue==8){dispString(1, 0, 1, "八"); }
  if(yue==9){dispString(1, 0, 1, "九"); }
  if(yue==10){dispString(1, 0, 1, "十"); }
  if(yue==11){dispString(1, 0, 1, "冬"); }
  if(yue==12){dispString(1, 0, 1, "腊"); }
  dispString(1, 1, 1, "月");
  if(ri<=10)
   {
    if(ri==1){  dispString(1, 2, 1, "初一"); }
    if(ri==2){  dispString(1, 2, 1, "初二"); }
    if(ri==3){  dispString(1, 2, 1, "初三"); }
    if(ri==4){  dispString(1, 2, 1, "初四");}
    if(ri==5){  dispString(1, 2, 1, "初五"); }
    if(ri==6){  dispString(1, 2, 1, "初六"); }
    if(ri==7){  dispString(1, 2, 1, "初七"); }
    if(ri==8){  dispString(1, 2, 1, "初八"); }
    if(ri==9){  dispString(1, 2, 1, "初九");  }
    if(ri==10){  dispString(1, 2, 1, "初十"); }
   }
  else
   {
    if(ri==11){  dispString(1, 2, 1, "十一");}
    if(ri==12){  dispString(1, 2, 1, "十二");}
    if(ri==13){  dispString(1, 2, 1, "十三"); }
    if(ri==14){  dispString(1, 2, 1, "十四"); }
    if(ri==15){  dispString(1, 2, 1, "十五"); }
    if(ri==16){  dispString(1, 2, 1, "十六"); }
    if(ri==17){  dispString(1, 2, 1, "十七"); }
    if(ri==18){  dispString(1, 2, 1, "十八"); }
    if(ri==19){  dispString(1, 2, 1, "十九"); }
    if(ri==20){  dispString(1, 2, 1, "二十");}
    if(ri==21){  dispString(1, 2, 1, "廿一");  }
    if(ri==22){  dispString(1, 2, 1, "廿二");}
    if(ri==23){  dispString(1, 2, 1, "廿三"); }
    if(ri==24){  dispString(1, 2, 1, "廿四"); }
    if(ri==25){  dispString(1, 2, 1, "廿五"); }
    if(ri==26){  dispString(1, 2, 1, "廿六");}
    if(ri==27){  dispString(1, 2, 1, "廿七"); }
    if(ri==28){  dispString(1, 2, 1, "廿八"); }
    if(ri==29){  dispString(1, 2, 1, "廿九");}
    if(ri==30){  dispString(1, 2, 1, "三十"); }
   }
}
/******************************************************************************/
//十二生肖显示
/******************************************************************************/
void lcmshengxiao()
{
uint y3;
y3=(yy/16*10+yy%16+2000-1900)%12;
if(year<6 & year1>6) y3--;
switch(y3)
{
  case 0: dispString(0, 6, 1, "子鼠");
          break;
  case 1:  dispString(0, 6, 1, "丑牛");
          break;
  case 2:  dispString(0, 6, 1, "寅虎");
          break;
  case 3:  dispString(0, 6, 1, "卯兔");
          break;
  case 4:  dispString(0, 6, 1, "辰龙");
          break;
  case 5: dispString(0, 6, 1, "巳蛇");
          break;
  case 6: dispString(0, 6, 1, "午马");
          break;
  case 7: dispString(0, 6, 1, "未羊");
          break;
  case 8:  dispString(0, 6, 1, "申猴");
          break;
  case 9:  dispString(0, 6, 1, "酉鸡");
          break;
  case 10:  dispString(0, 6, 1, "戌狗");
          break;
  case 11: dispString(0, 6, 1, "亥猪");
          break;
}
}
/*****************************************************************************/
//调时用加1程序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dispString(3, 2, 1, "设置");
  if(sel==6)  {dispString(3, 4, 1, "秒钟");address=0x80; max=59;mini=0;}     //秒7
  if(sel==5)  {dispString(3, 4, 1, "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6
  if(sel==4)  {dispString(3, 4, 1, "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5
  if(sel==3)  {dispString(3, 4, 1, "星期");address=0x8a; max=7;mini=1;}    //星期4
  if(sel==2)  {dispString(3, 4, 1, "日期");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3
  if(sel==1)  {dispString(3, 4, 1, "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2
  if(sel==0)  {dispString(3, 4, 1, "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1
  switch(sel)
        {
            case 0: convertChar(0, 1, 2);
                                break;
                case 1: convertChar(0, 2, 3);
                                break;
                case 2:        convertChar(0, 4, 2);
                                break;
                case 3: convertChar(1, 7, 2);
                                break;
                case 4: convertChar(2, 0, 2);
                                break;
                case 5: convertChar(2, 1, 3);
                                break;
                case 6: convertChar(2, 3, 2);
                                break;
        }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if(KEY_2 == 0)
  {
          item++;//数加 1
  }
  if(KEY_4 == 0)
  {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自动初始化)
void Init_1302(void){//-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
        unsigned char f;
        if(read_clock(0xc1) != 0xaa){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07);//年
                write_clock(0x8a,0x01);//星期
                write_clock(0x88,0x01);//月
                write_clock(0x86,0x01);//日
                write_clock(0x84,0x00);//小时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write_clock(0x80,0x00);//秒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write_clock(0xc0,0xaa);//写入初始化标志RAM(第00个RAM位置)
                for(f=0;f<60;f=f+2){//清除闹钟RAM位为0
                        write_clock(0xc2+f,0x00);
                }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

/*****************************************************************************/
//扬声器驱动程序(闹钟音乐)
/*****************************************************************************/
void Beep(void)
{//BELL-扬声器--整点报时
        unsigned 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6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80);//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30);//
        }
        beep =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set(void){//BELL -扬声器--确定设置
        unsigned 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5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50);//
        }
        for(a=50;a>0;a--){//同上
                beep = ~beep;
                Delay(100);//
        }
        beep =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key(void){//-扬声器--按键音
        unsigned 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100;a>0;a--){//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Delay(50);//音调设置延时
        }
        beep =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
//电子钟应用层程序设计
/*****************************************************************************/
//向LCM中填写 年 数据
void lcm_w_yy(void){
        //if(read_clock(0x8d) != yy){
                yy = read_clock(0x8d);
                dispString(0, 0, 1, "20");
                lcdWriteCommand(0x81);
                lcdWriteData((yy/16)+0x30);
                lcdWriteData(yy%16+0x30);
}        //}
/*****************************************************************************/
//向LCM中填写 月 数据
void lcm_w_mo(void){
        //if(read_clock(0x89) != mo){
                mo = read_clock(0x89);
                    lcdWriteCommand(0x82);
                        lcdWriteData(0x2d);
                        lcdWriteData((mo/16)+0x30);        //十位消隐
                    lcdWriteData(mo%16+0x30);
                        lcdWriteData(0x2d);
                        year=(mo/16*10)+mo%16;
}        //}
/*****************************************************************************/
//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
void lcm_w_xq(void){
        //if(read_clock(0x8b) != xq){
        xq = read_clock(0x8b);
        selx = (read_clock(0x8b))%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selx
                if(selx==7)  {dispString(1, 7, 1, "日");}    //
                  if(selx==6)  {dispString(1, 7, 1, "六");}    //
                  if(selx==5)  {dispString(1, 7, 1, "五");}    //
                  if(selx==4)  {dispString(1, 7, 1, "四");}    //
                  if(selx==3)  {dispString(1, 7, 1, "三");}    //
                  if(selx==2)  {dispString(1, 7, 1, "二");}    //
                  if(selx==1)  {dispString(1, 7, 1, "一");}    //星期一
        dispString(1, 5, 1, "星期");
}        //}
/*****************************************************************************/
//向LCM中填写 日 数据
void lcm_w_dd(void){
//        if(read_clock(0x87) != dd){
                dd = read_clock(0x87);
                lcdWriteCommand(0x84);
                lcdWriteData((dd/16)+0x30);        //十位消隐
                lcdWriteData(dd%16+0x30);
}        //}
/*****************************************************************************/
//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
void lcm_w_hh(void){
        if(read_clock(0x85) != hh){
                hh = read_clock(0x85);
                        if (hh > 0x07 && hh < 0x22 && w == 0){
                                Beep();//整点报时音
                        }
                }
                lcdWriteCommand(0x88);
                lcdWriteData((hh/16)+0x30);
                lcdWriteData(hh%16+0x30);
                hh1=hh/16*10+hh%16;
                if(hh1>12) hh1=(hh1-12);

}
/*****************************************************************************/
//向LCM中填写 分钟 数据
void lcm_w_mm(void){
        if(read_clock(0x83) != mm)
            {
                mm = read_clock(0x83);
            }
                lcdWriteCommand(0x89);
                if(t/1%2==0)lcdWriteData(0x3a);          //":"
                else{lcdWriteData(0x20);}
                lcdWriteData((mm/16)+0x30);
                lcdWriteData(mm%16+0x30);
                if(t/1%2==0) lcdWriteData(0x3a);          //":"
                else{lcdWriteData(0x20);}
}
void disp_temper()//温度值显示
{
    uint temper;
        uchar temper_ge,temper_shi,temper_bai;
        temper=read_temp();//读取温度
        temper_ge=temper%10+0x30;
        temper_shi=temper%100/10+0x30;
        temper_bai=temper/100+0x30;
        if(tflag==1)
        {
                dispString(2, 4, 1, " -");
        }
        else
        {
         dispString(2, 4, 1, "  ");
        }
        if(temper_bai==0x30) temper_bai=0x20;
        lcdWriteCommand(0x8d);
lcdWriteData(temper_bai);
        lcdWriteData(temper_shi);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temper_ge);

        dispString(2, 7, 1, "℃");
   }
/*********************************************************************************************************
处理显示函数(被调用层)
*********************************************************************************************************/
void deal(uchar sfm)
{
        shi=sfm/16;
        ge=sfm%16;
}
/********************************************************************************************************
12864显示时分秒函数(被调用层)
********************************************************************************************************/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i,j=0;
        for(i=16;i<32;i++)
        {
                lcdWriteCommand(0x80+i);
                lcdWriteCommand(0x90+add);
                lcdWriteData(tab[dat][j++]);
                lcdWriteData(tab[dat][j++]);
        }
        for(i=0;i<16;i++)
        {
                lcdWriteCommand(0x80+i);
                lcdWriteCommand(0x88+add);
                lcdWriteData(tab[dat][j++]);
                lcdWriteData(tab[dat][j++]);
        }
}
/*********************************************************************************************************
初始化函数(被调用层)
*********************************************************************************************************/
void init_dz()
{
        lcdWriteComman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基本指令集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ispString(0, 2, 1, "年  月  日");
        dispString(3, 0, 1, "星期");
        lcdWriteCommand(0x81);                                                         //处理年,并显示
        yy = read_clock(0x8d);
        deal(yy);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处理月,并显示
        lcdWriteCommand(0x83);
        mo = read_clock(0x89);
        deal(mo);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lcdWriteCommand(0x85);                                                         //处理日,并显示
        dd = read_clock(0x87);
        deal(dd);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处理星期,并显示
        xq = read_clock(0x8b);
        switch(xq)
        {
                case 1:        dispString(3, 2, 1, "一");break;
                case 2:        dispString(3, 2, 1, "二");break;
                case 3:        dispString(3, 2, 1, "三");break;
                case 4:        dispString(3, 2, 1, "四");break;
                case 5:        dispString(3, 2, 1, "五");break;
                case 6:        dispString(3, 2, 1, "六");break;
                case 7:        dispString(3, 2, 1, "日");break;
                default:break;
        }
        dispString(3, 7, 1, "℃");
        lcdWriteCommand(0x36);                                                         //启动扩充指令集,启动绘图模式
    clear_img();                                                                //清理图片缓冲区
        hh = read_clock(0x85);                                                         //处理小时,并显示
        deal(hh);
        display(0,shi);
        display(1,ge);
        display(2,10);
        mm = read_clock(0x83);                                                         //处理分钟,并显示
        deal(mm);
        display(3,shi);
        display(4,ge);
        display(5,10);
        ss = read_clock(0x81);                                                         //处理秒,并显示
        deal(ss);
        display(6,shi);
        display(7,ge);
}
/********************************************************************************************************
在12864上显示时间
********************************************************************************************************/
void disp_sfm()
{
        uint temper;
        uchar temper_ge,temper_shi,temper_bai,day_temp,date_temp,month_temp,year_temp;
        lcdWriteCommand(0x36);                                                         //启动扩充指令集,启动绘图模式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if(sec_temp!=ss)//读取秒,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
                sec_temp=ss;
                deal(sec_temp);
                if(secl!=shi)
                {
                        secl=shi;
                        display(6,secl);
                }
                display(7,ge);
        }
        mm = read_clock(0x83);                                                         //读取分,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min_temp!=mm)
        {
                min_temp=mm;
                deal(mm);
                display(3,shi);
                display(4,ge);
        }
        hh = read_clock(0x85);                                                        //读取小时,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hour_temp!=hh)
        {
                hour_temp=hh;
                deal(hh);
                display(0,shi);
                display(1,ge);
        }

        if(ge/1%2==0)
        {
        display(2,10);
        display(5,10);
        }
        else
        {
        display(2,11);
        display(5,11);
        }

        lcdWriteCommand(0x30);
        dd = read_clock(0x87);                                                //读取日,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date_temp!=dd)
        {
                date_temp=dd;
                deal(dd);
                lcdWriteCommand(0x85);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
        mo = read_clock(0x89);                                                //读取月,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month_temp!=mo)
        {
                month_temp=mo;
                lcdWriteCommand(0x83);
                deal(mo);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
        yy = read_clock(0x8d);                                                        //读取年,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year_temp!=yy)
        {
                year_temp=yy;
                lcdWriteCommand(0x81);
                deal(yy);
                lcdWriteData(shi+0x30);
                lcdWriteData(ge+0x30);
        }
                xq = read_clock(0x8b);                                                         //读取星期,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day_temp!=xq)
        {
                day_temp=xq;
                switch(xq)
        {
                case 1:        dispString(3, 2, 1, "一");break;
                case 2:        dispString(3, 2, 1, "二");break;
                case 3:        dispString(3, 2, 1, "三");break;
                case 4:        dispString(3, 2, 1, "四");break;
                case 5:        dispString(3, 2, 1, "五");break;
                case 6:        dispString(3, 2, 1, "六");break;
                case 7:        dispString(3, 2, 1, "日");break;
                default:break;
                }
        }
        temper=read_temp();//读取温度
        temper_ge=temper%10+0x30;
        temper_shi=temper%100/10+0x30;
        temper_bai=temper/100+0x30;
        if(tflag==1)
        {

                        dispString(3, 4, 1, " -");
        }
        else
        {
         dispString(3, 4, 1, "  ");
        }
        if(temper_bai==0x30) temper_bai=0x20;
        lcdWriteCommand(0x9d);
        lcdWriteData(temper_bai);
        lcdWriteData(temper_shi);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temper_ge);

        lcdWriteCommand(0x36);

}
/*****************************************************************************/
//刷新数据
void updata (void){
        lcm_w_ss();//刷新 秒
                lcm_w_mm();//刷新 分
                lcm_w_hh();//刷新 小时
                lcm_w_dd();//刷新 日
                lcm_w_xq();//更新星期值
                lcm_w_mo();//刷新 月
                lcm_w_yy();//刷新 年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t=ss/16*10+ss%16;
                lcmnongli();
            lcmshengxiao();
            disp_temper();
                if(w == 0)
                {
                        days ();//节日显示
                }
                if (n==1||n==2||n==3)
                    {
                        lcdWriteCommand(0x85);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dWriteData(0x20);
                    lcdWriteData(0x0e);
                        }
                else{
                     lcdWriteCommand(0x85);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dWriteData(0x20);
                     lcdWriteData(0x20);
                     }
}
/*****************************************************************************/
//向LCM中填写 秒 数据
void lcm_w_ss(void)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a=0,b=0,c=0;
        if(read_clock(0x81) != ss){        //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if(w==1&&e==6)
                {
                 if(t/1%2==0)
                 {
                lcdWriteCommand(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dWriteData((ss/16)+0x30);        //写十位
                lcdWriteData(ss%16+0x30);        //写个位
                 }
                 else
                 {
                lcdWriteCommand(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dWriteData(0x20);        //写十位
                lcdWriteData(0x20);        //写个位
                 }
                }
                else
                {
                lcdWriteCommand(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dWriteData((ss/16)+0x30);        //写十位
                lcdWriteData(ss%16+0x30);        //写个
                }
    }
}
//*****************************Music******************************************************/
//青春舞曲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wo[]={   0x17,0x03, 0x16,0x03, 0x11,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8,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1,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0,0x01, 0x10,0x03,
                                  0x10,0x03, 0x16,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A,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1,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8,0x03, 0x17,0x01, 0x17,0x03, 0x16,0x03, 0x11,0x03,
                                  0x15,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0,0x01, 0x10,0x67,
                                  0x15,0x04, 0x15,0x03, 0x15,0x03, 0x15,0x02,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67, 0x15,0x04, 0x11,0x03, 0x10,0x03,
                                  0x11,0x01, 0x11,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1,0x03, 0x10,0x02,
                                  0x10,0x02, 0x10,0x01, 0x00,0x00 };
/***********************************************************************************/
/*------------------整屏写入数据:全亮,或者竖条-----------------------------*/
void lcdfill(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32;y++)
         for(x=0;x<16;x++)
         {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disdata);
            lcdWriteData(disdata);
                        DelayM(2);
            }
   lcdWriteCommand(0x34);
   lcdWriteCommand(0x36);
   }
/*------------------显示横-----------------------------*/
void Disp_H_Line()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char k=0x00;
       for(y=0;y<32;y++)
         { k=~k;
           for(x=0;x<16;x++)
         {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k);
            lcdWriteData(k);
                        DelayM(5);
           };
         }
     lcdWriteCommand(0x34);
   lcdWriteCommand(0x36);
}
/*------------------显示边框-------------------------------*/
void Frame()
{unsigned char x,y;
          lcdfill(0x00);
        for(x=0;x<9;x+=8)
          for(y=0;y<32;y++)
           {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0x80);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7);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Data(0x01);
            DelayM(5);
            }
      for(y=0;y<2;y++)
         for(x=0;x<8;x++)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31+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8*y);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0xff);
            lcdWriteData(0xff);
                        DelayM(5);
           }
         lcdWriteCommand(0x34);
         lcdWriteCommand(0x36);
                    }
/*****************************************************************************/
void zijian(void)
{
lcdClear();
dispString(1, 0, 1, "    V5.1版本    ");
dispString(2, 0, 1, "  自检程序开始! ");
DelayM(2000);
lcdClear();
displayPhoto(powerOnPhoto1, OFF);
                                                   DelayM(2000);
lcdfill(0xff);               //显示全开
      DelayM(2000);

     Disp_H_Line();                //显示横条
       DelayM(2000);

       lcdfill(0xaa);               //显示竖条
      DelayM(2000);

      Frame();                     //显示边框
      DelayM(2000);
          clear_img();
          lcdClear();
          lcdWriteComman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dispString(0, 0, 1, "    自检完成!  ");
          dispString(2, 0, 1, "  ==景淞电子==  ");
          dispString(3, 0, 1, "  QQ:379663387  ");
          DelayM(2000);
          lcdInit ();
}
/*****************************************************************************/
void naozhong()
{
                lcdClear();
                  dispString(0, 2, 1, "闹钟设置");
                  dispString(2, 0, 1, "闹钟");
                  if(n==0)  {dispString(2, 7, 1, "关");}    //
                  if(n==1)  {dispString(2, 7, 1, "开");}    //
                if(n==2)  {dispString(2, 7, 1, "开");}    //
                if(n==3)  {dispString(2, 7, 1, "开");}    //
                lcdWriteCommand(0x8b);
        lcdWriteData((n1/10)+0x30);
            lcdWriteData(n1%10+0x30);
            dispString(2, 4, 1, "点");
            lcdWriteData((n2/10)+0x30);
        lcdWriteData(n2%10+0x30);
                   while(1)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去抖
                if(KEY_3 == 0 )
                  {
                   Beep_key();//按键音
                   n++;
                   if (n >= 4 ){n = 0;}
               if(n==0)  {dispString(2, 7, 1, "关");}    //
                 if(n==1)  {dispString(2, 7, 1, "开");}    //
                   if(n==2)  {dispString(2, 7, 1, "开");}    //
                   if(n==3)  {dispString(2, 7, 1, "开");}    //
                   switch(n)
        {
              case 0:        convertChar(1, 0, 0);
                                break;
                case 1: convertChar(1, 0, 0);
                                break;
                case 2:        convertChar(2, 3, 2);
                                break;
                case 3: convertChar(2, 5, 2);
                                break;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
                }
        if(KEY_4 == 0||KEY_2 == 0)
        {
        if (KEY_2 == 0&&n==2)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2 == 0 &&n==2)
                        {
                        Beep_key();//按键音
                        n1++;
                        if (n1 >= 24 ){n1 = 0;}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2 == 0&&n==3)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2 == 0&&n==3 )
                        {
                        Beep_key();//按键音
                        n2++;
                        if (n2>= 60 ){n2 = 0;}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4 == 0&&n==2)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4 == 0 &&n==2)
                        {
                        Beep_key();//按键音
                        n1--;
                        if (n1<0 ){n1 = 23;}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4 == 0&&n==3)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4 == 0&&n==3 )
                        {
                        Beep_key();//按键音
                        n2--;
                        if (n2<0 ){n2 = 59;}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
                }
                lcdWriteCommand(0x8b);
        lcdWriteData((n1/10)+0x30);
            lcdWriteData(n1%10+0x30);
            dispString(2, 4, 1, "点");
            lcdWriteData((n2/10)+0x30);
        lcdWriteData(n2%10+0x30);
        }
           if(KEY_1 == 0 )
                                            {
                                                  Beep_key();//按键音
                                                  k=0;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lcdInit ();
                              break;
                                    }
   }

}
/*****************************************************************************/
void naozhongdao()
{
        hh1=hh/16*10+hh%16;
        mm1=mm/16*10+mm%16;
        if(n1==hh1 && n2==mm1 && ss==0)
                   {
                    lcdWriteComman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ispString(0, 1, 1, "闹钟时间到! ");
                   lcdWriteCommand(0x89);
           lcdWriteData((n1/10)+0x30);
               lcdWriteData(n1%10+0x30);
                   dispString(2, 2, 1, "点");
               lcdWriteData((n2/10)+0x30);
           lcdWriteData(n2%10+0x30);
                   dispString(2, 4, 1, "分");
                   lcdWriteData(0x02);
                   Play(Music_wo,0,3,360);
                   lcdInit ();
                 }
}
/*****************************************************************************/
void procKey (void)
{
uchar key1Times=1 ;
lcdClear();
dispString(0, 0, 1, "    功能菜单    ");
dispString(1, 0, 1, "1:界面    2:设置");
dispString(2, 0, 1, "3:闹钟    4:音乐");
dispString(3, 0, 1, "5:自检    6:退出");
convertChar(1, 0, 6);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while(1)
{
if(KEY_4 == 0||KEY_2 == 0)
                        {
if (KEY_4 == 0)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4 == 0 && w == 0)
                        {
                        Beep_key();//按键音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key1Times--;
                        if (key1Times==0 ){key1Times = 6;}
                        }
                }
                if (KEY_2 == 0)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2 == 0 && w == 0)
                        {
                        Beep_key();//按键音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key1Times++;
                        if (key1Times==7 ){key1Times = 1;}
                        }
                }
        lcdClear();
        dispString(0, 0, 1, "    功能菜单    ");
        dispString(1, 0, 1, "1:界面    2:设置");
        dispString(2, 0, 1, "3:闹钟    4:音乐");
        dispString(3, 0, 1, "5:自检    6:退出");
        if (key1Times == 7)
        {
                key1Times = 1;
        }

        switch(key1Times)
        {
                case 1: convertChar(1, 0, 6);
                                break;
                case 2:        convertChar(1, 5, 6);
                                break;
                case 3: convertChar(2, 0, 6);
                                break;
                case 4: convertChar(2, 5, 6);
                                break;
                case 5: convertChar(3, 0, 6);
                                break;
                case 6: convertChar(3, 5, 6);
                                break;
        }
}
if (KEY_1== 0) //
                         {
                               DelayM(20);
                               if(KEY_1 == 0 )
                                             {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if (key1Times==1 ){if(k==0)k=1;else if(k==1)k=0;lcdInit ();break;}
                                                  if (key1Times==2 ){clear_img();lcdClear();w=1;Set_time(e); k=1;break;}
                                                  if (key1Times==3 ){lcdClear();clear_img();k=2;break;}
                                                  if (key1Times==4 ){clear_img();lcdClear();displayPhoto(powerOnPhoto, OFF);Play(Music_wo,0,3,360);lcdInit ();break;}
                                                  if (key1Times==5 ){zijian(); break;}
                                                  if (key1Times==6 ){lcdInit (); break;}

                                                  }
                                        }
  }
}
/*****************************************************************************/
//---主程序---//
/*****************************************************************************/
main()
{
    KEY_1 = 1;KEY_2 = 1;KEY_3 = 1;KEY_4 = 1;//初始键盘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InitialSound();
        beep=1;
        Init_1302();
        lcdWriteComman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dClear();
        dispString(0, 0, 1, "┏━━━━━━┓");
        dispString(1, 0, 1, "┃12864 LCD5.2┃");
        dispString(2, 0, 1, "┃多功能万年历┃");
        dispString(3, 0, 1, "┗━━━━━━┛");
        DelayM(1500); //显示等留1秒
        lcdInit ();
        c_sun=0;
/*****************************************************************************/
        while(1)
                {//主循环
        if(k==1){updata ();}
                if(k==0){disp_sfm();}
                if(k==2){naozhong();}
                if(n==1||n==2||n==3){naozhongdao();}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10);           //去抖
                                        if(KEY_3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Beep_key();//按键音
                                                e++;
                                                if (e >= 7 ){e = 0;}
                                                Set_time(e);//调整
                                    }
                                        if(KEY_3 == 0 && w == 0)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lcdClear();
                                                lcdWriteComman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Beep_key();//按键音
                                                procKey ();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1 == 0&& w == 1)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if(KEY_1 == 0 && w == 1)
                                             {
                                          Beep_set();//确定按键音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convertChar(0, 0, 0);
                                     }
                                 while(KEY_1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2 == 0 && w == 1) // 加减调整
                         {
                             DelayM(5);
                             if(KEY_2 == 0 && w == 1)
                                  {
                                       Set_time(e);//调整
                                           Beep_key();//按键音
                                  }
                            while(KEY_2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4 == 0 && w == 1)// 加减调整
                        {
                                DelayM(5);
                             if(KEY_4 == 0 && w == 1)
                                     {
                                       Set_time(e);//调整
                                           Beep_key();//按键音
                                 }
                             while(KEY_4 == 0);//等待键松开
                      }
  }
}

网友A(2016-05-18):
点赞!很给力

网友B:
之前课设做万年历没看到,现在补上学习学习

网友C:
按键机器程序有些问题调节不了

网友D(2016-09-06):
很详细,多谢

网友E:
老家里有个康巴斯的万年历,一个月能快10分钟,学习下把里面电路换了

网友F:
怎么没有温度

网友G:
楼主  ,柱子是什么?

网友H:
制作失败T-T,为什么呢?

网友I:
又是5黑币,太贵了。。

网友J(2016-10-24):
建议楼主换成DS3231,,1302实在头疼,呵呵

网友K:
1.温度无法显示
2.设置页面进去无法设置年月日
3.闹钟无法设置
这算成功吗

网友L(2017-08-20):
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M(2018-02-21):
需要黑币。可是 我不够啊 、能发给我吗 ?

网友N:
做参考资料收藏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O:
资料非常合适

网友P(2018-03-24):
正需要,收藏了

网友Q:
资料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R:
SoundPlay头文件在哪里?

网友S:
根据楼主所分享资料,所做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电路,程序也烧入单片机,电路无故障,为啥一通电,液晶全亮,无其他反应?按键也无任何反应?请帮忙解决下,谢谢。QQ:1938633862

网友T: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U(2018-06-15):
新生,我又学习了

网友V(2018-07-30):
哟西,赞一个

网友W:
厉害厉害!!!两千行代码

网友X(2018-12-06):
1时间为0000年00月00日、00.00.00、星期    以上是什么原因
2时间一直走不了,定格在上面的时间

目前除了温感,什么都显示不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Y:
谢谢,资料很全,真是我们初学51单片机的福音,真心感谢!

网友Z:
点赞,给力。感谢楼主

网友AA:
程序真详细

网友AB:
根本就用不起,代码不全

网友AC(2019-04-30):
EM3_V3.0开发板将此回复同步到

网友AC:
厉害厉害!!!两千行
学习了

网友AD(2019-07-01):
谢谢楼主,代码太长不知能否用,我的黑币不够,无法知道真相。

网友AE(2019-09-11):
厉害了楼主,这二千多行的代码调试起来也花了不少时间吧,多谢楼主分享,一定画时间好好实操一番。

网友AF(2019-12-31):
我也动手做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AG(2020-05-07):
看上去很棒,哈哈哈哈,待我试试看效果如何,感谢分享

网友AH:
有图有真相附件里面有原理图,完整源代码,实物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