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八位密码锁制作

楼主(2016-05-11):
资料仅供参考,任何商业用途概不负责。
资料包内含有万能密码和无万能密码。

STC89C52八位密码锁制作资料

一、   电路说明
1.该密码锁芯片是STC89C52,采用八位0.56英寸共阴数码管显示,24C04存贮器保存密码,密码正确时,显示PASS,并使继电器动作,交直流输入均可。
2.为保密起见,无论输入密码正确与否,密码一律显示为“H”,但各种状态有相应的符号显示。
3.按键操作时,有蜂鸣器的提示音和发光管的闪烁(D5),密码输入正确后,可听到继电器的“嗒”的声响,同时发光管指示(D6)。
4.如果三次输入的密码均是错的,则显示 Error”并闪烁,同时蜂鸣器响,这时键盘上所有按键失效,只有按“RES”复位键,使电路回到原始锁定状态。
5.密码修改后(方法见下),新密码只能从1----9中选取,0不能作为密码元素,否则显示错误,密码不能存贮。
二、制作说明
1.电路板上有三根跳线,焊接时不能忘记,跳线可用剪下的电阻脚线。
2.数码管、集成块、二三极管不能焊反或装反。
3.电源的电压值应大于6V(整流管上有压降)、小于12V ,当达到12V时,7805发热较严重。
4.重要更正:PCB板上的R4R5标注为2K,应为10K
三、调试和应用
(一)程序分为有万能密码和无万能密码。
A有万能密码:电路做好后,因存贮器内无信息,故对电路要进行初始化:按下:“13142000并确认,虽然显示错误,但已将密码“01234567强制写入存贮器中,这时按复位键后,再按“01234567,显示“PASS”,绿灯亮,同时继电器动作。若遗忘了修改密码,照此方法也可生成“01234567密码,但密码锁的保密性能就差了。
B无万能密码:存贮器中已写入“01234567信息,若遗忘了修改密码,则无法按有万能密码的方法补救,所以一旦修改密码就要立即记下密码。否则就要更换单片机中的程序为有万能密码的程序,或者用专门的烧录器对存贮器进行八位密码的烧写。
(二)键盘设定
电路板上键盘的设定如下表,多余的A B C三键未放入。

  1

  4

  7

  ESC

  2

  5

  8

  0

  3

  6

  9

  ENT

  ALTER

按下“ESC”键,取消前面的所有操作,返回锁定状态;
按下“ENT”键,表示对前面的操作进行确认;
ALTER”键,用于密码修改。
(三)密码修改
有万能码密的新板子先进行密码初始化,在存贮器中生成“01234567”的初始密码。
①输入原密码     按ENT    显示“PASS”   再输入原密码   按ENT     显示“ S”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②输入新密码     按ALTER    显示“H”    再输入新密码    按ALTER     显示“PASS”
③检验:按ESC     输入新密码     按ENT      显示“PASS”(指示灯亮、继电器动作)OK,密码修改成功!

注:新密码中“0”不可作为密码元素

8位电子密码锁用材清单
序号
名称
参数
位号
序号
名称
参数
位号
1
按钮
6X6X5
2
24
电阻
2K
R3
2
按钮
6X6X5
5
25
电阻
10K
R5
3
按钮
6X6X5
6
26
电阻
10K
R1
4
按钮
6X6X5
1
27
电阻
10K
R4
5
按钮
6X6X5
RES
28
二极管
IN4007
D3
6
按钮
6X6X5
3
29
二极管
IN4007
D4
7
按钮
6X6X5
4
30
二极管
IN4007
D2
8
按钮
6X6X5
9
31
二极管
IN4007
D1
9
按钮
6X6X5
0
32
二极管
IN4148
D8
10
按钮
6X6X5
7
33
发光管
LED(发绿)
D6
11
按钮
6X6X5
8
34
发光管
LED(发红)
D5
12
按钮
6X6X5
ALTER
35
蜂鸣器
BUZZER
BUZZ
13
按钮
6X6X5
ESC
36
继电器
JZC21F
K1
14
按钮
6X6X5
ENT
37
接线座
CON2
J1
15
存贮器(含座)
24C04
U2
38
接线座
CON3
J2
16
单片机(含座)
STC89C52
U1
39
晶振
12M
Y
17
电容
10UF
C1
40
排阻
1K
RSE9
18
电容
30P
C2
41
三端稳压块
7805
U3
19
电容
30P
C3
42
三极管
8550
Q2
20
电容
104P
C6
43
三极管
8550
Q1
21
电容
470UF
C5
44
数码管
四位共阴
LED1
22
电容
1000UF
C4
45
数码管
四位共阴
LED2
23
电阻
2K
R2
46
PCB板
102X80

全部制作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1-17):
求电路图

网友B:
求c代码

网友C(2018-01-25):
看不了电路图

网友D(2019-01-06):
666666666666

实验28 电子密码锁.rar

网友E(2019-03-17):
制作和源码都很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