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置高电平,另一端接地,连接升压板,电压升不上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5-11):
51单片机IO口置高电平,另一端接地,连接升压板,电压升不上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用的是LM2577升压板

网友A:
你的叙述仅仅自己能明白不行,让别人也能看明白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叙述仅仅自己能明白不行,让别人也能看明白才能帮到你!

哦哦,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叙述仅仅自己能明白不行,让别人也能看明白才能帮到你!

我的LM2577升压板,in+接单片机IO口置高电平,in-接地,电压升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B:
输入电压够吗?

还有升压电路和单片机有关吗?

网友C:
把做的东西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C:
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D:
1: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很小,30mA左右,你查一下升压板要求多少。
2.改用IO口控制三极管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LM2577升压板,in+接单片机IO口置高电平,in-接地,电压升不上,怎么回事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功率有限。要加功率推动。

网友E(2017-01-02):
需要结合电路图分析

网友F(2020-04-08):
在IO口输出脚串二极管输出就能解决此问题,问题出在置高电平时,下拉管没有彻底关闭造成的

网友F:
串二极管输出就对了,IO口下拉管没有彻底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叙述仅仅自己能明白不行,让别人也能看明白才能帮到你!

遇到过此问题的人才会明白,他遇到的问题是IO口下拉管并没有彻底关闭造成不能输出高电平,通常只有0.8V左右,串个二极管输出就能帮助关闭下拉管

网友G:
对于升压电路或降压电路,把效率考虑进去的话,输入的功率必须大于输出的功率,电路才能可靠工作,电压的转换必须遵守功率守恒的原则,不可能输入一个很小的功率,就能输出很大的功率,你从输入输出功率这个方面考虑,就能搞明白了。单片机IO口输出功率很小很小,不可能直接去推动升压电路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LM2577升压板,in+接单片机IO口置高电平,in-接地,电压升不上,怎么回事

IN+是接电源正的意思吧,接到单片机IO口上没用

网友I:
单片机的GPIO的电流输出非常有限,仅为10到20 mA。 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驱动负载LM2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