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液晶后,输出的模拟电压变小甚至没有,为什么

楼主(2016-05-11):
用TLC5615数模转换得到模拟电压,然后想让液晶显示模拟电压,可加上后模拟电压变小,这是为什么?
求大神 解释

网友A:
电源电压不够,可能把电压拉下去了,你换一个电源看看,比如说用一个2A的手机充电器试试

网友B:
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C:
找个大电流的火牛,是你的电源输出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