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的详细资料及单片机程序和仿真

楼主:
  ADC0809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CMOS工艺8通道,8位逐次逼近式A/D模数转换器。其内部有一个8通道多路开关,它可以根据地址码锁存译码后的信号,只选通8路模拟输入信号中的一个进行A/D转换。目前仅在单片机初学应用设计中较为常见。

我们在做一个单片机系统时,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数据采集,在这些被采集的数据中,大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I/O口扩展接口电路直接得到,由于51单片机大部分不带AD转换器,所以模拟量的采集就必须靠A/D或V/F实现。下现我们就来了解一下AD0809与51单片机的接口及其程序设计。

1、ADc0809的逻辑结构
ADC0809是8位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它由一个8路模拟开关、一个地址锁存译码器、一个A/D转换器和一个三态输出锁存器组成(见图1)。多路开关可选通8个模拟通道,允许8路模拟量分时输入,共用A/D转换器进行转换。三态输出锁器用于锁存A/D转换完的数字量,当OE端为高电平时,才可以从三态输出锁存器取走转换完的数据。

2AD0809的工作原理

IN0-IN7:8条模拟量输入通道
ADC0809对输入模拟量要求:信号单极性,电压范围是05V,若信号太小,必须进行放大;输入的模拟量在转换过程中应该保持不变,如若模拟量变化太快,则需在输入前增加采样保持电路。
地址输入和控制线:4
ALE为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ALE线为高电平时,地址锁存与译码器将ABC三条地址线的地址信号进行锁存,经译码后被选中的通道的模拟量进转换器进行转换。ABC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IN0IN7上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道选择表如下表所示

数字量输出及控制线:11
ST为转换启动信号。当ST上跳沿时,所有内部寄存器清零;下跳沿时,开始进行A/D转换;在转换期间,ST应保持低电平。EOC为转换结束信号。当EOC为高电平时,表明转换结束;否则,表明正在进行A/D转换。OE为输出允许信号,用于控制三条输出锁存器向单片机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1,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0,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D7D0为数字量输出线。
CLK为时钟输入信号线。因ADC0809的内部没有时钟电路,所需时钟信号必须由外界提供,通常使用频率为500KHZ
VREF(+),VREF(-)为参考电压输入。
3、ADC0809应用说明
(1).     ADC0809内部带有输出锁存器,可以与AT89S51单片机直接相连。
(2).     初始化时,使ST和OE信号全为低电平。
(3).     送要转换的哪一通道的地址到A,B,C端口上。
(4).     在ST端给出一个至少有100ns宽的正脉冲信号。
(5).     是否转换完毕,我们根据EOC信号来判断。
(6).     当EOC变为高电平时,这时给OE为高电平,转换的数据就输出给单片机了。

4AD0809的应用
了解完A/D转换芯片,下面我们以图2为例来完成它的程序设计。
电路说明:
电路见图(2),主要由AD转换器AD0809,频率发生器SUN7474,单片机AT89S51及显示用数码管组成。
AD0809的启动方式为脉冲启动方式,启动信号START启动后开始转换,EOC信号在START的下降沿10us后才变为无效的低电平。这要求查询程序待EOC无效后再开始查询,转换完成后,EOC输出高电平,再由OE变为高电平来输出转换数据。我们在设计程序时可以利用EOC信号来通知单片机(查询法或中断法)读入已转换的数据,也可以在启动AD0809后经适当的延时再读入已转换的数据。
AT89S51的输出频为晶振频的1/6(2MHZ),AT89S1与SUN7474连接经与7474的ST脚提供AD0809的工作时钟。AD0809的工作频范围为10KHZ-1280KHZ,当频率范围为500KHZ时,其转换速度为128us。
AD0809的数据输出公式为:Dout=Vin*255/5=Vin*51,其中Vin为输入模拟电压,Vout
为输出数据。
      当输入电压为5V时,读得的数据为255再乘以2,得510。我们用510*98%499,再将百位数码管的小数点点亮,显示为4.99V,显示值与输入值基本吻合。

软件设计思路及程序流程
编程思路:
(1)      向AD0809写入通道号并启动转换
(2)      延时1ms后等待EOC出现高电平(JNB EOC,$)
(3)      给OE置高并读入转换数据存入数据地址或数组中。
(4)      显示

(5)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3^2;
sbit oe=P3^1;
sbit eoc=P3^0;
uchar code tab[]={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数码管显示段码
uchar code td[]={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0x70};//通道先择数组
uint ad_0809,ad_data1,ad_data2,ad_data3,ad_data0;
uchar m,number;
uchar x[8];//八通道数据待存数组
void delaynms(uint x);//nms延时程序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void ad0809();//芯片启动程序
void key();//键扫描程序
main()
{
number=1;
P1=0x00;
while(1)
{
ad0809();//调AD0809启动子程序
key();//调按键子程序
ad_0809=x[number];//把相关通道数据给ad_0809
display();//调显示
}}
//n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nms(uint x)
{
uchar i;
while(x-->0)
{
for(i=0;i<125;i++)
{;}}}
void display()
{
uchar a;
ad_data1=(ad_0809*49/25)/100;//读得的数据乘以2再乘以98%除以100得百位
ad_data2=((ad_0809*49/25)%100)/10;//读得的数据乘以2再乘以98%再分出十位
ad_data3=(((ad_0809*49/25)%100)%10);//读得的数据乘以2再乘以98%再分出个位
for(a=0;a<10;a++)
{
P0=tab[ad_data3];//送小数点后第二位显示
P2=0x07;//选通第一个数码管
delaynms(3);
P0=tab[ad_data2];//送小数点后第一位显示
P2=0x0b;//选通第二个数码管
delaynms(3);
P0=tab[ad_data1];//送整数显示
P0_7=0;//点亮第三个数码管小数点
P2=0x0d;// 选通第三个数码管
delaynms(3);
P0=tab[number];//送通道号显示
P2=0x0e;
delaynms(3);
}}
void ad0809()
{
uchar i,m=1;
for(i=0;i<8;i++)
{
P0=td[i];//选通通道
oe=0;//以下三条指令为起动AD0809
st=0;
st=1;
st=0;
delaynms(1);
while(!eoc);//等待转换结束
oe=1;//取出读得的数据
x[m]=P2;//送相关通道数组
oe=0;
m++;
}}
void key()
{
if(!P3_5)//P3.5是否按下
{
delaynms(20);//延时判误
if(!P3_5)//再一次判断P3。5是否按下
{
while(!P3_5);//等待P3。5为高电平
number++;//通道号显示加一
if(number>8)number=1;//八通道
}}}

----------下面介绍adc0809的proteus仿真---------------------------------

0809的单片机程序很简单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ff,0x6f};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
uchar s[]={0,0,0};

void delay1ms(uint i)
{
     u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void main()
{         while(1){
     P0=0XF0;
         P1=duan[0];
         P0=0XF0;
         P1=duan[1];
         P0=0XF0;
         P1=duan[2];  }
}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2-30):
楼主在附件中的ad.c文件丢失了很多代码,好几个函数只有声明,函数体根本没有。
而且Text1.c并不是0809的程序。
祝好!

ad.c

ad.c

Text1.c

Text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