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基础知识之:多路选择开关(MUX)

楼主(2016-05-12):
多路选择开关是电子设计中常用的选通器件,主要应用在通道扩展上,在某些场合下通过选用多路选择开关可以大大降低设计成本和设计难度。

1 什么是多路选择开关多路选择开关又叫多路选择器,在多路数据的传送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选通某一路或者某几路是导通的从而达到通道扩展或者复用的目的。

2多路选择开关常见的分类比较常见的多路选择开关有4选1,双4选1、8选1等。其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多路选通开关都有地址选通端,如果是8路的则有3个地址选择端,如果是4路的则有2个地址选择端。

3多路选择开关的必要性举一个例子简单说明多路选择开关的必要性。

公司需要开发一款PT100温度采集产品,要求具有8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八路的PT100,尽量控制住成本。于是有两个项目组前去方案竞争,分别是甲组和乙组。

甲组设计的方案框图如下:

乙组设计的方案框图如下:

于是公司毫不犹豫的采用了乙组的设计方案,甲组用了8个仪表运放AD623,光这个8个运放都要上百块钱了,乙组的设计大大降低了设计成本。

4多路选择开关应用举例下面以例子的形式学习一下CD4052和CD4053。
CD4052是双4选1的多路选择开关,具有两个地址选择端,其真值表如下:

从真值表中可以看出,INHIBIT为低电平时芯片工作,地址AB具有4种组合形式可以控制4通道选通。
  • 当A=0,B=0时,X0通道选通,Y0通道选通,实验结果如下:

A=0,B=0,X0,Y0通道选通
  • 当A=1,B=1时,X3通道选通,Y3通道选通,实验结果如下:

    A=1,B=1,X3,Y3通道选通

CD4051是8选1的多路选择开关,具有三个地址选择端,其真值表如下:

从真值表中可以看出,INHIBIT为低电平时芯片工作,地址ABC具有8种组合形式可以控制8通道选通。

  • 当A=0,B=0,C= 0时,第0通道选通,实验结果如下:

    A=0,B=0,C=0,X0通道选通
  • 当A=1,B=1,C=0时,X3通道选通,实验结果如下:

A=1,B=1,C= 0,X3通道选通

5注意事项在使用多路选择开关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 多路选择开关在导通时具有电阻,电阻约为500-1000欧姆,与供电电压和温度都有关系,所以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了消除影响可以连接到运算放大器;
  • 多路选择开关通过的电流较小,不适合用于大电流的场合。

以上就是关于多路选择开关的简单讲解,希望能帮助大家,供大家在做类似电路时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