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GPIO使用(库函数版)

楼主(2016-05-12):
STM32单片机体积小,功能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小编也上一个STM32的教程,当然,入门教程肯定是如何点亮LED。

小编使用的开发版是一个很小巧的开发板,避免广告只嫌就不说从哪儿买的,喜欢的自行购买。
电路图如下:

可见D2,D3,D4是低电平驱动的,由于STM32是3.3v电压,所以这样是可以用的,只要电阻大点,就会防止灌电流太大。由于是低电平驱动,那么我们给STM32的PC1,PC3,PC13给低电平LED就会亮,这是基本原理,接下来我们程序实现。

#include<stm32f10x.h>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long t;
        for(;n>0;n--)
                for(t=1000;t>0;t--)
                        ;
}

int main(){

                //定义一个GPIO初始化结构体,要在RCC使能之前定义,否则会报错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2;

        //初始化RCC并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设置要初始化的GPIO的管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13;

        //设置要初始化的GPIO的速度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要初始化的GPIO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调用初始化函数,传入参数为GPIO初始化结构体的地址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在循环中给GPIO_Pin_1不断置位复位,也就是给高低电平,可以用来点亮对应管脚的led
        while(1){
                                //GPIO管脚置位函数,第一个参数为那个GPIO口,第二个为GPIO口的第几个引脚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delay(10);
                                //GPIO管脚复位函数,第一个参数为那个GPIO口,第二个为GPIO口的第几个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delay(10);
        }
        return 0;
}

以上代码是在Keil5.17下实现的,由于新版的Keil提供了Pack的功能,也就是我们之前手动添加的其他相关库文件,现在直接可以通过勾选去实现添加,见下图:点击图中花圈的1,就可以打开添加各种外设头文件的窗口。

然后选择需要的功能,勾选即可。
下面放出keil5.17for arm的安装包和绿化工具(你懂得)在51黑搜索即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