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基础知识:3-8译码器

楼主:
74LS138是一款很经典的电子元器件,通过3个地址输入端可以控制8个输出,在大学的数字电路教材上还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这一款芯片,3-8译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该怎么用,用在什么场合?
  • 3-8译码器引脚介绍

74LS138共有16个引脚,分别为:
  • 3个地址脚:用于控制哪个口输出;
  • 3个使能脚:控制芯片的工作方式;
  • 2个电源脚:芯片的供电引脚;
  • 8个输出脚:输出引脚;

2. 3-8译码器真值表介绍
对于一个逻辑器件而言,了解其功能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就是datashe上的真值表了。3-8译码器在Datasheet上的真值表如下:

H:HIGH LEVEL; L-LOW LEVEL; X: DON'T CARE; G2:G2A+G2B;
通过该真值表可以快速的了解3-8译码器的使用方法:
  • 3-8译码器要工作,G1必须是高电平;
  • 3-8译码器要工作,G2必须是低电平(G2A,G2B都是低);
  • 要控制引脚输出,只需要给A,B,C写不同的值即可。

3-8译码器的地址引脚C,B,A共有8种状态,可以控制8个引脚输出。如果C,B,A都为低电平,则Y0输出低电平,Y1-Y7都是高电平;如果C,B,A都为高电平,则Y7输出低电平,Y0-Y6都是高电平。
3. 3-8译码器的控制方式
下面以仿真的实例,具体说明如何控制3-8译码器工作。

C=0,B=0,A=0,选通Y0通道,Y0输出低电平,其余高电平

C=0,B=1,A=1,选通Y3通道,Y3输出低电平,其余高电平

C=1,B=1,A=1,选通Y7通道,Y7输出低电平,其余高电平
通过仿真实例可以看出,当通道被选通时该通道输出低电平,如果用来驱动共阴数码管的话还是不错的。
以上就是关于3-8译码器的简单讲解,希望能帮助大家,供大家在做类似电路时做个参考。

网友A(2016-11-18):
请问一下,38译码器能不能做为输入用,例如我给输出脚低电平,地址脚会不会有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