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基础知识:稳压二极管

楼主:
摘要: 今天介绍另外一种二极管,叫做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该二极管也具有正向导通反向截至的特性,但是如果反向电压超过其承受能力后,虽处于击穿状态,电流较大但是不会损坏,而且被击穿后管子两端的电压基本处于 ...

前边专门讲过二极管,二极管有一个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至,二极管都有一个反向电压的承受能力,如果方向电压过大,那么二极管就会把击穿。

1. 什么是稳压二极管

今天介绍另外一种二极管,叫做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该二极管也具有正向导通反向截至的特性,但是如果反向电压超过其承受能力后,虽处于击穿状态,电流较大但是不会损坏,而且被击穿后管子两端的电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不发生变化,从而实现稳压的效果。

2. 稳压二极管的标志

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的标志类似,如下图所示。

3. 稳压二极管的特性

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的正向特性和普通二极管差不多,反向特性是在反向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反向电阻很大,反向漏电流极小。但是,当反向电压临近反向电压的临界值时,反向电流骤然增大,称为击穿,在这一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骤然降至很小值。尽管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而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却基本上稳定在击穿电压附近,从而实现了二极管的稳压功能。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

4. 稳压二极管的使用方法

在实际使用中,会用到二极管的稳压作用,会让PN结处于反向偏置状态,如果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超过其稳压值,那么电压会被稳定在稳压值,从而对电路起到保护作用。如下图所示。

稳压二极管D1的稳压值为5.1V,将稳压二极管以反向的方式接在电路中,当两端的电压超过5.1V时,稳压二极管被击穿将电压稳定在5.1V。

网友A(2016-05-12):
文章不完整,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