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如何分离一个多位数数字

楼主:
摘要: 数码管是电子设计之中最常用的显示元器件,但是数码管一次只能显示一个数字,如果要显示多位数字只能使用多个数码管并且要把数字拆分开,一位一位的送到数码管中才能显示,今天就介绍把一个多位数字拆分的方法。 ... ...

数码管是电子设计之中最常用的显示元器件,但是数码管一次只能显示一个数字,如果要显示多位数字只能使用多个数码管并且要把数字拆分开,一位一位的送到数码管中才能显示,今天就介绍把一个多位数字拆分的方法。

把一个多位数拆分要用到两个运算符“/”除法运算符和“%”取余运算符:

/:得到的运算结果是整数,68/10=6;
%:得到的运算结果是余数,68%10=8;

是不是有点意思。

比如要显示524这个三位数,下面讲解这个数字的拆分算法。

百位:524/100 = 5;
十位:524%100=24;24/10=2;
各位:524%100=24;24%10=4;

通过这个例子是不是找出规律来了?简写入下:

百位:524/100 = 5;
十位:524%100/10=2;
各位:524%100%10=4;

再举一个四位数的例子,拆分6893如下:

千位:6893/1000=6;
百位:6893%1000/100 = 8;
十位:6893%1000%100/10 = 9;
各位:6893%1000%100%10 = 3;

是不是分离出来了?这时候就可以把数据送到数码管显示了。

以上分离方法只是众多分离方法中的一种,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在纸上简单算一下,结果就很容易出来了。想要了解数码管是如何工作的,请点击这里

网友A(2020-02-27):
接着在往下写点吧谢谢您   我在回来看  我咋回来我是路痴

网友B:
怎么感觉公式每总结出来

网友C:
提供一个正整数的数码管解决方案,供参考。
/*
  本程序是在数码管上显示正整数的例程,显示数字长度不超过8位(需要定义无符号长整型变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8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8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DATA P0
sbit KEY_S2 = P3^0;                //S2独立按键
sbit KEY_S3 = P3^1;                //S3独立按键
sbit seg_sel = P2^6;
sbit bit_sel = P2^7;

//共阴极数码管0-9编码
uchar code seg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_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将要被显示的数字(只要不是大于8位的正整数均可)
uint32 birthday = 508;

//用于保存数字对应数码管编码的数组
uchar num_code[8] = {0};

void delay(uint16 num)
{
        uint16 x,y;
        for(x=num; x>0; x--) for(y=110; y>0; y--){}
}

//拆分整数到num_code数组
void int2code(uint32 inum)
{
        uint8 i=0, n;
        uint32 tmp = inum;

        for(i=0; i<8; i++)
        {

                if(tmp>0)
                {
                        n = tmp % 10;
                        tmp = (tmp-n) / 10;
                        num_code[7-i] = seg_tab[n];
                }else{
                        num_code[i] = 0x00;
                }
        }
}

//8位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uint8 j = 0;
        for (j=0; j<8; j++)
        {
                //移位
                bit_sel = 1;
                DATA = bit_tab[j];
                bit_sel = 0;

                //显数
                seg_sel = 1;
                DATA = num_code[j];
                delay(1);

                //消影(共阳极则为0xff,就是让所有数码管暂时不亮)
                DATA = 0x00;
                seg_sel = 0;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t2code(birthday);

                display();

                if (KEY_S2==0)
                {
                        delay(10);
                        if (KEY_S2==0){
                                birthday++;
                        }
                        while(!KEY_S2);
                }
        }
}

网友D:
分离个位只需要直接%10就行了,为何还要先%100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