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基础知识之:电压和电流

楼主:
电压和电流可以说是两个亲兄弟非常要好,无时无刻不在一起,而且这两个亲兄弟非常乐于助人,只要是带电的地方就少不了他们两个。

1. 什么是电压

电压的概念一直不是很好描述,套用官方的解析就是:电压是电压降的简称,两点之间的电压是指单位正电荷在电源的作用下经过这两点时所做的功。电压的单位是伏特,用V来表示。

2. 什么是电流

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意横截面的电量叫做电流强度,简称电流,单位是安培,用A来表示,电流一般用I来表示。

3.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从电压/位高的地方流向电压/位低的地方。能产生电流的地方一定存在电压,但是有电压的地方却未必存在电流。如果电路中只存在电压但是没有电流,那么可以判断电路发生了断路故障,即线路中存在断线或存在未按下的开关,电阻呈现无穷大。如果测得电路中的电流较大而电压为零,这时候可能发生了短路故障,即电阻趋向于0。在分析电路时电压和电流一定要结合考虑。

4. 电压和电流的测量工具

测量电压的工具叫做电压表,电压表的内阻可以认为是无穷大,测量时要把两个表笔跨在所测元器件的两端,只有电压表的内阻无穷大才不会影响所测量元器件自身的电阻。

测量电流的工具叫做电流表,电流表的内阻可以认为是0,测量时要把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只有电流表的内阻趋近于0,才不会影响电路中电流的大小。测量电流时要注意表笔的正负极。

5. 电流和电压的计算方式

电压和电流可以通过欧姆定律来计算,欧姆定律的公式为R=U/I。其中R为电阻。一般来说,一个导体被确定之后他的电阻是相对固定的。所以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曲线近似于一条直线,而斜率就是电阻。

如果电压确定之后,那电路中的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电流和电压呈反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