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交通灯课程设计 带PCB文件 仿真 程序 原理图(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6-05-12):
资料仅供参考学习,任何商业用途概不负责。

基于51单片机制作的交通灯课程设计的3d效果图(用Altium Designer制作):

/**********单片机交通灯元件清单***********/

1、9*15万用板            一块
2、单片机            一枚
3、两位数码管            4个
4、LED灯            9个
5、排阻            一个
6、晶振            1个
7、三极管8550        4个
8、电解电容10uf        1个
9、按键            6个
10、USB接口            1个
11、自锁开关            1个
12、电阻470            9个
13、电阻.7K            4个
14、电阻10K            1个

单片机交通灯的pcb图:

交通灯课程设计的仿真图如下(附件中可下载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单片机交通灯的原理图:

交通灯制作教程:

压缩包中单片机交通灯课程设计所有制作资料下载:

交通灯程序源码:

#include<reg51.H>                                         // 对单片机的口进行了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a[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段码组合,共阳极
uchar code b[4]={0x01,0x02,0x04,0x08}; //位码组合
uchar code c[4]={0xcc,0xd4,0x78,0xb8};/*P1 绿红、黄红、红绿、红黄*/

//12MHz
//*************************************************************************************
uchar NB=25,DX=30,NBG=25,DXG=15,H=5;                         /*数码管显示值设置*/
uchar  i,k=0,cnt=0,j=0;

sbit K0=P3^4;                           /*支干道通行*/
sbit K1=P3^5;                           /*主干道通行*/
sbit K4=P3^6;                           /*返回*/
sbit K3=P3^2;                        /*设置时间*/
sbit K2=P3^3;                        /*紧急刹车*/

void delay(uchar t);                /*定义延时程序*/
void key();                                /*定义键盘程序*/
void display();                        /*定义显示程序*/
void settime();                /*定义时间设置显示程序*/
//*************************程序初始*********************************************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0模式一*/
        TH0=0x3c;                          /*(65536-5000)/256*/
        TL0=0xb0;                          /*(65536-5000)%256*/
        IT0=1;                                  //开中断
        ET0=1;
        TR0=1;
        EA=1;
        EX0=1;
        EX1=1;
        P1=c[k];                                  //开启交通灯
}
//*************************中断0处理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通行时间设置
{
  EA=0;
  P1=0xd8;                                /*红灯全亮*/

for(;;)
        {
           settime();

                   if(K1==0)                                          /*P3^6=0设置主干道通行时间*/
           {
          delay(40);
          if(K1==0)
                  {
             while(!K1)
             {settime();}
                                 DXG++;                                /*主干道通行时间加1*/
             if(DXG==100)
             DXG=0;
          }
           }

                   if(K0==0)                                                         /*P3^5=0设置支干道通行时间*/
           {
             delay(40);
             if(K0==0)
                     {
               while(!K0)
               {settime();}
                           NBG++;                                                /*支干道通行时间加1*/
               if(NBG==100)
               NBG=0;
             }
           }

           if(K4==0)                                                           /*P3^7=0返回*/
       {
                delay(40);
                    if(K4==0)
                    {
                       while(!K4)
                           {
                           }
                           k=0;P1=c[k];
                           NB=NBG,DX=NBG+H;
                       display();
                           EA=1;

                   break;
                    }
       }
    }
}

//***********************************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紧急情况
{
                                                         /*东西南北红灯亮*/
        EA=0;
        TR0=!TR0;                                                            /*停止计数*/

        for(;;)                                                                   /*主支干道显示全为0*/
        {
                P1=0xd8,
                P0=a[0];
           P2=b[0];
           delay(20);

            P2=b[1];
           delay(20);

           P2=b[2];
           delay(20);

           P2=b[3];
           delay(20);

           if(K4==0)                                                   /*返回*/
        {
                 delay(20);
                EA=1;

                P1=c[k];                                          /*返回紧急前状态开始计数*/
                TR0=!TR0;                                                /*重启计数*/
                break;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交通灯控制程序*/
{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cnt++;

        if(cnt>=20)                                                                                  /*每20*50ms=1s自减一*/
        {
                NB--;
                DX--;
                cnt=0;
                if(NB==0||DX==0)
                {
                        k++;
                        if(k>3)                                                                        /*k取0,1,2,3*/
                        k=0;
                        switch(k)
                        {
                                case 0:NB=NBG,DX=NBG+H;j=0;P1=c[k];break;          /*主干道通行显示绿红*/
                            case 1:NB=H;j=1;P1=c[k];break;                                           /*主干道黄灯闪烁*/
                                case 2:NB=DXG+H,DX=DXG;j=0;P1=c[k];break;          /*支干道通行显示红绿*/
                                case 3:DX=H;j=2;P1=c[k];break;                                           /*支干道黄灯闪烁*/
                        }
                }
        }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程序延时0.1*nms
{
  uchar i;
  do
   {
     for(i=0;i<20;i++)
     ;;;
   } while(t--);
}
void settime()
{
           P2=b[0],P0=a[(NBG+H)%10];        /*显示主干道通行时间         */
       delay(20);

           P2=b[1],P0=a[(NBG+H)/10];
           delay(20);

           P2=b[2],P0=a[(DXG+H)%10];                /*显示支干道通行时间*/
           delay(20);

       P2=b[3],P0=a[(DXG+H)/10];
           delay(20);
}
void  key()                                //键盘程序用KO K1模拟一道有车一道无车
{
            if(K1==0)                                           /*主干道有车支干道无车*/
    {
       delay(40);
       if(K1==0)
       {
          while(!K1)
          {
                                 display();
          }
             k=0,P1=c[k];cnt=0;
          NB=NBG, DX=NBG+H;
         display();
       }
    }
           if(K0==0)                                            /*支干道有车主干道无车*/
    {
       delay(40);
       if(K0==0)
       {
          while(!K0)
          {
           display();
          }
                k=2,P1=c[k];cnt=0;
          NB=DXG+H,DX=DXG;
                   display();
           }
        }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P2=b[0],P0=a[NB%10];                           /*由k的不同值进入确定显示数值*/
                delay(20);

                P2=b[1],P0=a[NB/10];
                delay(20);

                P2=b[2],P0=a[DX%10];
                delay(20);

                P2=b[3],P0=a[DX/10];
                delay(20);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init();

        for(;;)
        {
          display();
          key();

          //黄灯闪烁程序
          while(j==1)                                                                                        /*主干道黄灯闪烁*/
       {
                     P1=0xdc;                                                                        /*给黄灯一高电平黄灯灭*/
                         for(i=83;i>0;i--){display();}                                                /*执行for循环延时*/
                         P1=c[k];                                                                        /*再给黄灯一低电平黄灯亮*/
                         for(i=83;i>0;i--){display();}
                }
        while(j==2)
         {                                                                                    /*支干道黄灯闪烁*/

                         P1=0xf8;
                         for(i=83;i>0;i--){display();}
                         P1=c[k];
                         for(i=83;i>0;i--){display();}
                 }
          }
        }

网友A:
楼主我也是学vhdl的

网友B(2016-10-10):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楼主,我加了一段蜂鸣器程序就仿真不了了,为什么啊?

网友D(2016-11-17):
这个PCB怎么弄啊 能不能做成单层板啊 我下下来看飞线好多啊

网友E(2017-05-25):
楼主,我仿真运行不了是什么鬼

网友F(2017-09-17):
为什么不能下

网友G:
请问一下设计要求,设计思路,设计方案,软硬件设计方案有吗

网友H:
你好,这个有PCB源文件吗?

网友I(2018-09-29):
楼主 可以提供下PCB库文件吗?  1441516027@qq.com

网友J:
楼主,按键按下后再次启动数码管不是按照自己设定的值开始计数的哎

网友K: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2018-11-26):
楼主,有ad的各种元件库吗?想要直插式的,可是我弄的是贴片式的,很急用

网友M(2019-03-25):
很棒!学习了很多

网友N(2020-05-26):

楼主 元件清单不应该有12个LED灯吗

网友O(2020-12-01):
强啊,非常的细节

网友P(2021-05-24):
原理图P0都没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