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设计-带原理图 PCB 程序 仿真实验(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5-12):
这是一个很详细的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课程设计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包含Altium Designer画的pcb文件,原理图,还有仿等等。资料仅供参考学习,任何商业用途概不负责。

单片机数字温度计原理图仿真图:

pcb文件: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详细原理图

本数字温度计设计的所有资料下载:
坛友修改的版本: 修改后的温度计程序
相关试验文档下载:

/*****温度计的元件清单如下*****/

1、四位一体共阳数码管;
2、三极管8550        5个;
3、双孔接线端子        1个;
4、继电器        1个;
5、LED            1个;
6、470电阻        9个;
7、空心三孔插针        1个;
8、蜂鸣器        1个;
9、单片机        1个;

11、4.7K电阻        10个;
12、DIP40        1个;
13、自锁开关        1个;
14、10Uf电解电容    1个;
15、10K电阻        1个;
16、12M晶振        1个;
17、30P瓷片电容        2个;
18、轻触按键        3个;
19、USB接口        1个;
20、二极管IN4148    1个;
21、10K排阻103        1个;
22、7*9万用板        1个;
23、温度传感器DS18B20    1个;
24、USB数据线        1条;
25、电路图纸        1张。
/*****共:25种元件*****/

单片机数字温度计设计的程序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dm P0              //段码输出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7;       //温度输入口
sbit w0=P2^0;       //数码管4
sbit w1=P2^1;                //数码管3
sbit w2=P2^2;                //数码管2
sbit w3=P2^3;                 //数码管1
sbit LED=P1^6;                //指示灯
sbit beep=P1^7;      //蜂鸣器
sbit set=P2^6;        //温度设置切换键
sbit add=P2^4;        //温度加
sbit dec=P2^5;        //温度减
int temp1=0;          //显示当前温度和设置温度的标志位为0时显示当前温度
uint h;
uint temp;
uchar r;
uchar high=30,low=15; //温度范围设置为15-30度
uchar sign;
uchar q=0;
uchar tt=0;
uchar scale;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小数断码表

uchar code table_dm[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共阳极数码管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table_dm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个位带小数点的断码表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1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void scan()
{
int j;
        for(j=0;j<4;j++)
        {
                switch (j)
                {
                        case 0: dm=table_dm[display[0]];w0=0;delay(50);w0=1;//xiaoshu
                        case 1: dm=table_dm1[display[1]];w1=0;delay(50);w1=1;//gewei
                        case 2: dm=table_dm[display[2]];w2=0;delay(50);w2=1;//shiwei
                        case 3: dm=table_dm[display[3]];w3=0;delay(50);w3=1;//baiwei
                                //        else{dm=table_dm[b3];w3=0;delay(50);w3=1;}
        }
        }
}

//***************DS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读出温度函数************************/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个位数据
  r=display[1]+display[2]*10+display[3]*10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void BEEP()
{
        if((r>=high&&r<129)||r<low)
        {
                beep=!beep;
                LED=0;
        }
        else
        {
                beep=1;
                LED=1;
        }
}
//*********设置温度显示转换************//
void xianshi(int horl)
{
        int n=0;
        if(horl>128)
        {
                horl=256-horl;n=1;
        }
        display[3]=horl/100;
        display[3]=display[3]&0x0f;
        display[2]=horl%100/10;
        display[1]=horl%10;
        display[0]=0;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
          {
                  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按键查询程序**************//
void keyscan()
{
        int temp1;   //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标志位
        if(set==0)
        {
                while(1)
                {
                        delay(500);//消抖
                        if(set==0)
                        {
                                temp1++;
                                while(!set)
                                scan();
                        }
                        if(temp1==1)
                        {
                                xianshi(high);
                                scan();
                                if(add==0)
                                {
                                        while(!add)
                                        scan();
                                        high+=1;
                                }
                                if(dec==0)
                                {
                                        while(!dec)
                                        scan();
                                        high-=1;
                                }
                        }

                        if(temp1==2)
                        {
                                xianshi(low);
                                if(add==0)
                                {
                                        while(!add)
                                        scan();
                                        low+=1;
                                }
                                if(dec==0)
                                {
                                        while(!dec)
                                        scan();
                                        low-=1;
                                }
                                scan();
                        }
                        if(temp1>=3)
                        {
                                temp1=0;
                                break;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m=0x00;                 //初始化端口
         w0=1;
         w1=1;
         w2=1;
         w3=1;
         for(h=0;h<4;h++)              //开机显示"0000"
         {
                display[h]=0;
         }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for(h=0;h<100;h++)            //开机显示"0000"
         {
                 scan();
         }
         while(1)
         {
                 if (temp1==0)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BEEP();
                        scan();                    //显示温度值
                keyscan();
                }
                   else
                         keyscan();
                  }
}

网友A:
感谢楼主。发现只能用Proteus7.8版本才可以,其他版本都不行,不过楼主的程序有问题,无法显示,我花了半天的时间修改了一下,奉献给大家,完美运行:

网友B(2018-10-17):
2017年3月份焊接好后,弄了好长时间,一直不亮。一直耿耿于怀。2018年10月16日拿出仔细检查,发现去年焊接时限流电阻阻值焊接错了,还有段码端接错4根,蜂鸣器没接地。按楼主的原理图焊接改好,烧好程序,接上电源,一切正常,能声光报警。高兴。

网友C(2016-10-12):
不知道有没有0下温度

网友D(2017-02-17):
谢谢共享,lz很帅呀

网友E(2017-04-30):
看来不错,不知道用得起不

网友F(2018-05-15):
单片机好难,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G:
这个资料有问题吧,程序弄进去没用

网友H:
下载不了文件,好伤心

网友I:
为啥我的数码管不亮??

网友H(2018-06-20):
怎么把小数点改成摄氏度"C"  自己改了好久还是失败了

网友J:
你好   看您使用了蜂鸣器  请问这个设计包括温度上下限报警嘛???

网友K: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
数码管不能正常工作,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M(2020-05-16):
求解下为啥我仿真不成功啊,按照图做的啊

网友N:
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N:
很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N:
为什么照着这个仿真,结果出不来?

网友O:
为什么我用仿真就不行呢???

网友P: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Q:
楼主太厉害了,没有头绪的时候看到了楼主,豁然开朗

网友R(2020-12-19):
用了程序后数码管显示不了数据,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S:
学习了,今天跑了一下楼主的程序,可以运行,非常感谢,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T:
仿真可以用,实验数码管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U: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

网友V(2021-04-13):
引用 网友N:
很有用,非常感谢

兄弟  帮个忙   为啥 仿真文件夹里的HEX  文件能仿真,程序里的HEX 文件 没实现

网友W(2021-12-22):
引用 网友V:
兄弟  帮个忙   为啥 仿真文件夹里的HEX  文件能仿真,程序里的HEX 文件 没实现

先运行一下,再链接,在云行

网友(2018-10-17):
2017年3月份焊接好后,弄了好长时间,一直不亮。一直耿耿于怀。2018年10月16日拿出仔细检查,发现去年焊接 ...

厉害厉害

网友X(2025-06-26):
这个仿真不了是为啥啊,是proteus版本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