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电源供电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
OP07的用正负12v电源供电,我恒压源输入2v电源,为什么一接电源6脚和7脚就短路了

网友A(2016-05-12):
回帖奖励 +1

LZ,没图没真相。
正负 12V 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没图没真相。
正负 12V 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改了输出电阻,但是他的输入=输出,求指导

零时画了一个

零时画了一个

网友C:
看你需要什么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需要什么电路

精密的放大电路,2倍——4倍,结果输入等于输出,是不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