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控制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该怎么处理? 急求大神

楼主(2016-05-12):
我用51单片机通过驱动器可以使步进电机转起来,但是不能控制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该怎么处理?下面是我的程序,求大神帮忙include <reg51.h>
sbit p00=p0^0;      //控制电机方向
sbit p01=p0^1;      //电机脉冲
void delay(int x)
{
  int y;
  for(;x>0;x--)
  {
    for(y=0;y<124;y++);
        }
        }
void main()
{
  p00=0;
  p01=0;
  for(int m=50;m>0;m--)
  {
    p01=1;
        p00=1;
        delay(1000);
        poo=0;
        delay(1000);
        }
        p01=0;
        }

网友A:
回帖奖励 +40

步进控制最好放在中断里面执行,否则误差会太大;且主程序还能做其他任务。

网友B:
延时,你去看看各个语句之间个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