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中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
图中51单片机的P0\P1\P2\P3都加了上拉电阻,不是说只需要P0口加上拉电阻,其他口都有上拉电阻吗?还有数码管那块,74hc573输入端加下拉电阻和输出端加上拉电阻各是什么用,初学者向大家请教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6-05-14):
我只知道74hc573输出端是限流电阻

网友B:
实际电路就应该这样用,仿真时无所谓的。不加上拉下拉,在电流要求稍大一点的电路里就会出问题。

网友C:
厉害  学习到了好多知识

网友D:
80C51单片机P0口内部是开漏结构,无上拉电阻,驱动负载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包括Proteus仿真,但与锁存器373连接时不需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D:
P1口~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驱动负载时不必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1口~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驱动负载时不必外接上拉电阻。

是的啊,P1--P3内部有上拉,但是这个原理图中的上拉电阻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就应该这样用,仿真时无所谓的。不加上拉下拉,在电流要求稍大一点的电路里就会出问题。

实际中只在P0口加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74hc573输出端是限流电阻

是的   573的输出端的电阻起限流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啊,P1--P3内部有上拉,但是这个原理图中的上拉电阻是什么作用啊?

并联在片内上拉电阻两端,减小了总上拉电阻的阻值。至于影响,要看总上拉电阻的阻值的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联在片内上拉电阻两端,减小了总上拉电阻的阻值。至于影响,要看总上拉电阻的阻值的大小。

嗯嗯  谢了!

网友F:
增加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