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锁程序精华版89c52单片机

楼主(2016-05-12):
89C52单片机的密码锁:

部分程序预览:
/****************************************************************/
/****通过借鉴别人作品自己加以修改才完成了此作品*****************/
/****如果大家有啥建议欢迎联系我,我们共同改进*******************/
/*************************************************/
/********这个程序舍去了外部eeprom简化了外围电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yj.h>
#include<key.h>
#include<bujing.h>
#include<eeprom.h>
#include<buzzer.h>
#include<time.h>
#include<mima.h>
#define address 0x2000
uchar idata mima_5[6] = {1,2,3,4,5,6}; //初始密码
uchar idata mima_6[6]={1,1,1,1,1,1};        //管理员密码
uchar flag_change,flag;
uchar aa;//存放密码错误的次数,够三次报警
uint num;//计数
uchar flag_bg,flag_h,m;
uchar flag_key=1;
uchar i;
void init()
{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fen=1;          //关闭蜂鸣器
    beiguang=0;//打开液晶背光
        TMOD |= 0x1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T1=0;           //定时器中断关闭 警报用
   TR1=0;           //定时器开关关闭 警报用

        EA = 1;//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0;//关闭定时器
        TH0 = 0x4c;//50ms装初值
        TL0 = 0x00;
    EX1=1;
    IT1=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

void mima()
{
    uchar key;
    uchar idata mima_1[6]={' ',' ',' ',' ',' ',' '};//存放密码缓冲区
        uchar idata mima_2[6]={' ',' ',' ',' ',' ',' '};
        uchar idata mima_3[6]={' ',' ',' ',' ',' ',' '};
          key=step_choose();

     beiguang=0;

          TR0=0;
switch (key)                                                   //switch语句比if语句效率高  在这里选择这种语句
        {
           case E:                //恢复出厂设置
                                  {

                                          lcdpos(0,0);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display_n(" Admin Password ");
                                          lcdpos(1,0);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6)) //密码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 PassWord Right ");

                                                                                        ERASE(address);
                                                                                    for(i=0;i<6;i++)
                                                                              {        Write_ISP (address+i, mima_5[i]);}
                                                                delayx(1500);
                                                                                        aa = 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fen = 0; //响一下
                                                                                        delayx(1000);
                                                                                        fen = 1;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break;

       case A:         //A被按下,接收输入密码,
                      {
                           for(i=0;i<6;i++)
                                 {

                                   mima_1[i]= Read_ISP(address+i);

                                  }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pos(0,0);
                                display_n(" Input PassWord");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1)) //密码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 PassWord Right ");
                                                                        aa = 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kai(); //开锁
                                                                        fen = 0; //响一下
                                                                        delayx(1000);
                                                                        fen = 1;
                                                                        TR0 = 1;
                                                                        flag_h=1;
                                                                        flag=0;

                                                                        while(key != C&&flag_h!=0) //C没按下一直开 如果忘记关门定时器10s到了会自动关门
                                                                                {
                                                                                  key = scan();

                                                                                }
                                                                   if(flag_h==1||m==0)//检测是不关过门        flag_h==1表示没关门        m检测进入外部中断后执行关门指令 也除去一个警告
                                                                        { guan();
                                                                             flag=1;
                                                                          TR0 = 0;
                                                                        }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break;

       case F:                  //F被按下,修改密
                           {
                                for(i=0;i<6;i++)
                                 {

                                   mima_1[i]= Read_ISP(address+i);

                                  }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pos(0,0);
                                        display_n(" Input PassWord");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1)) //密码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 PassWord Right ");

                                                        aa = 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delayx(1000);

                                                        flag_change = 1;
                                                        if(flag_change) //下面开始修改密码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In New PassWord");
                                                                delayx(1000);
                                                                lcdpos(1,0);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if(input_mima(mima_2)) //处理输入密码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Input New Pass"); //确定新密码
                                                                        lcdpos(1,0);
                                                                        display_n("PassWord again");
                                                                        delayx(2000);
                                                                        lcdpos(0,0);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In New PassWord");
                                                                                if(input_mima(mima_3)) //处理输入密码
                                                                                {
                                                                                        if(mimaduibi(mima_2,mima_3)) //密码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Change  PassWord");
                                                                                                lcdpos(1,0);
                                                                                                display_n("  SUCCESSFULLY  ");
                                                                                           ERASE(address);
                                                                                    for(i=0;i<6;i++)
                                                                              {        Write_ISP (address+i, mima_3[i]);}//把修改的密码存进内部rom
                                                                                                delayx(2000);
                                                                                                flag_change = 0;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flag_change = 0;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flag_change = 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display_n("PassWord  Error");
                                                delayx(1000);
                                                aa++;
                                                if(aa == 4)
                                                {
                                                        aa = 0;
                                                        warn();        //密码不正确报警
                                                }
                                        }
                                }
                                                           break;
       case C:        if(flag==0)
                                   {
                                          guan();
                                  flag=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mima();

                   /*        lcdpos(0,1);
                        display1(scan());//  *///测试矩阵键盘程序  键盘必须改成‘1’字符形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背光//         自锁
{
        TH0 = 0x4c;//50ms定时
        TL0 = 0x00;
        num++;
        if(num ==600)//30s时间到
        {
                num = 0;
                flag_bg=1;
        }

}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2
{

if(flag==0)
{
  flag=1;
   TR0 = 0;
           flag_h=0;
           m=0;
   //guan(); 有1个警告 所以不在此调用关锁函数
}

}
/***************因两个定时器工作要考虑优先级********/
/*************定时不准*****************************/
/*********所以用了一个定时器**********************/

网友A:
这个是用到单片机的什么?

网友B(2016-10-12):
请问这个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C(2016-12-07):
没有原理图呀

网友D:
没图说个毛

网友E(2018-01-10):
我想知道怎么看啊